求帮助

楼主(2018-08-09):
本本前段时间先是花屏然后就黑屏了 之后几次重启都黑屏 后不死心外接了一个液晶电视 在重启 后液晶电视亮了奇怪的是在重启后本本的屏幕亮了,但系统已崩溃了。在重装系统时,我不会装系统,老是失败,但要说的是,只要电源全部关了,中间过一段时间再打开电脑,怪,总是外接液晶电视先亮,再启动后又是本本液晶亮了,哪位大师能指点迷津,谢谢,再请问一下,现下哪一个U盘装机软件容易安装,我的本本还是2008年买的戴尔电脑

网友:
微机夏天易损件是硬盘,内存,显示卡。如常是间没用,电池,插槽氧化都可能发生。 一般内存,显示卡问题黑屏,硬盘是篮屏多。

网友:
最大可能是显卡接触不良。不会装系统就到淘宝买个带系统的U盘,花不多钱省事。

楼主:
淘宝上有卖那就太好了显卡我不会检查硬盘检查过了没有坏道

网友:
配置图 外观图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那就太好了显卡我不会检查硬盘检查过了没有坏道

显卡一般你搞不了的。要焊台才可以的。

网友:
笔记本花屏最大嫌疑是显卡,但你接电视又正常,不像显卡有问题,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先重装系统看看

楼主:
可怜系统装了一次又一次每次装好重启总是提示启动管理器找不到

网友:
安装系统是项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的挑战,只要有点基础就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软件,网上方便的很,但如果安装Windows10,就不要用什么ghost瞎装,而是正规iso写入U盘,一步步安装即可;至于激活,也不是什么难事,有相应的程序就没有过不去的门槛。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虚汗了

楼主:
现在又出妖怪问题了,系统算装好了,有几个怪问题 ,一、开机后,外部显示器亮了,能正常工作了,但内屏不亮。二、外部显示器在第一次亮时,分辨率很低,在二次以上启动后,才出现正常的清楚的分辨率。三、有时候重启后,内屏突然又亮了,但是次数很少很少。这到底表示显卡正常还是不正常,或内屏的接触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可能是驱动没有安装完成,分辨率降低。安装驱动后就正常了。
另外,内外屏可以切换的,windows 10 同时按下【徽标键】和P,会有菜单让你选用哪个屏幕,或者两个一起用。

楼主:
最后问题解决了,还是显卡出问题,换了新卡后就正常了,可怜我这菜瓜将系统装了一次又一次,还一直以为自已太笨,连系统重装都不会。

网友(2018-09-08):
这电脑可把楼主折腾的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