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汽车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8-08-09):
原来的发电电压低,淘了个拆车的装上,现在没着车电压12.2着车后14.2伏,感觉发电正常,不过着车几分钟,发电机温度高到不得了,都不敢用手摸,这还没开其他用电器呢,以前发电机没坏之前没留意这个问题,各位大师,发电机的温度正常来说多高正常呢?

网友A:
汽车发电机正常工作是不应该热的,检查负荷吧。

网友B:
看看其他汽车烫不烫, 这个还真没摸过, 改天掀开摸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电机正常工作是不应该热的,检查负荷吧。

没有大直流表,不好检查负荷,不过不着车时其他电器都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其他汽车烫不烫, 这个还真没摸过, 改天掀开摸摸试试

这个没问题时谁都不会特别去留意它的,我的就刚换才发现,就是看看这里有没有人检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的手在四十几度就会感觉到烫,而发电机工作时六七十度很正常,特别是在电瓶大电流充电时温度会较高。不能 ...

晚上拿测温枪再检查看看,电瓶有十二多伏,应该充电电流不大才对。

网友D:
两个发电机的设计转速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启动后充电电流较大过一会电流就小了,12.2V电瓶电压有点低可能亏电,冲一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发电机的设计转速是不是一样的?

同型号的,不会吧

网友:
比较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
正常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