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集电极调幅方式的AM调制器,为何选频放大器输出失真?

楼主(2018-08-09):
小生最近在制作一个AM信号调制器,用来搞小功率发射实验,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问题,想来提问下。
如图,

本振信号波形因为本振电路没有缓冲输出电路有些许失真。

谐振放大器的谐振回路的P点波形一直失真,改变晶体管工作点也丝毫不能改变失真的情况↓

进而导致T2输出波形失真,按照信号传递的规律,当没有音频调制信号时,T2应该直接输出正弦载波讯号。但是...

最终结果就是,AM调制输出的波形,下半周幅度均匀,而上半周调制的信号削掉上波峰失真,所以导致波形上部颜色较亮且正峰值与负峰值不对称。

如何解决T2输出的波峰被削掉的问题呢?请老师们帮忙看下 。指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但是我所说的工作点是指的调制管必须工作在 ‘过压区’,就是曲线簇趋于变平坦的那部分(右侧 ...

对的,要想小功率调幅发射,可以调制基极输入就可以了,而且用不着TDA2030这样可以输出几瓦音频功放,另加一个9014音放输入足矣,另外也可以把调制变压器次级线圈串在调制管的发射极上。

网友B:
输入载波信号有过大的嫌疑,把载波信号源的幅度衰减一下试试看。

再者,我感觉可以直接拆除音频变压器,和TDA2030的输出电容,直接把L1接到TDA2030的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载波信号有过大的嫌疑,把载波信号源的幅度衰减一下试试看。

再者,我感觉可以直接拆除音频变压器, ...

谢答, 我回去尝试下。如果还有其他的答案赶紧来侃一侃。

网友C:
集电极电压调幅只适用于低电压或线性差点管子,要点是集电极电压变化必须能够影响集电极电流,而9014之类的管子线性极好,饱和区之外集电极电压对集电极电流的影响微乎其微,用这类管子实现调幅并不科学,可以用3DG6之类的管子看看,或者把供电电压降到两三伏接近饱和区,总之是让管子的线性尽量不好

网友D:
输出有选频回路,波形失真不至于太严重,选频回路L/C比值要改动,C7至少要选几百pF,把电感降下来,接集电极电感的匝数就十几匝就够用,次级线圈4-5匝足已,把缓冲级三极管的发射机的1千欧姆电阻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电压调幅只适用于低电压或线性差点管子,要点是集电极电压变化必须能够影响集电极电流,而9014之类的 ...

谢谢景元老师的解答,
景元老师说的"线性",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的变化跟集电极电流变化之间的关系嘛? 例如集电极电压的变化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的影响小就是线性好,反之则大。我没有接触过线性的知识,这种特性我还是第一次讨论,想回去了解下。
我手头有不少3DG6, 我同时也会试下您说的让管子在饱和区工作的设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有选频回路,波形失真不至于太严重,选频回路L/C比值要改动,C7至少要选几百pF,把电感降下来,接集电 ...

谢答。
您说得是通过减少线圈的匝数,提高电容的容量,同样计算并设置成相应的谐振频率,
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选频回路的Q值吧?我会去尝试的。
但是,小生不理解,在发射极电阻上面并联高频旁路电容的方法 ,请老师说一说来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答。
您说得是通过减少线圈的匝数,提高电容的容量,同样计算并设置成相应的谐振频率,
通过这 ...

R8的1千欧姆电阻,反馈到本振的输入电阻是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乘以1千欧姆,足有100千欧姆,对本振电路的影响很小,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本振提供给Q1的驱动电压不会太高,会给Q1提供的驱动功率过小,输出只能得到非常小的不失真功率。1千欧姆电阻并联电容后,Q1失去了交流负反馈,Q1的输入电阻,就基本等于晶体管的输入电阻了,为了不影响本振,采用减少本振输出次级线圈的匝数来解决。减少选频线圈的匝数,尤其是Q1负载的匝数,不只是为了提高Q值,最重要的是减小Q1的负载电阻,大信号放大负载电阻大,不但得不到较大的输出功率,只要输入信号大一点,输出就会饱和失真或截止失真,甚至变成方波,好多发射电路为了提高效率,功放管的导通角设置小于180度的单脉冲信号,经过选频回路,一样得到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这个小功率集电极调幅器是标准的甲类状态,信号半周失真,应该是直流工作点不对,可以尝试适当加大 ...

谢谢冰鸟老师的回答,
工作点我经过大范围的仔细调整(用的是3296多圈电位器)完全无法调节这个削顶失真,我更愿意相信第二个说法:载波幅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的1千欧姆电阻,反馈到本振的输入电阻是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乘以1千欧姆,足有100千欧姆,对本振电路的影 ...

好的,记住了 笔记本记下来。。。

网友F:
S9014功耗小了,集电极调幅调制方式是调制大功率管的,发射管功率小了,会出现过调制现象,把9014换成10W以上的高频功率管才行,因为音频功放调制信号功率起码有2-3W的功率加载到高频发射管上的,9014半瓦的功耗承受不起,用9014做载波管,音频又是几瓦的功率集电极调制,整体不匹配,这样设计有点不伦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S9014功耗小了,集电极调幅调制方式是调制大功率管的,发射管功率小了,会出现过调制现象,把9014换成10W以 ...

谢答,我正在考虑其他的电路形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冰鸟老师的回答,
工作点我经过大范围的仔细调整(用的是3296多圈电位器)完全无法调节这个削顶失真 ...

你的Q1发射极的1千欧姆电阻由于没有并联电容对输出不失真功率和工作点影响很大,假设集电极选频回路的负载电阻也是1千欧姆的话,Q1饱和导通,集电极的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Q1截止,集电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那你的工作点一定在二分之一的电源电压和电源电压之间,这可能是造成削顶失真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景元老师的解答,
景元老师说的"线性",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的变化跟集电极电流变化之间的关 ...

线性是指晶体管在图示仪上的形状,曲线平直间隔均匀俗称线性好,是不太严谨的说法,挑选调制管应该尽量挑选曲线倾斜的管子,实际上是指输出阻抗低的管子

图中切断高频,只加调制信号,更换晶体管的同时测量R8上的波形,挑选波形好、幅度大的管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答,我正在考虑其他的电路形式。

0几年的电子报上说过,集电极 调幅调制,例如:要制作输出峰值为5W的调幅载波(丙类功放),音频调制也起码要有5W输入调制功率,然后就是被调制载波发射管功耗就>5W+5W=10W功耗的发射管(当时选用的是2SC2078 功耗为10W的专用发射管,峰峰值才到10W),调幅发射方式非常耗电也是就是这个原因,调幅发射出的载波只有1/4功率才是有用,也就是说,调幅与单边带在同等输出功率发射,调幅发射出的有用功率只能相当于单边带1/4功率有用,而且调幅发射特耗电。

网友G:
调幅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效应完成的。集电极调幅要求调制管工作在非线性谐振放大状态,也就是乙类或者丙类状态。载波的每个周期都必须把调制管驱动到饱和状态。这样当集电极电压变化时,才能有效控制集电流电流,产生非线性作用。

为此,Q1必须按丙类放大器的方式来做。RP2、R6、R7、R8、C8都不需要,AM本振通过变压器耦合到Q1。本振信号必须足够强,本振的每个周期都必须把Q1驱动到饱和状态。

网友A:
仍然是工作点问题,还得再调整。另外,为什么一定要搞调集电极?调基极可能讨巧一点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仍然是工作点问题,还得再调整。另外,为什么一定要搞调集电极?调基极可能讨巧一点儿。

集电极调幅最重要的优点是效率高,调制深度大,调制管的功耗小,适合大功率输出。

如果音频使用高效率的开关功放,效率优势就更明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集电极调幅最重要的优点是效率高,调制深度大,调制管的功耗小,适合大功率输出。

如果音频使用高效率 ...

楼主做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功率的调幅调制器,它的输出功率不是(也不可能)很大。用调基方式可以利用调制管的放大作用,所需的调制输入功率可以小些,对输出的已调波形可能好搞些,在这类电路中(楼主的应用)效率不应该是主要考虑点,至于说到使用开关式的调制信号“功放”,就更会引入谐波失真,还要加滤波吧?总之,调集电极在大功率(真正的发射台)时见长,而在楼主这样的小东西上要保证工作正常就仍需要令调制管工作于过压区域而且调制信号必须是内阻不大的 ‘功率源’,才能达到如期的调制效果,还是我说的,工作点的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功率的调幅调制器,它的输出功率不是(也不可能)很大。用调基方式可以利用调 ...

集电极调幅本身就是应用在大功率调幅发射里的,调整工作点没用的,楼主设计的电路整体不匹配,就像9014犹如个小货车去载本应大货车装载的TDA2030货物一样,功率不匹配,有心而力不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集电极调幅本身就是应用在大功率调幅发射里的,调整工作点没用的,楼主设计的电路整体不匹配,就像9014 ...

完全同意。但是我所说的工作点是指的调制管必须工作在 ‘过压区’,就是曲线簇趋于变平坦的那部分(右侧),不然也无法工作正常。

电路里的调整管无疑是选用不当的,如你前面所说(和大致的计算),9014 干不了这个活儿,我想楼主也不想招来查水表或请喝茶,所以应该把音频调制电路改改,去就合那个9014.

网友G:
如果不追求输出功率的话,可以使用下面这种简单的电路:
这种振荡器有很好的调幅效果。调幅度很深时,包络失真仍然不大。
最重要的优点是调节频率很方便,适合做简易的调幅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Q1发射极的1千欧姆电阻由于没有并联电容对输出不失真功率和工作点影响很大,假设集电极选频回路的负 ...

嗯嗯,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是指晶体管在图示仪上的形状,曲线平直间隔均匀俗称线性好,是不太严谨的说法,挑选调制管应该尽量挑 ...

嗯,我给三极管的发射极加上恒定的直流电压,更换CE之间的电压,看下3DG6与现代的9014的输出特性曲线那个倾斜一些。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幅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效应完成的。集电极调幅要求调制管工作在非线性谐振放大状态,也就是乙类或者丙类状 ...

嗯嗯。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功率的调幅调制器,它的输出功率不是(也不可能)很大。用调基方式可以利用调 ...

工作点的问题我调试过很多遍,但是没有调到过压区,这是一个尝试的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电极调幅本身就是应用在大功率调幅发射里的,调整工作点没用的,楼主设计的电路整体不匹配,就像9014 ...

有道理,这么说我得调整一下电路的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追求输出功率的话,可以使用下面这种简单的电路:

这种振荡器有很好的调幅效果。调幅度很深时,包 ...

好的,谢谢老师提供的电路图,我可以拿回去分析其中的原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提供的电路图,我可以拿回去分析其中的原理。

我重新试验了一下,上面提供的电路有问题,下面的电路才是正常的:

调幅度达到90%都没有明显包络失真:

美中不足的是,调整频率时,振幅会有所变化,调幅度也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重新试验了一下,上面提供的电路有问题,下面的电路才是正常的:

这波形给力啊我滴哥。

网友H:
集电极调幅,调幅电压的峰值必须小于被调级的供电电压再减去被调级晶体管的饱和电压,否则必然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电极调幅,调幅电压的峰值必须小于被调级的供电电压再减去被调级晶体管的饱和电压,否则必然失真。

对,在这个电路中当输出载波不失真时,调制包络线失真;当输出调制完成的AM信号包络线不失真时,输出载波失真。就是图中看到的波形的上半部分,也就是载波的波峰比较亮。我没有办法在两个矛盾中找到平衡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在这个电路中当输出载波不失真时,调制包络线失真;当输出调制完成的AM信号包络线不失真时,输出载波 ...

那是您的被调级工作点设置不当,工作电流小了些。加大偏置再试试,用示波器对照着看,会有新发现的。

网友C:
集电极调幅是用集电极电压去影响集电极电流,但理想的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声不随集电极的电压而变化的,所以如果晶体管的性能足够好,集电极调幅是不成立的,只有找到线性不好的三极管或者利用低压区曲线不佳才能工作。
调制信号加到发射极,或者通过频率隔离一同加到基极,事半功倍,较小的调制信号幅度就能取得良好效果

网友I:
调制过程和收音机的变频过程有相似之处,可以套用收音机变频级进行改进,一个变频器再加入一个选频放大器或者单纯的选频电路即可制成发射机。楼主采用的调集办法是效率比较低的,因为没有利用晶体管的放大作用,如果发射极注入信号或者基极注入信号类似共基或者共射组态的话发射极或积极注入信号是有一定的放大能力的。那样调制所需的电压就能小很多。至于失真是典型的削顶失真,这个通过改变晶体管的工作点实现。调制过程就是利用音频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点,这样晶体管的放大能力发生规律性变化,输出的高频幅值也就变化了。和收音机变频的差距是收音机选出中频,这个还是选出基本的主要高频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调幅是用集电极电压去影响集电极电流,但理想的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声不随集电极的电压而变化的,所以如 ...

我赞同您的说法,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制过程和收音机的变频过程有相似之处,可以套用收音机变频级进行改进,一个变频器再加入一个选频放大器或 ...

嗯嗯,在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把普通7管收音机的信号传递方向反过来,对参数重新设置同时摒弃一些器件后,组成完整的中波发射电路。和你说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