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的2A3,献丑了...

楼主(2018-08-09):
刚完成的6J8P推2A3单端,套牛自养,音色就不多说了,自己感觉还算满意。

网友:
新手一步到位。是老手了(胆)。赞赞赞!

网友:
变压器的接线很到位,不会有”天线效应“,给你手动点赞

网友:
做得不错,搭棚焊接、跑线有一定功底,点贊!

网友:
真漂亮,还有茄子管。

网友:
不是新手是老手,只是不常发帖。胆机做的很好,更为“套牛自养”赞一个!!

网友A:
做的真不错,能透漏一下牛是怎么养的吗?

网友B:
2A3阴极阻容在一起会不会减低电容寿命?做响了以后,有没有对整机做一下测试呢?看不到负反馈回路,前级五极管接法会不会对频宽影响很大呢?

网友C:
鸡子做的不错。只是管子这样摆放有点不适

网友D:
楼主好功夫。上个电路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能透漏一下牛是怎么养的吗?

电牛114X60  输出牛96X55 论坛找的参数,2.7K:8: 4  0.35全新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能透漏一下牛是怎么养的吗?

电牛114X60  输出牛96X55 论坛找的参数,2.7K:8: 4  0.35全新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3阴极阻容在一起会不会减低电容寿命?做响了以后,有没有对整机做一下测试呢?看不到负反馈回路,前级五 ...

电阻固定在8mm铝面板上,手摸只有微温,对电容寿命应该没影响,现在2A3屏压290V,阴极电压43V,6j8p屏压130V,第2栅电压65V,阴极电压1.8V,没接反馈,感觉中高频有点过了,干干的不够圆润,还要继续调整,试试不接6j8p阴极电容或者接小量的大环反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子做的不错。只是管子这样摆放有点不适

给朋友做的,他喜欢这样的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功夫。上个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E:
把6j8P屏极电流调到3毫安左右,大点更好,屏极电压大约为供电电压一半试试,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要把阴极电阻减小,再通过调整第二栅极的电压来实现。

网友:
我自己就有两台单端在用,一台6SJ7推2A3,一台6SJ7推300B

网友:
2A3的阴极电阻,电容贴着不好吧,你那个电阻不热?

网友:
谢楼主的电路图。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6j8P屏极电流调到3毫安左右,大点更好,屏极电压大约为供电电压一半试试,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要 ...

今天把6j8p阴极电容联消了,在1k电阻上再并联一只1k电阻,感觉听感好多了,先听听再作打算。

网友:
  做的很不错,干净利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6j8p阴极电容联消了,在1k电阻上再并联一只1k电阻,感觉听感好多了,先听听再作打算。

阴极电阻减少,还要把屏极电阻减少,再调整第二栅极电压,才能保证屏极电压在合适的值

网友:
五级管的调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要保证工作电压和电流在适当的范围内,不是只调整一个电阻就可以的,屏极电阻和第二栅电阻都要改变,任何一个阻值的改变,都会彻底改变所有的工作点。

网友:
自己羊奶就不要说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