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台VP8920B扫频仪,准备装调手头早已买来的套件

楼主(2018-08-09):
从电视机兴起就开始使用扫频仪,真正用扫频仪完整的装调一台收音机还没有实践过。其实,早在1970年物质紧张的年代就成功的装过超外差式收音机,给当时的同事和领导装过几十部机器,那时就一块万用表。也许是自己的运气好、也许是当时的元件比较规范,装调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原则就是弄出声音,指标什么的的完全是一本糊涂账!

通用扫频仪由于指标的限制并不适合装调收音机,目黑系列收音机专用扫频仪成为本坛热门的话题,只是网络上的价格因此也被炒得太高,不过,仔细看这类仪器的指标,还是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地方,比方说频标系统,一些较好的仪器采用了数字编码的频标,使得这类仪器电路比较复杂,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这类仪器频标系统的详细资料,甚至连原理也知道的不多。

笔者浏览网络,除了目黑产品,还有松下的一些扫频仪,但是资料很少。VP8911A是专用的收音机中频扫频仪,五点数字电路产生的频标;VP8913是视频扫频仪,扫频范围大概是0.1-30兆周,也是数字电路产生的频标;VP8920B也是视频扫频仪,扫频范围10KHZ-12MHZ数字可调频标;还有用于电视系统的。不过要买到合适的机会不多,找到一家,机器明显是在货场撞击过的,经了解和交流,赌上一把,弄回一台VP8920B。

收到的VP8920B底部被撞击过,拨码开关受到一定的伤害,小心拆开,仔细鉴别,拨码开关及其被控制的电路基本正常。由于没有资料借鉴,凭借对这类仪器的认知,根据面板上的标注,对一些主要参数进行测定或推测。

这台仪器有几个特点,1.数字编码五点亮点频标,在扫频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2.低至10KHZ的扫频频率,标称是10KHZ-12MHZ,实测可到5KHZ-12.5MHZ,分三个波段;3.线性、对数屏幕显示,这点非常可贵,很少在其他类似仪器上见到;4.最大输出可达120分贝微伏,即1000毫伏的输出;5.扫速可微调,可惜显像管不是长余辉的,较低速度扫描产生明显的闪烁,能清晰的见到不同速度时的谐振曲线的差异,这个有利窄带测试。

将早已买来的收音机套件找了出来,一步一步装好这台收音机!

网友A:
我也正在寻找扫频仪,但是不懂呀,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更适合调试收音机用

网友A:
看到一款型号为BT5-A的扫频仪,可以用来调试收音机吗?

网友A:
还有,我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机器,买到手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调试,甚至连如何接线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款型号为BT5-A的扫频仪,可以用来调试收音机吗?

这种原则上可用于收音机调测,但沒有收音机用中频专用频标,使用受到限止。如果只调中频,可选VP 8911A 中频扫频仪,TB 价格不贵,但性能指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机器,买到手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调试,甚至连如何接线都不会。

这个只是学习和实践问题,不是太难。

网友:
好东西,等待装调套件实播。

网友B:
曲线看上去有点尖,通频带大约也就5kHz(如果频标的间隔是5kHz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VP 8911A 中频扫频仪,详细操作正在实践中,但还是不熟练,楼主如有时间发帖示范一下,定受坛友欢 ...

VP8911A是专用的AM/FM中频扫频仪,界面比较简单、输出定量、频标采用的是数字电路产生的,AM中心频率为455KHZ,间隔5KHZ五个亮点频标,FM中心频率为10.7MHZ,间隔75KHZ五个频标,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扫频中心和宽度可以微调,加上9寸屏幕,显示效果不错。这位朋友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贴上来,帮助的人很多,本人也乐意参与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看上去有点尖,通频带大约也就5kHz(如果频标的间隔是5kHz的话)。

频标设置的是5KHZ间隔,模拟实际的放大电路接上中周测试的,当采用检波器探头时,中周的的输入输出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旨在避开测试电缆的影响。

该扫频仪具有对数显示功能,由于没有找到资料,根据理解和实验,对数状态不需要检波器,直接用电缆引入仪器的垂直输入。但是测试电缆的电容对测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电容大概在80PF左右,会导致被测的中周中心频率向低偏离5KHZ左右(接在次级)。初步试验了一下,在对数显示状态,垂直输入电阻大概在1K左右,看来需要采用低电容探头才可以克服这个影响。

实测觉得套件的中周质量很差,即使采用无感起子微调磁芯,也很难将频点准确的调到需要值,一点受力也会影响中周的谐振点,估计内部磁芯与骨架配合很差!换用其他型号的测试没有上述现象,最后装配时考虑更换成其他型号的中周。利用扫频仪的直观,是很容易剔除劣质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寻找扫频仪,但是不懂呀,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更适合调试收音机用

NWT150,你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发一些nwt系列的调校的实操吧!

楼主:
天气热,还要协助带孙子、买菜什么的,终于抽空装好了收音机。

由于预先模拟放大电路调试好中周,又对关键元件检查测试,加上套件元件准确无误,几乎是装好就响!由于扫频仪VP8920B还需要调校,还不能提供测试的曲线图。

网友D:
楼主的VP8920B扫频仪是在浔洄收音店家买的吗,我也有意入手一台。可靠吗。

网友:
老师从前是修电视机的,这六管机就是餐前小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VP8920B扫频仪是在浔洄收音店家买的吗,我也有意入手一台。可靠吗。

是的,我买的这台VP8920B受到过撞击,有一定的损坏,而且需要调校的地方比较多。如果不做其他用途,仅仅是调试收音机的中频,我倒建议买他的VP8911A,价格也不贵。建议买外观没有明显损伤的,比方说面板上的电位器,都是套轴器件,变形严重矫正比较难,我就在矫正时弄断了一个,这种器件不好买。

老板很好,与他直接联系。

网友:
淘宝上的收音机套件其实有较大改进空间。比如9018(S66D)套件六管机,是一级中放变压器倒相OTL电路,完全可以自制电路板,加入一只465B三端陶瓷滤波器改成两级中放。大部分零件都能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买的这台VP8920B受到过撞击,有一定的损坏,而且需要调校的地方比较多。如果不做其他用途,仅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买的这台VP8920B受到过撞击,有一定的损坏,而且需要调校的地方比较多。如果不做其他用途,仅 ...

您好老兄!
     您的VP-8920多少米进的?方便告诉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老兄!
     您的VP-8920多少米进的?方便告诉一下吗?谢谢!

350元买来的。我这款是卖家从仓库找出来的,买来需要折腾才能正常使用。我看中的是他的低频扫频和对数显示功能,当然还有数字选择频标。由于频标的的拨盘受损,折腾了一番才能正常使用,再就是需要整体校正,比方说那个对数显示的话,误差比较大,虽然有调校的可调,但是没有资料参考,经过反复试验、找到规律之后,反复调试几次之后基本上正常了。

这个扫频仪的对数显示功能虽然有他的用处和亮点,但对于不习惯对数显示的人来说,测试的图形与线性显示图形形状看起来差别很大,如果忽视就会产生误解。我有一个对数显示模块再加一个有源高阻探头,两者比对也有差别,主要是该机的对数放大器采用的是分离元件,电路中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假设采用现在的专门芯片,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由于调整的地方多,盲调很难凑效,如果知道分离元件对数放大器的基本原理,依据原理就可以慢慢的弄到位了。二手机器电路性能总会产生变化的,所以,买来二手仪器,免不了需要自己来调校。

如果还有朋友买了VP8920B,遇到需要调校可以与我交流。大致调整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校正垂直灵敏度,面板上标注的是校准状态为10mv/div,用标准的外接信号,如果是正弦波的话,取其峰峰值100毫伏,调整机器内部的垂直增益可调,令屏幕显示10格。机器内部垂直放大器有几个可调增益的,需要找准;第二、校准三个波段的输出,输出端接上50欧姆负载,信号衰减开关置于120dB,毫伏表测试输出应该为1000毫伏,电路板上也有可调旋钮;第三、对数放大器调整,这个比较麻烦,那块电路板上有七八个可调,其中几个体积小的是调整每个对数刻度增益的,理论上讲,在对数显示状态,仪器自测输出信号,5dB/div状态,衰减开关每步进一步,刻度变化2格,动态范围为50dB,每次步进的刻度都是相同的,常见的问题是不相等,因此需要小心调试才能恢复正常...................。

再就是扫频的校正,涉及到最大频偏和最小频偏,由于没有资料,不知道机器本来的性能参数,只能根据机器实际情况和个人的理解去调校。最大扫频可以覆盖标准的频率范围且有一点余量,最小频偏F2波段(适合AM中波中频),可做到每格3-5KHZ以下,借用系统自带的频标,这个问题不需另外的仪器帮忙。

如果只是调整中频,觉得那个VP8911A还不错,价格比8920B便宜一点,相对来讲,面板简洁的多,内部电路也简单的多,买来如果需要校正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元买来的。我这款是卖家从仓库找出来的,买来需要折腾才能正常使用。我看中的是他的低频扫频和对数显 ...

谢谢楼主回复,计划进一台。进来后在向楼主请教。非常感谢!

楼主:
VP8920B扫频仪的扫速可在40-180毫秒之间调节,优于固定扫速的仪器,但也给手机拍摄波形带来了困扰,我的手机拍摄不了完整的波形,手头的相机也给孙子折腾的不好使了,准备去买一个廉价的卡片机再来拍摄。

网友F:
引用 楼主:
VP8920B扫频仪的扫速可在40-180毫秒之间调节,优于固定扫速的仪器,但也给手机拍摄波形带来了困扰,我的手 ...

这扫频仪的显示系统是慢扫描吗?---调节到最慢,屏幕闪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0元买来的。我这款是卖家从仓库找出来的,买来需要折腾才能正常使用。我看中的是他的低频扫频和对数显 ...

楼主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关于8920扫频仪了,有2台故障机,因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冒昧向你请教。   第一台,通电后显示屏仅为近似一点,定仪为故障机。无信号输出?亮度可调,上下可调。第二台,有五个频点,有信号输出,但频点好像拉不开,F2段与F3段接频率计都显示为10Mhz左右,也即调幅段可能有问题。请指教,有否入手价值,可否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扫频仪的显示系统是慢扫描吗?---调节到最慢,屏幕闪烁吗?

显像管余辉时间估计是中余辉,最慢扫速大概是180毫秒,看到的还是连续的扫描线,有点闪烁,但观看没有特别的不适,比普通示波器好的多。

这个VP8920B的频标采用的是数字处理方式,比那些采用谐振回路提取频标信号的电路性能要好的多,但也复杂一些。与目黑那些采用拨盘开关或者轻触按键预置频标的原理类同。那个VP8911A的频标因为是固定扫宽,中频专用,但是频标采用的也是数字方式,厂家已经预置到位,不需要操作者操作。数字处理方式频标没有找到电路资料,只能从一些教科书上看到一些原理性的文章,假设能够有参考图纸,仿制应该不会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关于8920扫频仪了,有2台故障机,因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冒昧向你请教。   第一 ...

只显示一个亮点没有扫描线,可能原因是扫描电路故障、水平放大器故障?频标点拉不开,可能原因有频标电路故障、扫描故障?这只是推测,由于找不到资料,维修会有难度。这种机器的频标电路比较复杂,采用的是数字处理方式,其他电路也不同于一些简单的机器。你与卖家仔细沟通,自行权衡是否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显示一个亮点没有扫描线,可能原因是扫描电路故障、水平放大器故障?频标点拉不开,可能原因有频标电路 ...

好的,谢谢。

楼主:
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台索尼二手卡片机,拍摄效果还行,专门用来折腾这些。

测试了一下装好的套件机,由于中周上机之前预调过,安装好之后调整十分简单。由于对数显示优势,采用对数显示方式拍摄了几张照片。根据图形显示、仪器衰减器所处位置、频标落点,很容易确定中放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VP8911A是专用的AM/FM中频扫频仪,界面比较简单、输出定量、频标采用的是数字电路产生的,AM中心频率为 ...

JHXC老师您好,我也淘了一台8920b,不过运输过来,偏转线圈从显像管整个脱落了,漆包线有磕碰和断线已经处理好了,还有在偏转线圈边上的铁片挂着的微调磁铁也被磕碰变了位置……,现在想恢复原来的安装位置,您方便的话能否拍几张各角度偏转线圈部分的照片,我照样子先安装回去,后期如果有调整或其他问题,还要请教您,先感谢您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