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空调很奇怪的通信电路

楼主(2018-08-10):
家中松下变频空调原来一直正常用,搬家拆装后用了不多久显示H11故障,卸下室内机控制板看到光耦竟然有一脚不接上,不知怎样工价的,抄出光耦通信部分电路如下,各位参谋下,,,

楼主:
按理那个空脚应接L火线才对吧,但不接原来为何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这不接的光耦脚怎回事啊?原来有胶封的,去掉胶就这样的,非人为不接的。

楼主:
电路板错了么?

网友A:
电路没问题的,这不是真正的通讯,只是检测外机工作正不正常。这是保护检测回路,和接触器,压缩机过热开关等串接。楼主移过机,雪种够不够是不是压缩机过热保护了??因为不同机型用的板改一下基本可以互换,所以多出些零件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的,这不是真正的通讯,只是检测外机工作正不正常。这是保护检测回路,和接触器,压缩机过热开关 ...

移过机,没换过板,一开始也能正常工作,一个月后才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的,这不是真正的通讯,只是检测外机工作正不正常。这是保护检测回路,和接触器,压缩机过热开关 ...

那个光耦有一脚不接要它何用?看接法应是室内机向外发信号的。

网友:
查下外机板电源吧,刚修了一台,查通讯查死人,后来转了思路查外机电源,挂了,电源挂了供电没了当然没通讯,量下3号线,拆下内机电压30v左右,接上在10v以下外机电源挂了
模块STRV152   6脚稳压管和电容

网友:
移机一个月看看是否缺弗了,如管路没拧紧漏了。

网友B(2019-07-05):
你和 PC3 ,1,2 脚测一下,单面板的话可能被白漆挡了,
二个光耦有一个公共端,我修过上千空调电脑板,
从力搏特,斯图斯,海洛斯,艾默生,大金,三菱等等没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和 PC3 ,1,2 脚测一下,单面板的话可能被白漆挡了,
二个光耦有一个公共端,我修过上千空调电脑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和 PC3 ,1,2 脚测一下,单面板的话可能被白漆挡了,
二个光耦有一个公共端,我修过上千空调电脑板,
...

能拜你为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