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项技术基本没有进步?

楼主(2018-08-10):
      对电子行业来说,几十年的进步不可想象,由当初的电子管进步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等等等。然而,有一项最基本的技术操作,却是几十年未变,那就是焊接。当初,连接各部件用焊锡焊接,现在依旧如此,至少对电子爱好者来说,仍是如此。可能过去用过笨重的火烙铁,现在无非进步成电烙铁、焊接台,但本质的东西仍未变,就是仍要一烙铁一烙铁地将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即使现在有了贴片元件,大工厂机器人焊接,全自动,但本质上也仍没有离开焊锡焊接这种多少年未变的老方式。
      众所周知,这种烙铁焊接方式十分费时费力,有些如芯片焊接难度很大,耗能高,有污染,技术不熟练的还可能损坏元件,而且可靠性也差,会出现虚焊等情况,出现错误返工十分费劲,等等,应该算是一种很落后的工艺了。
      为什么不能设想一种新型连接方式,比如(纯属瞎想)用一种完全导电的胶水粘接元件,干燥后就能固定住元件,完全不用电,节省能源,还改善了环境,大大简化操作难度,错了可以用溶剂拆下重来。总之,诸如此类的方式吧,可以大胆设想,在这方面应该会有创新的空间吧。

网友:
如果没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你要用烙铁去一个一个焊接晶体管来攒电脑造手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进步,从早期的用铆钉+导线到dip,再发展成sop再到后来的bga,焊点越来越小,焊接速度越来越快, ...

      我是说基本没进步,单就这焊接来说,本质上还是熔化焊锡焊接。你说的那些技术,万变不离其宗。焊点再小也要焊吧?而电子管到晶体管,就是一个本质上进步,而后来的芯片等,虽然也是在硅片上,但那些技术比晶体管也有脱胎换骨的进步好吧。
     本人是印刷工出身,过去是铅与火(熔铅铸字),现在是光与电,完全颠覆。请问,焊接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吗?对此不满意,大胆设想改革下有何不可?

网友:
目前锡焊方式是唯一最可靠的连接方式其它非焊接方式还不如锡焊可靠。

网友:
焊接倒是还有点进步,而塑胶成型除了3D打印貌似比焊接进步还要小吧...

楼主:
      世界需要技术进步。其实芯片等出现,就是人们感到一个个晶体管连接到一起太费劲了,体积大,焊点多,耗电多,所以在硅片内直接通过各种工艺将元件直接连接起来,省去了无数焊点。但在整个电路上,还是不得不采用焊锡方式将不同功能的元件连接起来,这个如能有根本性的改变,绝对是个大进步。至少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没法用那些什么波峰焊、回流焊的人,多少年离不开的电烙铁可以放下了。

网友:
现在贴片用锡膏抹,一次加热全焊上了,插件用波峰过一次就焊好了,如果有比这更好更廉价的方式,早就用了

网友:
你不了解这个行业的特点的。毕竟是要通电的,只不过电流大小不同而已。在供电行业里,大电流的导线连接还离不开那些紧固件连接件的。变压器这设备也用了上百年了,没有本质的进步。体积和重量还是那么大。输电铁塔越来越大越高了,是进步还是退步?
电子技术只不过是弱电系统,它是要去控制大功率的,所以有时候可以是微小的导线,比如CPU里,都小到微米级了,可是一块电脑主板上还得有导线用锡焊连接,不同的用途用不同的方法。一个大型云计算的服务器里,那些给硬盘供电的线路想用导电胶,秒死吧。

网友: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锡焊是性价比最高的。但不是最好的。欧美这方面应用比较多。国内只有高端制造有少量应用。
您见过超过一个插头超过10万人民币的么?我见过旧的,新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设想的前提是尊重事实。
就拿你说的印刷为例吧,您说从铅与火到光与电是颠覆性的进步,咱们一分为 ...

说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想多了吧!还不如想想如何赚钱才实在!

网友:
楼主可以说光源由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LED灯经过了几代,算是改进,可是这些灯都得用电,焊接用锡这么多年没有改进,光源换了好几代,这么多年了也没一点改进,照明还用电。

网友:
楼主想的问题,应该好多专家教授博士后都想过的,可惜就是实现不了。不然早就有了神奇的胶水了!不过楼主可以研究点焊技术,好多芯片绑定都用这技术,相当的成熟

网友:
像你说的那样材料应该没有。

网友:
任何一种工艺都离不开性价比,俗话说人会走错路,钱不会走错路。。。。。。

网友:
你说的不叫进步。

那是,革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基本没进步,单就这焊接来说,本质上还是熔化焊锡焊接。你说的那些技术,万变不离其宗。焊点 ...

用浇水粘适合于高阻值场合,不适合大电流使用。计算器的电路断了,可以用2B铅笔画。

网友:
7%%

楼主的意思,是似乎焊接总还仰仗 焊锡。

七十年代,在一家生产金属封装的小功率 3DG 系列晶体管 的工厂里,亲眼目睹过 超声波 点焊。

当时的晶体管,硅片与 管子的引出脚 之间,靠这种点焊连接。现在的,我不知道。

这种超声波点焊,根本不发热。

而且早已是十分成熟的工艺。只是成本不低。

镍镉电池之类的电池组,电池与电池的连接,也多半是用点焊。

南昌市的电子市场里,卖电池的柜台,你买他的电池,老板会免费给你点焊。

这种 点焊机,坛子里不少人,能够 用 微波炉变压器自制。

网友:
没有进步会焊死你,以现在人类的电路规模用传统焊接的话估计焊到人类灭亡都焊不完

网友:
进步小的应该是电池,特别是铅酸电池。 手机锂电也是1、2年寿命,容量也就3AH左右,一出门个个得带个充电宝,每天一充, 且无法回收 重复生产新电池。

网友:
楼主说的针对电子爱好者,早就有人在做了,“电子积木”,只是现在还处于玩具范畴。因为成本,体积等各种原因没有普及起来。

网友:
基础的东西改变的不可能很大,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