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S系列的示波管偏转线圈和聚焦线圈怎么绕

楼主(2018-08-10):
想做电视机…

网友A:
SS是电磁偏转的示波管就像CRT显像管要用偏转线圈扫描,例如13SS31*。SJ是静电偏转示波管例如13SJ*,靠管内的偏转板扫描。两种都不用聚焦线圈。字母*=A,B...........R,S,Z表示屏幕的不同特性。比如13SJ31J-表示发光绿色中短余晖(其它屏幕特性参数略),13SS31D-表示发光白色长余晖。长余晖不能制作电视机,只要用于监视器比方雷达。

网友:
可以说你无知无畏么?建议你去买一台黑白电视机,拆了做配件,更容易做成你心中的电视机。自己绕偏转线圈,还是别费功夫了。

楼主:
13SS31D(突然发现余晖太长做不了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是电磁偏转的示波管就像CRT显像管要用偏转线圈扫描,例如13SS31*。SJ是静电偏转示波管例如13SJ*,靠管 ...

谢谢于版!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攒825电视机时做过偏转线圈。。。。
需要有原品,还要做两套木胎模具,往事不堪回首啊。。。

网友(2019-04-21):
我和楼主有一样的想法,13SS31D是雷达用管发光有蓝光短余光,和黄光长余光。 如果没有过滤黄光图像看起来好像会有鬼影。 我现在在修一台 澳洲 ECKO TX275 电视机 朋友在澳洲他们要送去回收厂了,我朋友帮我发过来给我。

在外国我看过他们修站前的电视,因为要测试就用5FP7 或者 7BP7 这些都是雷达管。

里面的显像管是 马世达 CRM93可惜衰老了,我手上刚好有 18SS35D我就直接接上去就可以看到扫描。 要用这类雷达管需要自己做偏转线圈。行输出变压器。

原装马世达 CRM93 需要关灯才能看到光

18SS35D 雷达管

网友(2020-05-02):
之前试验性的 编转线圈和 聚焦线圈。。 聚焦是5500圈 直流电压60V电流60mA才有比较好的聚焦线圈会发烫。我用0.15mm铜包铝线绕。 编转线圈是100钱 0.15mm 铜包铝线 4个。 阳极电压大约2500V 第2阳极 250V左右。

网友:
做得真好,太有意思啦

网友:
最近和矿石朋友聊起13SS31D他要做慢扫电视机我要做普通电视机。自从2014年第一次自制编转和聚焦线圈没有继续,昨天有拿起来玩和测试。。之前绕的编转线圈场和行没有90度,造成扫描图像有点偏斜。我把行圈数从100减少到22圈,因为我行输出开关在15Khz左右。图像宽度有变宽了不过还没有达到全宽,有空在去减少圈数看看。行输出变压器是我之前绕要给5寸黑白电视显像管电压有点偏高,输出大约4-5KV,13SS31D大约3KV 亮度蛮亮。我聚焦是不小心烧了一个点不过不明显。阳极电压太高聚焦线圈需要很大电流才能聚焦。编转灵敏度降低。。 我的聚焦线圈是5000圈用0.15铜包铝是2014年时乱绕的。阳极3KV时聚焦需要 100V 90mA左右蛮烫。等测试全部好了,我会从绕把5000圈换成450圈用纯铜希望做在8-9V用一个开关降压去供应聚焦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