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一3机芯的整流管总是打火换了3个还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10):
711机芯整流管总是打火,换了3个还是打火,请问各位这机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芯没用了,听了一会电容冒烟了,然后猫眼也没绿光了,也没声了,算了拆了当配件吧,

机芯短路了、电容冒烟了、爆炸了甚至没有用了那都不要紧,还能拆个配件啥的。就怕人的大脑短路了、冒烟了、爆炸了、没有用了那就真的麻烦了!

网友:
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个一岁多的的小男孩,一天当着人多脱了裤子拉了一次尿。由于小第一次会脱裤子,大家拍手称赞、一直夸奖他。尝到甜头的小男孩,以后一看到人多就脱裤子拉尿,直到成年……后来成了疯了!

网友:
看了半天,感觉像逗你玩?

网友:
终于懂了:醉翁之意不在酒。
楼主的意思也不在找出打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有点固执,让人想起当年的110,哈哈,那么简单的测量一下就是不做,把各位玩的要趴下,真的很好玩 ...

发多少个求助帖子才买到便宜可心的

网友:
打酱油的又来了哦。这个帖子有意思。

网友:
朋友们都让你测量一下管脚之间和管脚对地电阻,你根本沒听、没量,只相信眼睛!!有些问题用眼是看不出来的,用一下万用表就么费劲?

网友:
看看6P1管座,5脚和6腳是否有击穿短路的现象。还有2、3脚之间和8、9脚之间!      就这么个问题搞了一天,真不敢相信!

网友C:
滤波电容看看出问题没

网友:
滤波电容,或者高压有短路,比如输出变压器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看看出问题没

虑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通电变压器温度高,换变压器都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D:
不插整流管,测一下交流电压。另外你说的变压器温度高,是哪个变压器。不插整流管温度还高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把6A2当成6Z4了,换回来居然还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插整流管,测一下交流电压。另外你说的变压器温度高,是哪个变压器。不插整流管温度还高么?

不擦整流管电源变压器没温度,擦上整流管变压器温度就高了,猫眼没有绿光,输出变压器拆下来测了下是好的没坏,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首先确定:接线正确;不插6Z4测量变压器各绕组电压是否正常。
确定滤波电容完好;断开负载。
这样就能判断故障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确定:接线正确;不插6Z4测量变压器各绕组电压是否正常。
确定滤波电容完好;断开负载。
这样就能判 ...

拔掉整流管,变压器高压250v左右,变压器温度也不高,输出变压器也拆下测了下也是正常的,这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

网友F:
测量滤波后B+输出电压(空载与带载分别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滤波后B+输出电压(空载与带载分别测量)。

通电时间不敢长,10秒左右电源变压器高高温了,

网友G:
典型的乙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乙电短路。

开始还是好的又没动又活怎么的,应该不会吧?太难搞了,

网友H:
断负载!一个一个查!知道如何断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负载!一个一个查!知道如何断负载吗?

说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