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帮忙看看这理发器是不是中间那个六个脚的东西坏了?

楼主(2018-08-1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找错人了,你得找神仙帮你看哪坏了,普通人看不出来的.

我琢磨着,中间那个三极管黑掉了应该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琢磨着,中间那个三极管黑掉了应该就是坏了。。

103电阻也变色了,你的琢磨也许是有道理的......问题是黑了的管子能不能买到。

网友:
不检测怎么能看出来,不过哪两个三极管那里过热,有可能坏了,要用万用表检测。

网友:
你把故障现象描述出来,别人好给你分析。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接插220伏使用的,看到的这些是开关变换器 也就是降到12伏  供电机转动,可以不去理会这些,找个12伏的电源适配器 代用  既安全 ,又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