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2P2 电子管

楼主(2018-08-10):
想做一个低压乙电的单管收音机

求2P2及其管座   若干  一定要有管座

谁有多余的  请PM我

谢谢!!!

网友:
马云家多的是。

楼主:
我看了  都是有管子  没有管座   可讨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都是有管子  没有管座   可讨厌了

卖电子管的不可能没有最常见的小七脚管座。那是你没问他。

楼主:
已经买到了  谢谢大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电子管的不可能没有最常见的小七脚管座。那是你没问他。

弱弱的问:这种电子管  如果接错了线  不会爆炸吧

确实没接触过电子管

网友:
电子管内部只有灯丝是联通的,只要不在灯丝两端接高压,其他都不会造成短路。怎么会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这种电子管  如果接错了线  不会爆炸吧

确实没接触过电子管

先不说屏极电压有多低灯丝电压更低了!我真想不到它会怎么爆炸!您觉得它会爆炸吗?哈哈哈

网友:
接前先测量查看是否有内部联在一起的极,有的为同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