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大灯那部分先坏?

楼主(2018-08-10):
LED大灯,停车怠速开大灯照明,不长时间就熄灭了,这种LED大灯是靠背后的小风扇强迫散热的,估计在停车状态发动机舱温度太高。
哪个零件先坏?

网友:
哪个部件余量最小先坏哪个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挂了。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与疝气灯比较有什么好处。

LED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挂了。拆开看看

确实是驱动坏了,我想应该是LED先坏,现在拆下LED,加8V串1.5欧,电流0.25A还非常亮,散热不够不敢试太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驱动坏了,我想应该是LED先坏,现在拆下LED,加8V串1.5欧,电流0.25A还非常亮,散热不够不敢试太长 ...

一般都是驱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驱动坏

和我想象的相反,我以为LED更容易坏。
这个拆下来的LED能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它正常工作电流好像不好配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想象的相反,我以为LED更容易坏。
这个拆下来的LED能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它正常工作电流好像不好配 ...

现在车用LED灯就像家用LED灯一样。早就是一片红海。鱼龙混杂。竞争激烈。
成本压缩导致的。驱动用料不行。不耐用。加上散热设计上也不好
寿命自己短

网友:
即使装了这种带散热风扇的LED灯,也要装防尘、防水罩,也就是大灯内部循环散热。

停车怠速没有对面迎风给灯罩散热,长时间驱动很容易就烧了。

我车子也装了这种类似的LED灯,有一次晚上高速长途回老家,8-9个小时开着灯,中间服务区休息20分钟,一点事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驱动坏了,我想应该是LED先坏,现在拆下LED,加8V串1.5欧,电流0.25A还非常亮,散热不够不敢试太长 ...

我家全部是LED灯源,一年后很多坏的,不炸灯的,基本都是一大电容失效(应该是内部高温所至),换上新电容就好,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
最先坏的是灯珠

网友:
驱动部分,风扇先坏,灯珠坏主要看散热部分,散热一坏,马上就不了。

网友C:
驱动坏了还有得修,灯珠坏了没得修了,只有换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坏了还有得修,灯珠坏了没得修了,只有换灯珠了。

马宝找了,居然有同样的驱动卖,不知道值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