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服务器电源有办法让它启动么

楼主(2018-08-10):
各人大师这电源有办法让它工作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后边有 金手指, 貌似 某一个脚  接地 就可以了!

楼主:
资料太少了不知道如何启动它

网友:
一般待机都是5V的,没资料只能这样试,最好找到资料!

楼主:
关键玩的人太少

网友A:
主输出排上的第14脚(绿线),与地线(15、16、17均可)短接,电源就开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输出排上的第14脚(绿线),与地线(15、16、17均可)短接,电源就开启了。

上次那个sun服务器的电源也拆回来了,果然无法点亮,请长短兄给把把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那个sun服务器的电源也拆回来了,果然无法点亮,请长短兄给把把脉:

把脉就谈不上了,这种电源使用专用的接口,只能老老实实地一根线一根线地查找,把所有的电源接头和所有的地线排除了,剩下的那根就应该是启动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脉就谈不上了,这种电源使用专用的接口,只能老老实实地一根线一根线地查找,把所有的电源接头和所有的 ...

明白了,看来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输出排上的第14脚(绿线),与地线(15、16、17均可)短接,电源就开启了。

多谢高手指导已经正常启动了,没想到这个电源启动后未接任何负载功耗38W,吓死宝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