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8-08-10):
这个图中老晶体管能用什么新晶体管代替?电感和变压器怎么绕?

网友A:
晶体管可代换的有很多,不过这个电路太落后不好调整需要扫频仪不说而且只针对单一频道接收不能实现全频道接收而且抗干扰差图像不稳定。还不如只利用扫描视放部分,通道部分用个一体化电调谐高频头替代高放、通道放大、视频伴音解调、那几个部分。不要小看它,它比收音机可难玩多了,技术含量可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可代换的有很多,不过这个电路太落后不好调整需要扫频仪不说而且只针对单一频道接收不能实现全频道接 ...

说得对,我就是用扫描电路

网友:
8050 8550 5401 5551 A42 A92

网友:
这些管子在代用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的是耐压,其次是功率。用在扫描电路上用一般用现时电视机的任何视放管都能代替,但电视机的视放管放大倍数往往低的多,所以在选用的时候要挑放大倍数大的视放管来用,在挑选的时候还要注意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