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电脑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向坛友汇报一下

楼主(2018-08-10):
神舟A470p,赛扬双核那款
目前情况是开机挡在神舟logo那,按下esc键可以进win7系统
进系统之后想在地址栏或者搜索栏输入,这个时候键盘上的B键在自己不停的输入,大约3分钟后就好转了,停止自动输入
可问题又来了,当输入字母b的时候按键盘B又不起作用了。
现在已经尝试过一下办法,杀毒,换系统,换硬盘,不装硬盘在pe里面测试也是这种情况,键盘拆下按键B酒精擦拭那个小橡胶帽也是无济于事
因此特来问询广大坛友,这电脑倒是键盘坏了还是中病毒了,谢谢坛友们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
没想过换键盘??

可以把键盘的排线拔了 换个USB的键盘试试

楼主:
目前手里没有usb键盘,无法测试。尝试过拔掉原机键盘开机,没有发现挡bios现象

网友A:
确认是键盘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键盘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谢谢回复!
目前仍不理解为什么按键既然坏掉了为什么开机后没多久还在一直自动输入,
后来该按键正常按压却是无法输入

楼主:
这电脑目前正好服役五年一个月零一天

网友B:
换键盘试试吧,这类病毒似乎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试试吧,这类病毒似乎没啥意义

感觉就像是被恶作剧,您瞧,开机我点鼠标想输入,它自动输入一串b字母,当真想输入b字母的时候它却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试试吧,这类病毒似乎没啥意义

您瞧,俺快被它气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就像是被恶作剧,您瞧,开机我点鼠标想输入,它自动输入一串b字母,当真想输入b字母的时候它却不管用 ...

这就说明,键盘的问题比较大。也有的出问题的木马会引起此类毛病,但不多见。

网友C:
第一个不正常现象:按下esc键可以进win7系统,大多是电池(不是cmos电池)没电且充不进电,需要更换了。
第一个是B键弹不起来,自动连续输入,输入到极限后停止,就再也不能输入。
当前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说明,键盘的问题比较大。也有的出问题的木马会引起此类毛病,但不多见。

的确有点玄乎,杀毒重装系统都没啥改善。只好改天弄个键盘试试了,多谢您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正常现象:按下esc键可以进win7系统,大多是电池(不是cmos电池)没电且充不进电,需要更换了。
...

键盘拆下来了不装不用按esc就能顺利进系统啊!已经试过了!
现在感觉就像在被电脑恶作剧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正常现象:按下esc键可以进win7系统,大多是电池(不是cmos电池)没电且充不进电,需要更换了。
...

b键已经拆下用酒精擦拭过那个小橡胶帽和对应的接触点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把键盘拆了 接个USB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坏掉了,一般都是挤压造成的,我有个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
换个键盘测试不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D:
就是那个B键坏了,换了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B键坏了,换了就好啦。

昨晚搞了半休,,,那个b键搞好了,又有别的几个键不好用了,现在是脑涨脖子酸

楼主:
现在情况又回到之前了。刚才是排线没插好,但是b键管用了。但有别的几个键不能用。排线插好了b键居然又不管用了,别的键正常了

楼主:
排线没插好,b键能用。但有几个别的键不能用。排线插好,别的键能用,b键居然又不行了。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目前电脑不接键盘一切正常

楼主:
想了下,有次排线无意中没有插好,试机b键是正常的,但是有几个别的键不管用!排线插好b键又失灵!现在开机卡bios,按除b键外任意键进系统

网友:
键盘犯病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应该是键盘硬件问题,关键你那句,拆了硬盘启动没有发现挡bios现象,基本就是键盘坏了,具体可能就是b键黏连

网友:
十有八九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