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空调不凉块,怀疑是安装师傅没装好

楼主(2018-08-10):
是这样的,安装的时候管路都接好了之后,到了排空气的那一步师傅是这么做的,先把高压管路的两通阀门用内六角转两三圈松开一点,然后用内六角在加氟的那个口哪里顶了一下,一两秒的样子,然后用内六角将低压高压管路全部打开就完成了。我没有装过空调,但是空调原理和装机方法还是懂一点的,我怀疑是管道里的空气没有排空,懂行的帮我看看是这个问题吗?

现在空调是只要调到28度以下空调压缩机是不会停机的,温度计测量室温最低也只有27度,晚上凉快点的时候26度

网友A:
进风口和出风口温差超过8度就正常了。

网友:
不可能没排干净,那样压几秒都把空气冲掉了,即使不够干净也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
测量出风口温度

楼主:
测过19度左右

网友B:
楼主多大的房间,多少匹的空调?现在都是环保雪种了,要用真空泵抽真空的。用那种排空法会损失点雪种的,只要是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大的房间,多少匹的空调?现在都是环保雪种了,要用真空泵抽真空的。用那种排空法会损失点雪种的,只 ...

大一匹,14个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大的房间,多少匹的空调?现在都是环保雪种了,要用真空泵抽真空的。用那种排空法会损失点雪种的,只 ...

装的时候那个师傅喜欢图方便,外机要装在地面上,强烈要求下才装高了些,我是一楼的,装机师傅连万用表都没有带,更别说抽真空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那个师傅喜欢图方便,外机要装在地面上,强烈要求下才装高了些,我是一楼的,装机师傅连万用表都 ...

新空调的出风口温度好像可以到14度? 反正用手在出风口可以感觉到冻手…… 19度肯定不正常了

如果你的是环保制冷剂(非R22),不抽真空直接安装,可以找厂家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空调的出风口温度好像可以到14度? 反正用手在出风口可以感觉到冻手…… 19度肯定不正常了

如果你的 ...

定频的,r22制冷剂

网友:
不光看房间面积,还看房间保温性能,保温差的房间14平米28度在外界温度高时是停不了机的

网友C:
如果他温度计是准确的,出风口19度,这新空调肯定是不正常的了……   我老家一台10多年的老空调在补足雪种后开机,出风口的风吹一会冻到手指头木

网友A:
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室外机的两个管接头那地方会不会结露滴水?

网友D:
       R22是不需要抽真空的。出风口19度,说明空调工作基本正常。看看室外机,铜管连接处,是否有油渍,如果有,基本是漏氟。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2是不需要抽真空的。出风口19度,说明空调工作基本正常。看看室外机,铜管连接处,是否有油渍,如 ...

新装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不是漏氟,会不会是空气没排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室外机的两个管接头那地方会不会结露滴水?

结漏滴水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装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不是漏氟,会不会是空气没排干净?

管道的空气没多少,要知道空调内的制冷剂是有压力的,排气时间虽短,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他温度计是准确的,出风口19度,这新空调肯定是不正常的了……   我老家一台10多年的老空调在补足雪种 ...

你那空调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风口和出风口温差超过8度就正常了。

说明书上印的行业标准8度,但这个每台空调都不同,设计不同,温差有区别,一般正常来讲,10-14左右,再讲,楼主这个定频空调,有谁会给你抽空?厂家没要求说必须抽。如果楼主的房间温度是32以上,出风都有19度,那温差绝对符合要求,不要去懒安装人员了,买一台大点的空调解决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漏滴水肯定有的

     从你的描述看,空调基本正常。装机的时候不带万用表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绝大多数并不需要万用表,你这机也不需要什么抽真空。建议空调开机半小时后再测量出风口温度,测量温度要在出风口放的时间长些,空调的制冷效果看的是出风量和温差不是绝对温度,那种拿绝对温度来当指标的都是不懂装懂的。

网友:
请看18楼回复,一般大于8度。不过我记得我怀疑空调有问题时,师傅为我的空调测的温差是15度。我9平米的房间用的是1匹。变频制冷也不是很快。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牌子的?变频机?大热天风口19度应该可以吧?环境温度多少?房子结构呢?

网友:
变频机器不停机的。

网友:
看说明书制冷量是多少?

网友:
现在新的也都不怎样。不如以前的凉快,问了经常卖空调修空调的,说现在的制冷剂氟利昂的事,现在要求环保。不如以前型号的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描述看,空调基本正常。装机的时候不带万用表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绝大多数并不需要万用表 ...

今天测了下空调的功率930w左右,室外温度是36左右,室内温度没开空调之前是30度,空调制冷额定功率760w,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空调尽可能买大的,14平米应该两匹以上。强劲的空调更省电。

网友F:
看描述,好像排空方法不对,不是顶加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描述,好像排空方法不对,不是顶加氟口

我了解的方法是先三通阀螺母松一点,再两通阀门那边打开一点,待三通阀这边空气排完有凉气了迅速关掉三通这边的螺母。这货先开的两通阀这边后开的三通这边

网友:
1P  14平方   OK

外机大小二接头都湿有水滴下, 总电流 4A上下(环境温度高电流也高)

以上对,那就是你的牌子不是松下定频1P (打25平方OK)

定频也必须抽真空,但国内安装工都不抽,厂家也默许用排气法代替。
排气法:看说明书(三次)
话要说回,定频就是不抽真空和排气,人是感觉不出有差异的。

我家复式:下层三间(20、20、16)房门打开 开一台1.5P定频,开空调的那间太冷人不敢待在里面,另外二间房26度

顶层三间 (16、16、10)  开一台 1.5P定频,白天可打二间, 晚上可打冷三间

网友:
给楼主参考吧;感觉你出风口温度19度是太高了!
我安装的格力,冷媒R22,定频,铜管抽真空;出风口温度13度(室内温度28度);

你可以试一下,调至最低温度(格力可以调到16度);如果空调最低温度是16-18度;你室内机出口温度是19度;肯定达不到产品设计标准;可以以这个理由要求重新安装或退货!最好先参考下你的机器品牌的安装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那个师傅喜欢图方便,外机要装在地面上,强烈要求下才装高了些,我是一楼的,装机师傅连万用表都 ...

装空调要万用表?我还第一次听!维修才带万用表,

网友:
变频的必须要抽真空,定频的用氟吹一下就行,也有可能是氟不够。

网友:
楼主看看室外机排热气的情况,越热越好。

网友:
新装的空调出风口19度有些高,我的1匹空调测得17度,现在质量就这样,我的另一台空调电容器坏了,用了12年了,换了以后让维修师傅给加了些制冷剂,测得的温度11度,你说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室外机的两个管接头那地方会不会结露滴水?

两个管都结露滴水就肯定不正常了,一根管结霜,一根管结露。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刚好前段时间自己加氟了 没有氟不会冷的 第一次加完氟  凉了一晚上 第二天就不凉了 是自己没拧紧加氟口  现重新加并拧紧 半上月使用正常  个人经验是外机两跟管结露为正常  但如你说下停机是压缩机不停还是内机风扇不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下空调的功率930w左右,室外温度是36左右,室内温度没开空调之前是30度,空调制冷额定功率760w, ...

这个额定功率是有前提的,这种数据是在特定环境下测试出来并标定,就像是EER与APF一样,是要特定的,你930左右,你看你的电压值,主机安装位置,外界环境温度,室内环境温度,铜管的长度等,高底落差等都会影响其功率的变化,还有故障的话,比如冷媒的充填量,铜管安装时有无折,系统有无异物进入等等,

重要的是,不能拿一个数值去敲打这空调是否正常,最最重要的是,不要轻易说安装人员的责任,各行都有不容易,如果认为有问题,可以叫上售后给你测试一翻就有结果,

网友:
新机器在没有缺氟利昂的先决条件下,故障是回流阀(细铜管一端)没有完全打开,致使风口温度偏高造成的。

网友:
检查电压够不够。

网友(2018-10-21):
温度计没放好吧?最好用表打一下压力,R22 6.8压力正常应该非常冷,变频的效果没有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