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171和OC170四级管参数,请教论坛高手

楼主(2018-08-11):
请教论坛大侠。OC170和OC170三极管功能及参数谢谢
     电路上标示b. c、e、s四极,请教参数。求购。感谢

网友:
OC171数据表
型号代号:OC171

晶体管材料:Ge

极性:PNP

最大集电极功耗(Pc):0.08 W.

最大集电极 - 基极电压| Vcb |:20 V.

最大集电极 - 发射极电压| Vce |:20 V.

最大发射极 - 基极电压| Veb |:1 V.

最大集电极电流| Ic max |:0.01 A.

最大。工作结温(Tj):80°C

转换频率(ft):60 MHz

集电极电容(Cc):5 pF

正向电流传输比(hFE),MIN:150

噪声系数,dB: -

包装:TO7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oc171.html

楼主:
最佳代换管型号。谢谢

网友A:
四条腿就是四极管吗?有一根是屏蔽,接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条腿就是四极管吗?有一根是屏蔽,接外壳的。

是的,屏蔽脚,国内生产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