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基本由热电阻决定,为什么高输入阻抗的FET比低输入阻抗的BJT低噪声?

楼主(2018-08-11):
噪声基本由热电阻决定,为什么高输入阻抗的FET比低输入阻抗的BJT低噪声?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就是太复杂了,对我等老头儿不容易起到教育作用。

这么说吧,双极型管是电流驱动器件,噪声电流恰恰作用在基区的输入电阻上,因而噪声功率可以全部作用到晶体管上。而单极型管都是电压驱动的器件,从原理上可以看成是静电驱动(这个说法当然比较夸张了),噪声电流难以获得足够的强度产生噪声功率,加之沟道的导电由多数载流子承担,由热效应产生的起伏对沟道电流几乎不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影响,自然噪声就要低很多了。

另外,单极型管因为没有噪声电流通过,所以理论上不具有1/f噪声(所谓粉红噪声),所以在低频段的噪声比双极型管要低。

网友:
输入阻抗相对于前级来说就是前级的负载,输入阻抗越大,对前级牵制影响越小,阻抗大,相对于前级电流就小,NF噪声就小,NF噪声与电流的载流量成正比,所以任何低噪声放大器基本上都是小电流的静态工作点的配置参数,场效应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