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车子电瓶电量放空的问题

楼主(2018-08-11):
车子是15款宋旗舰版。提车日期16年2月底。电池是瓦尔塔80AH。车子目前才跑了12000多公里。当时提的是展车

7月底去附近的4儿子更换了全新的主驾驶座椅总成。之前的一块皮质开裂了。
来回300公里吧。然后车子就停着没动。放了大概9天左右。去内蒙玩了
回家就发现电瓶一点电也没有了。表已经量不到电压了。心想完蛋了。铅酸过放到0V应该报废了
赶紧取下电瓶上楼用EBC-AH充电。用的是脉冲充电。前10V都是软件限制到50MA的电流。电压回升的特别慢
10V以上后电流上到4A了。大概充了30个小时。电压从0充到14.4V。恒压后电流降到1.5A的时候我不充了
充进了65AH。还不错。15年的电池。到现在还还有这个容量还可以。毕竟3年多了而且还是展车

下楼装车。测试车子没问题。启动也正常。跑了一会。然后断开负极。开始测试待机电流。车子有无钥匙进入系统
断开负极线。中间串上万用表。测试锁车后的待机电流。锁车后钥匙远离。
刚开始几分钟电流移动在160、230MA两档上下跳动。心想这么大电流肯定不正常。心想车子肯定有问题了。前几天机舱还进过耗子
肯定是有咬坏线的地方。等过了10分钟左右。再看电流降下来了。2、16、30MA这三个档上下跳动。
这个电流应该就是正常的了。期间还把座椅总成插头断开了。发现断不断座椅电流都没有变化

现在看30MA左右的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可电池放了10来天一点电也没有了
我又把电池负极与车子搭铁线断开了。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准备明天过了24小时后再看下电池的电压
看看是不是电池自放电严重了

各位路过的大神、烟版麻烦进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这是电池的脉冲充电曲线、充到65AH已经充了33小时了,没继续充。断开时还有1.5A的电池。继续充满估计能达到70AH差不多

楼主:
路过的兄弟们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电池不行了要换,能充电进去电流还可以是发热引起的你可以充电时摸摸看,刚装车电流大说明车电路也有问题,后来电流越来越小是电压越来越低了

以上纯属瞎摆可置之不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要换,能充电进去电流还可以是发热引起的你可以充电时摸摸看,刚装车电流大说明车电路也有问题, ...

5月份出去玩了半个月。车子也没问题。到家就弄着了
刚锁上车的前3分钟电路300MA左右。过几分就降到30MA左右了。说明车子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断开了负极。放24小时后看看电压降的多不多。是不是自放电比较历害了

网友B:
电池60安时,不至于这么不经放。我的车36安时放2个月轻轻松松,1多测测驻车电流,好多后加的导航音响很垃圾,待机很耗电,2看看电池的内阻,内阻大了即使有电但启动不了车子的,一般电池用几年内阻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60安时,不至于这么不经放。我的车36安时放2个月轻轻松松,1多测测驻车电流,好多后加的导航音响很垃圾 ...

待机电流30M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了。本身还有无钥匙进入
车子没动过。都是原车的。自带安卓系统的多媒体
电池内阻我的EBC测不出。你倒是提醒我了。手上有电池内阻测试仪。明天测试一下。谢谢

楼主:
大神路过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我的面包车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最近连续放完电好几次了!我把电瓶付级拆了!放几天看看!不明就换了!5年了!  我安了GPS定位~待机电流120ma!电瓶45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面包车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最近连续放完电好几次了!我把电瓶付级拆了!放几天看看!不明就换了!5年了 ...

待机电流这么大吗?我的才30MA左右晃
刚测了电池内阻才5.4豪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面包车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最近连续放完电好几次了!我把电瓶付级拆了!放几天看看!不明就换了!5年了 ...

昨天打算放24小时看看自放电情况。结果晚上下雨了。用车了。今天开始试一下
中午断开的负极。明天中午量一下电压看看。

楼主:
刚测了电池的内阻为5.44豪欧。电池电压表量12.52V。内阻仪显示12.6V

网友D:
我的suv车上个月,老上夜班,放了一个月没开,这个月打火一切正常,

话说你的内阻怎么这么低,我的新车充满电,我测过,在9,12.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suv车上个月,老上夜班,放了一个月没开,这个月打火一切正常,

话说你的内阻怎么这么低,我的新车 ...

之前最长放了半个月没问题。电压也够
这次就9天就一点电也没有了。测试了待机电流30MA
电池电压量不到了。用脉冲充进去65AH。说明电池也不错
测量了内阻才不到5豪欧。
问了朋友说可能是车子某个部件偶发性故障。没关闭。把电池电耗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suv车上个月,老上夜班,放了一个月没开,这个月打火一切正常,

话说你的内阻怎么这么低,我的新车 ...

电池原车的瓦尔塔。80AH的。15年的车子。16年2月底提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偶发性故障,也不一定是9天,有可能还短几天,比如某过开关按下没弹起,车门未关到位等等,这个原因可能会比较难找到。当前要排除电瓶自放电的原因,目前来看,电瓶自放电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