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跟风做了一台DPS收音机

楼主(2018-08-11):
    论坛上看到Changwanren介绍的用AKC4926做的DPS收音机效果挺好,也跟风做了一台。也用的AKC4926,在淘宝上同时买了AKC6952W芯片,由于手头没有12MH的晶振,暂时没有做。这个确实比较简单,比单管机都省事,只要焊接无误,通电就响,无需任何调整。太神奇了,多波段,没有任何电感元件,一块小芯片,还带功放。几年来制作和网购的信号发生器,扫频仪,LCR表都无用武之地。。想起少年时一次次的绕线圈,架天线,调矿石,做的矿石机也只能在深夜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感叹科技的发展。
     没有调谐指示是这台机器最大的败笔。  采用了小台式结构,觉得自带功放输出小了一点儿(其实够用),加了2025功放,用一节14500电池(3.7V)有近1瓦的功率。实在无法用调谐指针结构,如果读盘20CM长,再留出喇叭的空间,这机壳太大了。这么大输出,喇叭至少10CM的。。
     用了双电源,因为用一组3V,功放太小,而且由于功放电流大,严重影响电调频率。没有采用431稳压。干脆双电源,问题都解决了。4926用两节5号电池,2025用一节14500锂电。
     焊接芯片是个难点,开始没有经验,焊废了一片(把接脚弄断了)。我的经验是:先在转接板上镀锡,这个不用太小心,锡多一点,接线搭接也没事,把锡烫开,用卫生纸一擦就好了,尽量多镀一点。然后把芯片对准,烙铁擦干净,顺着接脚的方向用烙铁尖轻轻一带,就焊好了,因为烙铁上没有锡,不会搭焊。最后用万用表仔细检查一下,既没有漏焊,已没有搭焊就OK了。
补电路图,阿福老师的

网友:
我也在洞洞板上焊好了,效果嘛,调频很好,灵敏度和音质均不错,中波灵敏度还行,音质一般,短波台不是很多,可能天线没弄好,就接了根拖线。说说缺点,音质真没有传统模拟机的好,几乎没有调整的地方,少了乐趣,要想形成自己的个性,没门。调台时有沙沙沙的数码声,收到台后噪音比较小。调台不象可变电容器调台,可反复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机器调到台后,前后有一段范围内调节不会有变化,应该是锁相环原理。音质一般,数码味较重,不润。玩玩还是可以的,我还是觉得传统可变电容器,中周的机器好玩,有嚼劲儿。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接收效果如何?

楼主:
FM很好,比以往做的分立件的,7358+7640的都好一些,特别是音质。中波一般,灵敏度不如“超动态,宽频响”的,和标准7管机差不多。短波1和8收台较多,其余波段有的无台,有的1-2个台。

网友:
很好,不错。

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几乎什么经验也没得到。

网友A:
中周都哪去了?现代技术如何吧中周省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周都哪去了?现代技术如何吧中周省略的?

东周 西周 北周 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FM很好,比以往做的分立件的,7358+7640的都好一些,特别是音质。中波一般,灵敏度不如“超动态,宽频响” ...

线圈再远离 芯片一点 收音机芯片和功放芯片都会影响中波

网友B:
最近本版被DSP踢馆后很多人都叛变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本版被DSP踢馆后很多人都叛变了阿

对啊,科技进步

网友:
中波的灵敏度与磁棒线圈的匝数和离芯片的远近有关,短波由于没有LC选频回路,抗干扰能力很差,靠近电源插座,满频段全是干扰声,远离电源等干扰源,接收灵敏度就上来了。音质赶不上传统的模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本版被DSP踢馆后很多人都叛变了阿

您就 是踢馆者之一。
其实呢,人都要有点包容之心。俺的观点是提倡百花齐放。每个人各取所需即可。不要强求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一样。大家都和和气气交流,允许各种奇花异彩多好,不比单一色彩要艳丽得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就 是踢馆者之一。
其实呢,人都要有点包容之心。俺的观点是提倡百花齐放。每个人各取所需即可。不要 ...

对的 其实就是找个乐趣

我做过单管 7642 DSP就缺一个外差了 (矿石不考虑 哼哼)可是乡下地方 不好买元件 看来日了

网友:
AKC6959 + LM386 + 蓝牙USB = 桌面音响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