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转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8-08-11):
谁知道这个图中的磁环能用什么代替(给示波管用的偏转线圈)

网友:
只知道要专门匹配,以前装黑白14吋电视机,偏转线圈和磁块装在显象管上一起买回来,据说很难调整,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显像管厂家配套的,出厂调试好的

楼主:
示波管啊

网友:
你的第一个是磁偏转,要用磁环和偏转线圈。但明显和普通的显像管不同。

网友A:
第一图是电视机用的磁偏转线圈;第二图示波器是电场偏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是电视机用的磁偏转线圈;第二图示波器是电场偏转。

一半正确。第二种用的是静电(电场)偏转的示波管,但它把偏转电极当做加速电极用了。所以改用了磁偏转。

网友C:
为什么要为示波管配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好处是电子束偏转角度可以很大,电子束偏转对聚焦的影响较小,缺点是扫描/偏转信号需要特定频率,适应性较差,耗电较多,易产生电磁干扰
静电偏转,优点是耗电极省,扫描/偏转信号可以使用很宽泛的频率,缺点是偏转角度较小
大部分示波管本身就是静电偏转的设计,管径较粗,使用电磁偏转的话虽然偏转角度不大,但消耗功率不小,对聚焦也有影响,电磁矫正也麻烦一些

楼主:
谢谢以上所有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半正确。第二种用的是静电(电场)偏转的示波管,但它把偏转电极当做加速电极用了。所以改用了磁偏转。

谢谢指正!

网友:
看着玩儿玩儿。我第一眼也觉得第二个是电场偏转,看一看,偏转极都接在一起了,哦哦,非偏转用了。其实一般用示波管做电视都直接用电场偏转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为示波管配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好处是电子束偏转角度可以很大,电子束偏转对聚焦的影响较小,缺 ...

这是准备做电视的

网友:
现在很难找了吧。应该用液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