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帮确认一下这只色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8-08-11):
帮助确认一下阻值:

webwxgetmsgimg (4).jpg webwxgetmsgimg (6).jpg webwxgetmsgimg (8).jpg

网友:
300×0.01=3欧姆 电动车充电器电源调整管的取样电阻

网友:
好像是30欧姆5%精度的

网友:
红色或橙色=20或30欧姆

楼主:
第一环不是红色,应该是橙色,第四环是紫色?金色(不可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环不是红色,应该是橙色,第四环是紫色?金色(不可能吧)?

别猜,测一下就知道。如果电阻坏了,刮去一部分保护层,分别测电阻脚至断点的电阻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猜,测一下就知道。如果电阻坏了,刮去一部分保护层,分别测电阻脚至断点的电阻相加......

电阻已断路,
你这种方法能的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已断路,
你这种方法能的准么?

电阻中间刮一点漆  表笔 中间一个   测2头  大凯应该  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30欧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中间刮一点漆  表笔 中间一个   测2头  大凯应该  就知道了

试了,中间刮掉一点漆,(露出里面的螺旋状电阻丝吧?),分别测都不通(表笔一直中间一只分别两头),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什么板子上的,我看也像30欧姆。起码不是3K以上的电阻。

网友:
30欧,保险电阻。

网友:
把表面的漆膜从头到尾刮出一条露出金属,表笔一端接电阻的一个头,另一端在露出的金属上慢慢滑动,不通的话,反方向再试一下,测出一段的数值长度,就可以大致估计出这个电阻阻值了。

网友:
橙黑黑30Ω

网友:
自己对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什么板子上的,我看也像30欧姆。起码不是3K以上的电阻。

是涌金足浴盆的电源板,应该是保险电阻(220v电源挨着保险管的那只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涌金足浴盆的电源板,应该是保险电阻(220v电源挨着保险管的那只大电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28cb5bb7tFPbpk&id=560976270809&ns=1&abbucket=6# ...

太贵了!+邮费=78元

楼主:
家里破烂里找不到同阻值的电阻,买只吧。
不知这样的电阻断路会不会有其他元件也同时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邮费=78元

不是让你买这块板子,上面的电阻阻值标的清清楚楚:RYI 39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买这块板子,RYI电阻是39欧。

真细心,谢谢!
用放大镜仔细看了,明明印着: RYI  39R  2W   !

楼主:
谢谢同学们的热心指导,每次遇到困难请求都能得到同学们的耐心指教!
希望矿坛的这种风格继续发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破烂里找不到同阻值的电阻,买只吧。
不知这样的电阻断路会不会有其他元件也同时损坏?

这个限流电阻有的电路用有的不用,你看看此电阻以后电路有没有短路。
https://wenku.baidu.com/view/e3f58ca10029bd64783e2c2e.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破烂里找不到同阻值的电阻,买只吧。
不知这样的电阻断路会不会有其他元件也同时损坏?

根据图上的看这个电阻不是用于大功率的,是给开关电源的,查看电阻后面的电容等有无短路的地方。根据电路图看这个电阻换大点也无妨。

楼主:
按电路板上印刷的阻止39R买了只换上了,但还没试机呢(在另外城市的哥哥用的);
为什么电路板上明却标注是39R,但实际却用30R的电阻?还不只是我这台机子用的30R的阻值的,网上卖的这块板子的这值电阻用的也是30R的阻止?

新旧电阻比较:

网友:
39欧,板子上标的应该没错

网友:
应该是300*10=3K

网友:
线路板上标明的是39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电路板上印刷的阻止39R买了只换上了,但还没试机呢(在另外城市的哥哥用的);
为什么电路板上明却标注 ...

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要求不严格的话,39欧姆电阻用30或40几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