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锌铅电池电动车改锂电池原来的充电器真的不能用吗?

楼主(2018-08-11):
应该说:酸锌铅电池电动车改锂电池对原来的充电器要求低了,原因很简单:改锂电池都加了保护板。过压过流都能保护,对充电器的要求应该是
1.限制充电电流不能过大,过大保护板保护,充电电量因电池容量不同而不同,我想一般不应该超过3A,过高电池发热,而且充电器功率太大。
2.应把充电器终止电压(空载电压)调到稍高于电池组最高电压。不然充不满。其实稍高一点也问题不大,因为有保护板,电池到了最高电压会停止充电的。
我这里讲的是同等电压充电器的改动,例如48v酸锌铅电池改48v锂电。
一般厂家卖家总强调,一定要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大概是利益需要。
大家认为怎么样?

网友A:
可以应急用,不建议长期用。铅酸的充电器在锂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充电没问题,一直都是恒流(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的充电器)充电。当锂电池电压达到充电器预设值(脉冲阶段)的时候电压会高很多,这个时候锂电池保护板就开始动作了,充电器就一个会红灯一会绿灯交替闪。如果接着冲就可能对锂电池过冲(瞬间电压过高,保护板有点滞后。当然每个品牌的保护板也不是都一样的)。如果在此时停止充电,锂电池电压智能冲到每节4V多。所以在有人看守,不充满(转脉冲就断电)的前提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内阻大小关系不大,内阻小,最大充电电流大,只要确保最大充电电流不大于某值就可以了,其实酸铅充电器 ...

锂电池最怕过压,而原充电器如何不能保证不过压,最好还是换锂电池充电器,毕竟锂电池价格比充电器贵多了,不能因为省一个充电器而充坏了电池,得不偿失。

网友:
铅酸电池与锂电池的内阻不一样 ,  锂电池比铅酸电池的内阻小,如果长时间充电,可能会过充 ,对电池有损害,如果非得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充锂电池 , 在充电器输出端串只大电流整流二极管或许行 。

认知有限  不知对否 ,若不认同 , 轻点喷哈

网友:
我认为铅酸电池内阻低。

楼主:
我想内阻大小关系不大,内阻小,最大充电电流大,只要确保最大充电电流不大于某值就可以了,其实酸铅充电器也有恒流限流功能,好像一般限流在1.8A左右,对于锂电池这个电流可以大一点,充电时间可以短一点,要考虑原来充电器功率和锂电池电池容量。
只要不超过保护板最大充电电流,充电就能进行,而且充满自停,不必严格限定充电器终止电压。主要考虑原充电器的最大功率和不使锂电池发热
我这个想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
能不能通用,取决于充电器的电路,如果是开关电源的可以通用,老式的铅酸充电器有些是可控硅调压式的,因其峰值电压过高,不适合锂电。

网友:
铅酸充电器一般都是三段式充电,而锂电池只需要俩段式充电就行,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铅酸充电器充锂电池,如果一定要用也应该改充电器,将脉冲充电阶段去除再行使用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只要稍微改动下就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楼主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几乎所有锂电池的保护板的保护电压都要高于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保护板是锂电 ...

“几乎所有锂电池的保护板的保护电压都要高于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这句话不知从何而来?不知道你可了解保护板?你是说几乎所有锂电池的保护板都没有保护作用吗?就手机来说,锂电池保护在4.2v左右停止充电,而所有的充电器都是输出5v-5.2v而不会过充,如果低了就会充不足电,因为充电器有内阻,特别是大容量电池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高却不会过充,原因就是电池有保护板。这不是常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充电是靠内阻来充的?知道什么叫充电管理芯片吗?知道什么叫做充电管理电路吗?保护板是保护锂电 ...

请你静下心来考虑问题,我从来没说“充电是靠内阻来充的”。你可能没碰过保护板,在保护板上就靠你说的“充电管理芯片”工作的。而其他地方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好了,我也不和讨论了,我们各自闭嘴吧。

网友:
锂电池的保护板是用来防止过充、过流,短路,电池高温(有的没有),多串锂电池组还有平衡电路,通信协议,并没有充电恒压和恒流电路;并且锂电池是个很娇贵的物什,过放和过冲都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严重的过充过热会造成电池自燃发生火灾,所以锂电池的充电器做的都比较复杂,有的还与电池进行通信来检测电池的状态,要的就是能够精确控制,一旦出现异常充电器与电池会自动断开

网友:
锂电池充电分三个阶段: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所以铅电池的充电器不能用于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应急用,不建议长期用。铅酸的充电器在锂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充电没问题,一直都是恒流(电流大小取决于你 ...

  谢谢回复!请问"锂电池保护板就开始动作时,充电器就一个会红灯一会绿灯交替闪。”这种情况是你不是实际观察到的?我猜想可能不会。
   第一,充电器空载电压(就是停止充电时电压)不会很高,就48v电池来说也就是调到60v左右,因为太低了充到后期充电电流太小,充电时间太长。而且因为内阻的关系可能充不满,这就像手机一样4.2v电池要5v多充电,具体电压可能要看实际而定。
   第二:充电芯片对每节电池的过压保护电压(例如4.2v)和解除过压保护电压是有一个电压差的,不是停止充电电压稍降就立刻又充电的,所以我想不大会“红灯一会绿灯交替闪。”的,而且即使充,到了保护值,也停了,也不会过高。想想对手机充电也没用这样反复充的情况。这种情况只在电池完全没有容量,一充就满,一停充就大幅度掉电才有。
我没有实际改过,也只是猜想,如果你确实看到是这种情况,我就要注意了。

网友:
充电器的风扇还没有达到正常转速就变绿灯停转了,还没有完全停止就又变红灯开转了。保护板动作是因为某一节电池在脉冲瞬间超过4.2V了,但电池实际只冲到了4.1V左右,所以很快保护板就恢复了。也许只是我的铅酸充电器和锂电池组合在一起的个别现象。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长期充最好用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小心别搞的冒烟了!

网友C:
我的60伏铅电电瓶车,换了锂电,就用原来的充电器,一年多了。锂电有保护板,铅电充电器有限流,这二者很匹配。就算有的高级的铅电充电器有什么恒压恒流涓流,可这一切在锂电保护板看来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0伏铅电电瓶车,换了锂电,就用原来的充电器,一年多了。锂电有保护板,铅电充电器有限流,这二者很匹 ...

对,这正是我想的。有些卖家装神弄鬼,非要你买锂电“专用”充电器。不过因为锂电与原来电池电压容量有变化,在用原来的充电器是还是测最大充电电流,不能超出,另外终点电压要调一下。是不是?

网友:
我就用普通充电器充锂电。n年了,48v12AH铅电充电器充14串三元锂电。用什么不重要,质量是关键。

网友:
我说说我的观点充电多个锂电池串联是靠保护版来保护的充电器只是次要的保护。我的理由很简单,在锂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必定有的电池容量降低了,这时充电器只是控制了总电压容量降低的电池电池的单体电压只能靠保护版了,。    保护版不坏用那种充电器都可以,一旦保护版坏了,用专用充电器可能损失少些。

网友:
最好不要,

网友(2018-09-12):
不用讨论,就是同样是48V的也不能直接代用……

网友:
就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充电电压是锂电池最高电压,输出电流是锂电池最高电流以下的都可以,就是充电速度问题,
像我们用的手机充电器一样,其余由锂电池控制板管理,我 300 元买了个 20A 的所谓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上当受骗,
在普通的开关电源里加了个 358 指甲大小的转灯电路(没控制作用只是看上去灯变颜色代表充满电),实际由电池控制器控制,
这种常用铝壳开关电源我家里坏的常有一二箱待修,随便拿一个修修就可以用,刚接触锂电池不懂只当花钱买技术

网友:
电压,电流
反正我给锂电池充电都是先衡流后衡压来充

网友D:
短时间可以应急使用,长期使用肯定不行,有脉冲的,对锂电池不好,对保护板也不好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可以应急使用,长期使用肯定不行,有脉冲的,对锂电池不好,对保护板也不好亲测

以前手机锂电池充电就是脉冲的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电压一样,标称都是直流DC48V,铅电池充电电压是14.4×4=57.6V。实测我家48V10A电压是57V。我自己有48V14串锂电,标准充电电压是4.2×14=58.8,充电器随便充,反正也充不满,更不会过充,有保护板呢,我有大电流的可调充电器,一般用不到,电流大反而伤电池。想充满调到60V随便充,保护板的做作是干啥呢,不保护电池我要你干嘛。指望充电器去保护电池吗?

网友(2018-10-22):
实际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