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特殊的1.5V机-宝石花705

楼主(2018-08-11):
前几天瘦了一个宝石花705,双连薄膜片漏电击穿无法修复,换了一个重新统调,声音还不错。这个鸡鸡的功放电路特殊,大家看看  184556one63euzd6edaizr (1).jpg

网友:
并联推挽,低压专用

网友A:
这种可变电容漏电应该是使用过程中把薄膜磨破的。击穿有点耸人听闻,毕竟电源电压摆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变电容漏电应该是使用过程中把薄膜磨破的。击穿有点耸人听闻,毕竟电源电压摆在那。

万用表检查没事,上机就半圈停振,拆开清洗无效,肉眼检查薄膜片无破损,划痕也不重。装回去还是无明显改观。加个十几伏电压就看见火花了,再次拆开就发现焦点了。分析:长期使用后薄膜片划痕产生微裂,裂隙集聚了金属微粒,降低了介电性能。不仅Q值低而且击穿电压也严重下降。结轮:果断扔进垃圾桶。

网友:
这个功放不是扼流圈的并联推挽,就是普通的推挽电路,只是改常规的集电极输出为发射极输出,降低输出阻抗。由于喇叭阻抗是16殴姆,所以与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接相连。次级实际是个反馈绕组,只起负反馈作用。我也有这个机器,由于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大,频响不宽,音质并不好。

网友:
就是普通的推挽功放,低压下为保证输出功率,输出变压器电感量较小,使用较高阻抗喇叭,可直接接入初级。次级低阻抗绕组做负反缋改善音质,效果鸡肋,低压机不得己而为之。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普通推挽功放

网友:
见多了就不怪了

网友:
自耦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这个电池超出原设计电压了吧?

普通镍镉1.2V

网友:
我也有台宝石花改天拆开学习一下

网友(2022-11-27):
我的声音调大就听不清,失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