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SHB两种丝印,是一种元件吗?

楼主(2018-08-11):
查A6SHB是N沟道MOS管。但从电路上说不通。2脚(S)悬空。

在实际PCB电路的元件丝印上是第一种,但是它2脚悬空。

在TB上截两个图,都说是N-MOS管。

楼主:
第一个图的丝印中的(S)字符中,没有上划线。
第二个图中(S)字符小,加了上划线。
有没有可能我这块板子中的A6SHB不是N-MOS 管,是不是A6(BAS16)啊?

网友:
一个字!量,在板上应该就能量出来

楼主:
NPN、PNP好好办,MOS管咋判断?

网友:
不会量就上度娘呗

网友A:
A6不可能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不可能那么长。

什么意思啊?没看懂

网友(2018-09-10):
A6一般3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