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收音机

楼主(2018-08-11):
车载收音机24伏怎样改12伏

网友:
X宝的 直流升压电路板

网友:
也许24V车载收音机内部有稳压电路,开盖看看有没有。

网友A:
一般24V车载收音机内部有24伏转12伏降压电路(多数是7812稳压块),开盖看看有没有。

网友:
x现在好多车机功放都是24v的无法改的,改了也无声。老机有降压电路,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此车载收音机是那种放磁带的。打开内部在铁壳上有一个bu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4V车载收音机内部有24伏转12伏降压电路(多数是7812稳压块),开盖看看有没有。

看见bu406

网友:
拍几张内部照片看看

楼主(2018-11-27):
引用 网友A:
一般24V车载收音机内部有24伏转12伏降压电路(多数是7812稳压块),开盖看看有没有。

你好看见一个7812稳压块不知怎样接发法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看见一个7812稳压块不知怎样接发法望赐教谢谢

您要看一下您这个收音机功放是不是集成在一起的。若是的话仅仅搞定这个7812是没有用的,因为功放电源不会通过这个7812来供电的。若仅仅是收音头,把12v电源接至7812的1脚或3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