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双电源整流电路

楼主(2018-08-11):
用双12v变压器整流输出+-12V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本来就是这个样的

网友:
单桥双电压整流本就如此。

网友:
电路没问题,接线时最好确认变压器的哪根线是中间抽头。
整流滤波后,直流输出将大于正负12伏。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全波整流啊

网友:
不对吧,两个二极管就好,出来一个12V

网友:
很常见的正负压全波整流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