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飞燕FM100 高频头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8-08-11):
好久没来了,这几天闲着没事,重新翻阅了一些收藏的帖子。都是好内容。看到飞燕高频头的串叠电路时有些个小疑问想请教老师傅们,问的问题有些幼稚见笑了
图纸中圈出的部分是上管的阴极和下管的平级的连接部分为什么还要有个线圈和一个穿心电容,电容的一端和L3连接,那么还有一端接哪里去????
只玩过电子管的音频放大电路,这个高频头的电路能看懂一些,但是没玩过,没有上手实验过,请老师傅们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把两个管子,叠起来画个图,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上去然后另一脚接地

确定是接地而不是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管子,叠起来画个图,就好理解了。

醉翁的一贴串叠电路解析有收藏,里面详细的分解了该电路也简要的进行了解说,就是这个L3线圈串个电容我看不懂,他里面也没说明,穿心螺纹电容我也从来没用过,螺纹电容的外壳有螺纹,可以固定在机壳上,左右两端是电容的两极,这个图上一个极接在L3上,还有一端没画出来,我就不明白是悬空还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醉翁的一贴串叠电路解析有收藏,里面详细的分解了该电路也简要的进行了解说,就是这个L3线圈串个电容我看 ...

就是个1000PF穿心电容,接一端就跟普通瓷介1000P电容一样。如果象C9那种两端接,则一端的高频交流信号先经1000P过滤,另一端只有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1000PF穿心电容,接一端就跟普通瓷介1000P电容一样。如果象C9那种两端接,则一端的高频交流信号先 ...

你说的真的假的?电容不是隔直流通交流的吗?我就想知道那另一头到底是悬空另有用处还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真的假的?电容不是隔直流通交流的吗?我就想知道那另一头到底是悬空另有用处还是接地的。

你的思维有点混乱吧。通了交流留下直流,所以C9接电阻的一端,就只下直流啦。至于C8跟L3,不正好组成一个LC谐振电路么?我不是告诉你C8是当普通电容使用,它的芯线直流电位是很高的,因为它的直流电压等于第一个管子的屏极电压,所以是悬空的不能接地。

网友:
直接用电容接地,您就了解了。就是电容一头接正极 一头接地。

网友:
穿心电容的芯线是不能接地的,另一端的经L通屏极。在这里使用穿心电容有可能是便干L的安装。随便问问L2起什么作用?????

网友(2018-11-27):
穿心电容不等于引线加屏蔽吗?

网友:
请看醉翁老师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在51楼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