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小功率调频发射电路合理吗

楼主(2018-08-11):
之前玩了不少低频电路,也领悟到不少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是作为一个从零起步的业余电子穷烧,无线电就像一个黑匣子一样让我看不透,但又期待能打开这个黑匣子,走进无线电波的世界,窥探其中的奥秘。
之前做过不少简单的调频话筒电路,基本都以失败告终,频漂,距离都是一塌糊涂。我是一个实践爱好者,酷爱动手做分立电路,理论知识并不完善,尤其是高频更是没涉足过,最近才开始了解高频相关知识。开始慢慢了解高频电路,然而只是知道了些简单概念,有很多知识还不甚了解,打算边玩边学,还是从简单的调频话筒做起,最近也做了几款电路,效果比以前的都好的多,频率稳定性提高了不少。但是都是用的9018小功率管,而且发现杂牌的s9018做振荡级输出幅度很低,而另一种大块头的S9018振幅却高不少,为了提高功率,我买了些拆机的c1970。用2
9018作为推动级,杂牌9018完全推不动c1970,而大块头的9018则能推得动,可以让假负载电阻发热,不过推动功率太小,得不到较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在VHF段使用微波管做放大管这个我确实也有感触,是这样的不行的增益太高特别爱烧管!但是在激励级 ...

我说的谐波分量,你还是没有弄懂,我说的谐波是2次,3次以上谐波分量,国家标准是要求3次谐波要达到40db以上被压制,达不到40db被压制谐波发射机都是通不过验机的,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调频波段(30MHZ-200MHZ左右)射频发射电路不要使用微波管(特征频率超过1GHZ),在参数增益太高,但同时把2次谐波,3谐波量也提高很多。前几级控制不好高次谐波量,后面的功放级输出的谐波分量更加丰富,一是给调试带来困扰,二是高次谐波分量超标是会干扰其它正常业务通信的,是要被请去喝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把2n2222,2N4401这些200-300MHZ特征频率的管子,做到100MHZ放大推的动2SC1970,或2SC1971,就算电 ...

那是不一定的就像我做的这个电路其前级是专业厂家的板子并非是我原创的是我买的一台专业调频广播发射机只不过由于当时把机壳弄坏了,所以把机芯拆出来了,记得是2007年买的一台10瓦的激励器,1U标准尺寸的工程机箱的。厂家告知了工作参数。机器是频率显示锁相环频率合成的前级打开机子看整个一块板子,9018推了一只3355再推MRF581最后推了一只2237一只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不论是接双针驻波功率计接假负载测试还是接垂直偶极天线,正向指针都是几乎全功率输出驻波反向指针为假负载时为1.12,接天线后驻波为1.2频率计显示发射频率正常!用频谱测试过谐波残留边带指标的指标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想到也是毕竟这是人家专业厂家制造的!机壳坏了以后我才把机芯做在了另一套壳里,并且又做了一级放大推了一只1946A将前级的功率降到了5瓦。现在可以稳定输出30瓦没问题驻很小!低通滤波器谐波抑制我采用了3级椭圆滤波器以适应段内通频带可以良好的输出基波功率最大程度的减小杂散功率超标影响临频的工作从而也能提高发射机的输出效率!这一套电路经过测试一直使用至今!11年就此电路找厂家复刻制作了20台发射机供应给了村村通工程!当然是广电局的朋友介绍的一块业务!呵呵在这就不便透露了!!

网友B:
调频电路用C3355有点杀鸡用牛刀了,C3355的特征频率太高(5GHZ),不适合在调频广播波段调整,因为会引起大量的谐波频率额分量,老手一般把C3355运用在起码500MHZ以上的频率上的,就算是“次品水货”C3355也要运用在200MHZ频率上的,所以在调频110MHZ以下频率做推动或功放,我推荐2N4401,它的特征频率只有250-300MHZ,是100MHZ频率3倍,用2N4401因为特征频率低,对谐波压制有不错的效果,对调试基波更方便。还有跟2SC1970差不多参数性价比很高的发射管莫过于2SC3950C,某宝是几毛钱一只,特征频率有2GHZ.

楼主:
本人刚开始接触高频,并没有基础知识,而且网上相关介绍和教程少之又少,没法得到参考,只能根据仅有的一点点资料结合所学设计了这么一个小功率发射电路
振荡级和一般的电容三点式不太一样,貌似叫做西勒振荡器,由黑白电视机高频头的本振电路改进而来。这应该是我做过的LC振荡器中频率稳定性最高的一种,人体靠近,移动电路板,电源电压改变等情况下,振荡频率不发生明显变化,甚至是手摸振荡线圈和电容也仅仅是产生微弱的频漂,手离开线圈后频率即恢复正常!在非晶振的振荡器中算是最稳定的了,足以满足业余条件下使用!
但是根据示波器观察结果来看,这种振荡器有个缺点,就是振幅非常小,振荡级输出功率相当小(估计为毫瓦级),输出内阻很大,具体原因不清楚。如果直接用这个作为发射器,稳定性非常好但输出微弱,发射距离有限。
如果要加功率放大级也不能驱动,只能加入多级缓冲放大。我设想先用一级9018做甲类缓冲谐振放大(两只9018并联效果会更好),推动一只甲类状态的c3355做进一步的谐振放大缓冲,此时经过两级缓冲后在推C1970丙类谐振放大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但是我没有相关电路制作经验,不知道我做的线路是否合理,是否能正常工作呢?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上面是制作的一部分,由于C3355还没到,仅用一级9018缓冲放大,推动C1970.,输出端对地接一个47R电阻作为假负载。由于振荡级输出实在太弱,加上9018功率增益可能不够,调到最大也只能在负载电阻上获得有限的功率,大约0.4W不到,于是并联了几个9018,在射极串联10r电阻均流并稳定静态电流,10r电阻上并联104电容,这样可以让交流信号旁路到地,不影响信号增益,这样做可能使输出功率增大一点,具体增大多少还没测,用示波器看假负载电阻两端电压计算,不知是否准确?

网友C:
电路制作的真漂亮。是否滤波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制作的真漂亮。是否滤波没做好?

您好,我是这两个礼拜才开始接触高频的,理论知识知之甚少,阻抗匹配和滤波对我来说更是难以企及,只能暂放一边。我想边做边学,这样能增加信心和积极性,但是相关制作实在少之又少,只能根据一些电路改了,至于电路是不是合理,我都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这两个礼拜才开始接触高频的,理论知识知之甚少,阻抗匹配和滤波对我来说更是难以企及,只能暂 ...

为了避免弯路,参考(仿制)一下他人的成功作品。这里有一个网站,都是制作成功的。你可以挑选。

http://www.circuit-zone.com/

网友D:
此图级间阻抗不匹配,容易自激,输出功率也不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图级间阻抗不匹配,容易自激,输出功率也不会大。

确实,有严重寄生震荡,3355不知何故也挂了,看来不能瞎搞,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电路用C3355有点杀鸡用牛刀了,C3355的特征频率太高(5GHZ),不适合在调频广播波段调整,因为会引起大量 ...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电路结构,9018都没挂,3355挂了俩,还有个3355貌似也不正常了,除了两个结,引脚之间都能测到电阻值,正常的应该无穷大的,我都不敢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电路结构,9018都没挂,3355挂了俩,还有个3355貌似也不正常了,除了两个结,引脚之 ...

估计电路结构不对或自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路结构不对或自激了吧

这个电路根本就是瞎弄的,看来只能慢慢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根本就是瞎弄的,看来只能慢慢玩了

还有你那个图太小太模糊了,看不清呀!

网友:
图看到了!说实话我也做过很多的发射机多大功率的都有,您这图确实有问题!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每一级C极供电端都加LC谐振回路,如果振荡级频率稳定度真的足够稳定。那就直接一级一级往后推就OK了!你这个级间搭配的还可以,9018推3355然后推1970。其实3355推1971也是绰绰有余的!1970是2瓦的管子!不过比较好推主要是电路结构决定是否工作良好和工作效率!

网友A:
在传统电路里大多数厂家都愿意用C2053去推1970或1971,不过无所谓了3355要比2053要好很多。如果你的3355是原装进口的真品的话不是网上买的那种个头和9018大小差不多那种效果不是很好有的或根本没法用,

网友:
还想说一下这线路板如能换块正式的PCB建议还是换一下吧!毕竟不是做低频电路随便找个板子搭一下就工作了!高频电路有太多的讲究了,毕竟这个电路功率也不算太低了超过一瓦且还工作在VHf频段这么做!呵呵!

网友:
其实我看这个帖子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建议望不要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电路结构,9018都没挂,3355挂了俩,还有个3355貌似也不正常了,除了两个结,引脚之 ...

阻抗不匹配,C3355软击穿烧了,阻抗匹配要用前级9018放大级LC谐振线圈抽头的方式匹配。而且C3355增益太高自激击穿可能性很大,直接电容耦合方式就是前后级阻抗不匹配,谐波太多,难调试。

网友E:
给楼主一个建议,新手不要玩有很多可调元件的电路。
调整是需要仪器和经验的。调不好就直接关系成败,打击玩的信心和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一个建议,新手不要玩有很多可调元件的电路。
调整是需要仪器和经验的。调不好就直接关系成败,打击 ...

老手都是这样一步步的走出来了的。关键要到百度搜索很多调试的资料和一些玩家制作经验,业余条件下,一个简易场强仪,一个频率计+指针万用表足矣,为什么要用指针万用表,因为射频会干扰数字万用表的数值准确度

网友A:
高频放大器是需要反复统调的调不好没有功率输出是小事烧了管子才窝心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放大器是需要反复统调的调不好没有功率输出是小事烧了管子才窝心呀!

统调要加假负载降低电压调的,正常设计工作电压为12V,调试时要降低到8-9V可以保证90%不烧管

网友F:
C3355才多少钱一只?
我搞短波功放时,只是没把功放管的散热片装上,我想只是短暂通电应该没事,结果只是非常短暂的(每次持续只有一两秒)连按了两下发射键,功放管就挂了一只,那一只就能买一堆的2SC3355

后来咱不玩三菱的功放管了,用廉价的IRF510,才几毛钱一只,只是频率高端的输出功率,比三菱高频管要低一些。不过价钱便宜,烧了也损失不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高频功放所需要的基础远不是低频电路能比的,匹配,滤波对于新手几乎无解,自己捣鼓永远不会成功,我找到一位做射频的朋友来指点,希望能尽快有些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统调要加假负载降低电压调的,正常设计工作电压为12V,调试时要降低到8-9V可以保证90%不烧管

是呀!我玩发射电路也20年了,从做调频话筒到给别人做调频广播发射机到末级接续功率放大器!假负载非常重要是必备之物再有就是还要需要有一台驻波功率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3355才多少钱一只?
我搞短波功放时,只是没把功放管的散热片装上,我想只是短暂通电应该没事, ...

510的短波功放是挺廉价的,有一阵子我也试过,最早实现的要说BA6BF制作的短波单边带电台上用的末级就是510双管推挽的。他是用3357推C1971再推的IRF510,他的特点就是廉价其缺点也比较要命只能在短波段发射功率还算可以,全段功率平坦度差近似一个L型曲线。比如SSB模式下3.8MHz时输出5瓦,7MHZ时则可输出到15瓦14MHz时可以到13瓦可是到21MHz就只有10瓦左右了29MHz的短波高端只有3瓦!这是硬伤从而证明这类管子在高频时还是有线性的不足呀,不过他毕竟不是专用的高频发射管呀!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也算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0的短波功放是挺廉价的,有一阵子我也试过,最早实现的要说BA6BF制作的短波单边带电台上用的末级就是51 ...

可以试试610,是510的升级管,栅极输入电容比510还要小一点,所以适应上限频率更高一点,国外玩家把610做到50MHZ  6米波段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高频功放所需要的基础远不是低频电路能比的,匹配,滤波对于新手几乎无解,自己捣鼓永远不 ...

做高频电路,特别是发射射频之类,主要就阻抗匹配问题,匹配问题研究透了,任何搞高频射频都会成功一大半了,其它就是高频甚至超高频对电路板走线非常严格,不能像中低频电路随意走线,要知道多走一段几厘米线对超高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电感量,而且超高频电路对PCB材质有要求,一般电木板已经不能用,都要选用低损耗的纤维板了。

网友:
其实根据我这么多年做高频电路尤其是大功率时,有了一些心得电路板也分很多种。而且许多实践也证明了频率以短波段为一个分界线。短波段因频率低辐射能力较弱故此对电路板的材质和高频特性还不是太明显随频率的升高这种影响逐渐明显最为明显点为50MHz频段以后待频率升至100MHz左右时对板材和电路设计及走向越来越敏感!

网友A: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还有一个最有效,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只要不超过300MHz,在设计高频发射线路时在普通PCB板布线使用背面大面积地的方法来平衡高频的特性这个方法还是十分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还有一个最有效,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只要不超过300MHz,在设计高频发射线路时在普通PCB板布 ...

双面板就有点难做了,可以在敷铜板直接“死虫法”,就是没有看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610,是510的升级管,栅极输入电容比510还要小一点,所以适应上限频率更高一点,国外玩家把610做 ...

是的!这类的管子我都做过了没问题,但是它始终不是专用管。做实验频率低点的没问题是个好管子。最重要性价比高。其实有些管子就610或510都算在内这类管子有一个问题,他是可以工作在这个频段,但是时间长了您会发现这种管子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的!有时候发射也是要看管子的增益呀!其实用这种管子工作在高频是从一个英国爱好者开始设计兴起的逐渐又普及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就有点难做了,可以在敷铜板直接“死虫法”,就是没有看相。

哈哈哈是!那也可以看成是一件艺术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类的管子我都做过了没问题,但是它始终不是专用管。做实验频率低点的没问题是个好管子。最重要性 ...

要提高CMOS场效应管工作效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供电电压,可以说场效应管是电压型管,在短波专用型场效应发射管也不例外很多测试供电电压参数是28V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提高CMOS场效应管工作效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供电电压,可以说场效应管是电压型管,在短波专用型场 ...

是可以但是我跟您说很危险,各种的高频管或电路差不多都做过了对其特性也多少有所了解。场管其实广播电台大功率接续全固态复合式推挽功放用的都是48V直流高电压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管子的工作效率这对于推挽电路的管子十分重要!

网友G:
学高频建议先玩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学高频建议先玩接收机

发射与接收虽然在电路上有很多相同点,但在实际应用时差别很大,接收着重灵敏度及增益,选择性还有管噪等小信号放大,而发射着重级间匹配,功率匹配,天线驻波等大信号放大问题,其它诸如频率稳定,天线谐振相同之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发射与接收虽然在电路上有很多相同点,但在实际应用时差别很大,接收着重灵敏度及增益,选择性还有管噪 ...

玩发射, 搅不好, 可能会给人查水表, 小心为上.

网友:
参照下这个。。。

楼主:
谢谢,在对高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能在高手帮助下先做些成熟的东西,边玩边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10的短波功放是挺廉价的,有一阵子我也试过,最早实现的要说BA6BF制作的短波单边带电台上用的末级就是51 ...

能把6BF石老师的功放图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玩发射, 搅不好, 可能会给人查水表, 小心为上.

我玩了10几年的发射,从短波到调频,从几mW到30W,从20几岁玩到40几岁,也没见到哪个查水表。那些能被查到水表的基本上低通滤波没有做好,谐波多干扰飞机导航,那肯定是有被查的嫌疑,你不干扰正常业务通信,没有投诉,没人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把6BF石老师的功放图共享一下吗?

6BF制作的KN-Q10B短波单边带业余电台线路我手中还真没有电子版的,纸质版的昨天翻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那是当时我自己打印的就是想不起夹在那个夹子里了,不过隔壁论坛老时已经公布线路图了直接下载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严重寄生震荡,3355不知何故也挂了,看来不能瞎搞,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

你这9018,335的输出回路偏置电流偏高, 集电极到电源只有2个线圈,电阻很小,发射机电阻才10欧, C3355 Ic最大10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开始接触高频,并没有基础知识,而且网上相关介绍和教程少之又少,没法得到参考,只能根据仅有的一点 ...

楼主给你个电路你就照做就可以了你拿一个好一点的振荡器去推它非常好推。这个电路我以做过好多部了成功率90%以上吧做好后你自己再调一下就OK了记住一定要加假负载!调好了7瓦没问题!还有就是鼓励您实践但友情提示您尽量别长时间发射容易招事!1971加大一点的散热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调频电路用C3355有点杀鸡用牛刀了,C3355的特征频率太高(5GHZ),不适合在调频广播波段调整,因为会引起大量 ...

fT和Ic有关,5G是最大的数值,如果小电流,会低不少

频率低,增益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个电路你就照做就可以了你拿一个好一点的振荡器去推它非常好推。这个电路我以做过好多部了成功率 ...

此图我在哪里见过,但是这里貌似还要调节电感,在我对原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制作我觉得相当难成功,几十制作成功,能否有效发射也是个问题,毕竟5W功率天线弄不好管子可能会烧,真的感觉不知道怎么玩下去,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图我在哪里见过,但是这里貌似还要调节电感,在我对原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制作我觉得相当难成功,几十制 ...

不会的,只要你接好假负载中间串一台驻波功率计逐级调好只需调节配谐电容功率就可以出来了!这个电路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脆弱三菱的管子皮实得很!哈哈我做过不少的这样的放大器了都是从不匹配失谐的状态下调好的没有烧坏过管子!调试时将电压先将到10V再调吧!

网友:
做高频电路最重要的就是大面积就近接地,建议楼主找块覆铜板做地平面,其他原件在上面搭焊,需要接地的最短距离焊到地平面,成功率非常高

网友:
我做板子一直背面铜箔都不腐蚀做成一整张地,就是为了平衡等效的分布电容!只有做高频发射或功率放大器时,低频的就无所谓了像7MHz以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fT和Ic有关,5G是最大的数值,如果小电流,会低不少

频率低,增益上不去

你要是能把2n2222,2N4401这些200-300MHZ特征频率的管子,2N4401 Ic电流比C3355大很多,做到100MHZ放大推的动2SC1970,或2SC1971,就算电路匹配成功了,用微波管C3355才能推的动,那基本上是谐波推的,而不是放大基波推的,你要是有频谱仪就可以看到谐波非常丰富,给调试带来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把2n2222,2N4401这些200-300MHZ特征频率的管子,做到100MHZ放大推的动2SC1970,或2SC1971,就算电 ...

振荡电路没试过,如果是放大电路,fT频率高没问题

使用低的fT增益上不去也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振荡电路没试过,如果是放大电路,fT频率高没问题

使用低的fT增益上不去也是个问题

哈哈,看你说的一番话完全没有学懂,告诉你,2SC2053实际特征频率只有600MHZ,按照你的逻辑,2SC2053应该比C3355更难推动1970,1971这样的专用发射管,但实际中许多状况2053推1971效果最好,反而C3355推1971功率出不来。所以结论特征频率在发射管中不是主要参数,有的普通管特征频率只有发射频率2倍,照样可以匹配成发射管用,就看你设置匹配参数合不合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你说的一番话完全没有学懂,告诉你,2SC2053实际特征频率只有600MHZ,按照你的逻辑,2SC2053应 ...

你去查查2053和3355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吧,就能解释你的疑问

具体看你要把3355当成什么来用,如果拿来当功率放大,fT也需要不那么重要, 如果拿来做信号放大驱动后级功率,那这个fT就不得不考虑了

网友A:
不知合适不合适讨论发射,如不合适请楼主通知删除我的发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去查查2053和3355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吧,就能解释你的疑问

具体看你要把3355当成什么来用,如果拿来当 ...

不用查,除了特征频率不一样,两者Ic和Pcm相差不了多少,甚至我说的2N4401除了特征频率频率以外,其它参数超过以上两者,所以我说,你若把2N4401能推的动1970或1971,就算你匹配设置参数学好了。高频功率放大管的特征频率不是重点。级间匹配参数才是真正重要的,匹配好了,任何常用高频管都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合适不合适讨论发射,如不合适请楼主通知删除我的发言谢谢!

你不上传发关于发射电路原理图就没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用查,除了特征频率不一样,两者Ic和Pcm相差不了多少,甚至我说的2N4401除了特征频率频率以外,其它参 ...

既然这么武断,就没继续的必要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既然这么武断,就没继续的必要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各有各的论断,不好说什么。若有频谱分析仪,可以看看C3355功率放大的频谱就会明白了,我们业余玩家基本上靠想象和别人的经验来制作的,如果有昂贵仪器测试,那又是个新的领域,或许会把之前理解和拼凑的知识全部被推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有各的论断,不好说什么。若有频谱分析仪,可以看看C3355功率放大的频谱就会明白了,我们业余玩家基本 ...

别吵别吵, 不要影响别人讨论,保留意见ok ?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去查查2053和3355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吧,就能解释你的疑问

具体看你要把3355当成什么来用,如果拿来当 ...

3355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级的放大管,挺天也就算个激励级应该算不上推动级!但是我曾也试过在调频段用3355直接推1971一点问题没有任何压力!其实有很多的老玩家都有一个习惯,只要是用到1971那一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绝配老搭档2053。这就好像都是不由自主可以脱口而出的一种标配了,一用到1971就想到了1972或1946A!不过MRF581也真是个好管子不挑食的十字管。2053或3355都能推它从不罢工!

网友A: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倒是可以把成熟的专业厂家生产的电路好好的拿来研究和剖析一下也就全都明白了,或许会得到我所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和知识对吧?互相交流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55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级的放大管,挺天也就算个激励级应该算不上推动级!但是我曾也试过在调频段用3355直 ...

2053与1971是非常经典组合,最常用到的是马兰士HX270对讲机用的多,3355当然可以推1971,但我刚才上贴已经说了,业余条件下,没有频谱分析仪,发射出射频信号指标超过国家谐波压制标准,人家马兰士对讲机起码也是在仪器上调整的,谐波压制基本上就是从倍频级,推动级到功率放大级做到精益求精,不超过标准数值的,光靠末级几阶低通滤波去完成谐波压制滤除是远远不够的,不控制好谐波分量,干扰正常业务通信是要被请去喝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倒是可以把成熟的专业厂家生产的电路好好的拿来研究和剖析一下也就全都明白了, ...

参考马兰士HX270对讲机原理就明白了,网上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53与1971是非常经典组合,最常用到的是马兰士HX270对讲机用的多,3355当然可以推1971,但我刚才上贴 ...

我知道C250经常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53与1971是非常经典组合,最常用到的是马兰士HX270对讲机用的多,3355当然可以推1971,但我刚才上贴 ...

嗯!说的是,3355直接推1971说实话我做过刚才也说了,并且也成功了功率出来了5瓦左右但是电压只能在6V在高不可以了。3355确实特别爱烧。后来还真从来就没在这么搭配过了。 曾经很早好像是98年有一期电子世界杂志曾刊登过一期调频发射电路现在想起来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像前级是一个什么001的调频立体声发射模块然后推了一个9018直接用到9018就去推C1971了!记得特清楚当时还挺激动的总是想做做苦于那会比较穷一直也没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了9018推19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说的是,3355直接推1971说实话我做过刚才也说了,并且也成功了功率出来了5瓦左右但是电压只能在6V在 ...

9018推1971就是功率不匹配问题了。9018在调频波段发射电路中其实很鸡肋,用在倍频级和中间放大级又嫌特征频率太高了(谐波多),用在推动激励级,输出功率又太小了,推不动发射管。所以专业对讲机很少考虑C9018.基本上倍频级和中间级特征频率保证600MHZ到800MHZ就足矣,激励推动级不考虑这种Ic=50mA的小功率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18推1971就是功率不匹配问题了。9018在调频波段发射电路中其实很鸡肋,用在倍频级和中间放大级又嫌特 ...

所以说嘛当时那个年代学艺还不是太精,没有太多经验一看到无线发射类的电路就觉得那电路挺牛,可是现在玩的深了回头在想这事就觉得有意思了。觉得太可笑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实现的电路竟然也登在了当时那么火的期刊上!也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嘛当时那个年代学艺还不是太精,没有太多经验一看到无线发射类的电路就觉得那电路挺牛,可是现在玩 ...

VHF(150MHZ)专业对讲机最常用倍频级和中间级小功率放大管是2SC1923,它的特征频率只有FT=550MHZ,当我刚刚接触对讲机发射电路时就明显发现倍频级或中间放大级普遍用的是这样特征频率只有550MHZ放大管,可想而知专业发射电路对谐波压制要求非常高,并不是一味去寻求高增益的微波管放大,这也是为什么矿坛严禁讨论关于发射主题的原因,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业余制作,很少有玩家能拥有配套昂贵的仪器来调试,都是以为把发射功率研究出来了,其它谐波指标,频率稳定度有没有达标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没有频谱分析仪,只是凭感觉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样的论断要不得。

网友A:
谐波指标也是可以通过驻波表分析出来的,所以没有频谱分析仪只不过就是不能将谐波分量控制的特别干净!无非也就是看着频谱调配谐电容使其低通滤波器槽路能达到高效率的谐波抑制效率!再没有这些昂贵的设备时候,使用驻波功率表接好假负载再配合频率计也是可以调整好输出的滤波电路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太繁琐了真是一句两句话说不清了!所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得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波指标也是可以通过驻波表分析出来的,所以没有频谱分析仪只不过就是不能将谐波分量控制的特别干净!无非 ...

哈哈!谐波能用驻波表分析出来,那还要频谱分析仪做什么用?专业发射机首先就是从振荡级,倍频级,激励推动级,功率放大级一步步压制谐波测试出来的,这些测试就是要用频谱分析仪测试出来的,业余条件下,测试数据根本通过不了验机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HF(150MHZ)专业对讲机最常用倍频级和中间级小功率放大管是2SC1923,它的特征频率只有FT=550MHZ,当我刚 ...

您说的在VHF段使用微波管做放大管这个我确实也有感触,是这样的不行的增益太高特别爱烧管!但是在激励级小信号推动级的还真没有烧过的,而且使用的非常不错。只不过末级的放大器不能使用亲身体会过400MHz推挽功放板上拆下的两只三菱高频发射管做在V段使用的时候全部无声息的挂了,心疼的很长时间!

网友:
想起来了C3102,这个管子是在400MHz做功放的但是C2694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工作的特别好出个80瓦没问题!

网友:
这是那块废板子和挂了的其中一只管子,一直没扔教训呀!哈哈当时的那个年代这管子不说是好管子中的好管也差不多呀!算单管功率最大的了高频段的400左右的C3102和144左右的C2694!

网友(2018-10-12):
请问楼主有没有测过手头的C3355的hfe值是多大的啊。我刚在某宝买了20个C3355,到手一测结电压是0.8,HFE值只有6,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麻烦测一下你手头的管子,对比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在传统电路里大多数厂家都愿意用C2053去推1970或1971,不过无所谓了3355要比2053要好很多。如果你的3355是 ...

请教一下,好的3355,hfe值万用表测量值应该是多大的?我刚刚买了20个,测出来的hfe值是6,是不是买到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好的3355,hfe值万用表测量值应该是多大的?我刚刚买了20个,测出来的hfe值是6,是不是买到废 ...

C极与E极定义倒了

网友:
难道这管子脚的排列不是BCE,是BEC?

网友:
E极与C极倒过来测放大倍数上百倍

网友J:
三极管C3355管脚排列?
请问高频低嘈三极管C3355的管脚是怎样排列的?(从平一面看)
? 我来答
分享 举报 浏览 704 次
4个回答
推荐于2018-04-01
你好,把该三极管平面朝自己,管脚至左到右看是B基极、E发射极、C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C3355管脚排列?
请问高频低嘈三极管C3355的管脚是怎样排列的?(从平一面看)
? 我来答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刚刚按BEC排列测了一个HFE值150。

网友:
C3355耗散功率太小,前后级耦合阻抗不匹配,造成C3355高频功率消耗过高而损坏。应选用3DG12C等中功率金封管。

网友:
2053不能用3355替代。3355的集电极电流和功率增益均达不到要求。1971是电流器件,需要前几有足够的推动电流。对比2个的参数会清楚。作为推动级需要高功率增益和输出电流。

网友:
我觉得这调制电路利用基极—发射极极间电容作调频调制,电路是简单,但会同时产生调频调幅波形。调频会调制深度较浅,反而调幅深度会过度,要取得好效果较难调试。采用变容二极管调频效果较好。

网友:
这个电路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