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座开关想替换怎么接线指点下

楼主(2018-08-11):
墙座开关想替换成带有插座的,请问怎么接线指点下。可以的话画下图,谢谢
原来的开关
想换成这样的
走线图,中间青色的是火线。

网友:
这个是双控开关,要使插座带常电,需引进一条零线,明装容易解决的。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具体情况,按线路分析原开关是单刀双掷,盒内只有火线,没有零线,需要接插座还需引进一棵零线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槽里布两条火线到出口,根本没意义,很大概率是一零一火。如果是一零一火,您这接法行不通啊。

楼主只描述青色是火线,原开关左面的两棵青色线具体接法看不到,开关上下两棵蓝色线应该是双控接法,开关面板也没有指示灯,不会有一棵蓝色线是零线吧

网友:
应该这样接吧(插座与照明应该分开才对)。这样接最左侧的线应加粗。增加零线和安全地线各一根。这是双控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描述青色是火线,原开关左面的两棵青色线具体接法看不到,开关上下两棵蓝色线应该是双控接法,开关 ...

原以为绿线在开关盒里转一圈什么都没接,再仔细看看,还真没准是双控接法。

网友:
还是等到楼主把两种颜色的导线弄清楚了再说吧。

网友:
没有零线改不了,单独引零线

网友:
"出题的模糊"  /  “答题的糊涂” = “无正解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