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不显示频率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12):
刚在闲鱼买了一台信号发生器,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昨天还挺好的,一切正常,今天早晨再测试,突然示波器的频率显示屏不亮了,偶尔亮一次也不显示正常的数字。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幅值是1V,频率是465Khz。
坛友们帮我分析一下,什么故障?

楼主:
这是信号发生器的型号。

楼主:
这是示波器的型号。

楼主:
这是频率显示的故障,只显示一个数字,并且定住不动了。而测试输入信号是465Khz,波形显示正常。

楼主:
波形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A:
这种现象多半是内部接插件的接触不良,关机断电源,取下插件板,用擦字橡皮擦拭接触处(或称金手指),插入插座时再插拔几次,一般都能恢复。

楼主:
对示波器没研究过,不懂里面的构造,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了啊。哈哈,用手拍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多半是内部接插件的接触不良,关机断电源,取下插件板,用擦字橡皮擦拭接触处(或称金手指),插入 ...

好的,谢谢您的指点,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B:
不懂没事,打开查查那里接触不良,
我的二手信号源,店家说好的,到手没输出,结果是衰减按钮接触不良。

同样的2006G  你的功能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没事,打开查查那里接触不良,
我的二手信号源,店家说好的,到手没输出,结果是衰减按钮接触不良。
...

我还不会用这个信号源呢,惭愧。。。

楼主:
这是整机拆开后的样子

楼主:
这是频率显示的控制板,主控芯片是AT89S51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不会用这个信号源呢,惭愧。。。

看你测465K

你可能对收音机扫465K有兴趣, 你这2006G和波波,也可以扫465K,

楼主:
初步怀疑是这个信号线的插头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测465K

你可能对收音机扫465K有兴趣, 你这2006G和波波,也可以扫465K,

就是想配合在一起扫频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配合,怎么接线。还要请教你呢

楼主:
把所有的插头全部重新插拔了一遍,故障依旧啊!是不是单片机损坏了?

楼主:
这种显示故障,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的晶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配合在一起扫频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配合,怎么接线。还要请教你呢

连接与正规扫频一样,还不需要那根X同步线。

信号源 调到扫频数出,信号强度要合适,扫频范围第一次宽点(450----470K)

坛里有朋友发过帖子。

2006G 是老机,但还算主流(DDS函数),调节频率幅度等都很方便,按键直输+编码调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显示故障,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的晶振坏了呢?

你的买来价格?

我2006G 是TB  140元买来, 卖家展示是2003G,与你一样没有三个机械衰减按钮,发来是2006G有三个按钮,信号源我第一次接触,更本不懂。
亏得是接触不良,外壳又很脏,我搞了一晚上,真有病我就搞不好了

另外我的2006G 内部几个三端稳压,很烫手,我强迫症都加了铝皮散热。

编码开关也清洗加油,电源按键也接触不好(没清洗)

这机子性能也算稳定,业余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买来价格?

我2006G 是TB  140元买来, 卖家展示是2003G,与你一样没有三个机械衰减按钮,发来 ...

我这台,170元包邮,昨天刚到货,价格可能有点儿小贵,但是卖家还算实在,并且保修,所以我就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台,170元包邮,昨天刚到货,价格可能有点儿小贵,但是卖家还算实在,并且保修,所以我就要了。

你的成色可以的

TB上新出的300元小机器,没有数字直输和编码调节,使用不方便。再说2006G 是正规厂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成色可以的

TB上新出的300元小机器,没有数字直输和编码调节,使用不方便。再说2006G 是正规厂 ...

设备是石家庄生产的,我就是河北省的,离石家庄不远,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厂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频率显示的故障,只显示一个数字,并且定住不动了。而测试输入信号是465Khz,波形显示正常。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频率计的这种显示故障,是不是显示板的主控芯片的晶振坏了造成的?我以前玩单片机的时候,突然把晶振拔出来,数码管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频率计的这种显示故障,是不是显示板的主控芯片的晶振坏了造成的?我以前玩单片机的时 ...

楼主不是刚好有示波器在手边,虽然频率显示也是示波器内的板子,但毕竟频率显示与机内其他波形放大显示部分基本不相关的。
所以,楼主可以用探头直接戳一下单片机相关部分,看看有没有波形,就可以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买来价格?

我2006G 是TB  140元买来, 卖家展示是2003G,与你一样没有三个机械衰减按钮,发来 ...

我前几天在论坛二手区120元包邮也进了一个TFG2006,与你的一样,也是衰减按钮接触不良,无输出,看来是这种机型的通病。

网友:
用这种DDS信号源,做465khz的扫频信号发生器,确实很方便,频率恢复极快,回扫曲线基本不可见,比自己做的扫频信号源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在论坛二手区120元包邮也进了一个TFG2006,与你的一样,也是衰减按钮接触不良,无输出,看来是这 ...

国产磷铜皮时间长了,氧化严重。我连220V开关都氧化。编码也是,还好都不是磨损,不用换新。

请帮我看看
我的2006G 小信号很难看,要是方波还有尖峰。(看TB上不少卖家都用模拟波出样)
我手上没有二种(模拟和数字波)示波器,无法对比,是信号源有问题,还是数字波就是这样的,谢谢!

普通采样

打开带宽限制和平均采样才能看1mV 的,好像2006G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刚好有示波器在手边,虽然频率显示也是示波器内的板子,但毕竟频率显示与机内其他波形放大显示部 ...

我上午已经更换相同参数的晶振了,但是还没有开机试验就被老婆孩子拉出去逛公园、钓鱼啦,现在又要去吃饭,晚上回家再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磷铜皮时间长了,氧化严重。我连220V开关都氧化。编码也是,还好都不是磨损,不用换新。

信号不纯净可能是电源线干扰,现在市电上的干扰非常严重。

这个机子好象没有电源滤波器,而且市电通过长长的引线接到面板电源开关,而一般示波器的电源开关都在电源插座附近,面板上通过长长的推杆来操作。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由于频率计的主控芯片AT89S51接触不良引起的,这个芯片是用一个IC座插在PCB上的,而不是直接焊接,,所以引脚有接触不良,造成频率计显示不正常,害得我白白更换了一个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由于频率计的主控芯片AT89S51接触不良引起的,这个芯片是用一个IC座插在PCB上的,而不 ...

楼上几位都是好经验

用小的螺丝刀柄轻敲击,可以找出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懂没事,打开查查那里接触不良,
我的二手信号源,店家说好的,到手没输出,结果是衰减按钮接触不良。
...

你什么照的?相机非常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照的?相机非常好啊

手机照的,手机方便。这照的也就能看吧了。单反照出来————色(清晰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