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音响功放与无线电(射频)功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12):
我最开始研究过耳机功放,但现在想转入研究无线电功放。两种晶体管功放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音源不同,功放一样。

网友:
我觉得不一样,电路图差不多,但射频功放布局讲究大,元器件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A:
高频功放推的是天线,极间电容要很低,推天线还有驻波的问题,不匹配上电管子马上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功放推的是天线,极间电容要很低,推天线还有驻波的问题,不匹配上电管子马上烧掉

音频功放推喇叭,阻抗不匹配也有驻波问题,不注意也会烧掉功放。

网友:
射频功放大多数是谐振放大器,要考虑各种谐振效应。各个谐振回路之间只有达到完美的谐振状态(匹配),融成一体,射频功放才能正常工作。

设计、制作和调试射频功放,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巧,比音频功放难多了,能做成就不简单了。

音频功放相对简单,很容易做成功,当然如果追求极致,做好也不容易。

网友:
音频功放是放大人耳可听到的声音信号,其频率较低。对放大器及功放管的频率要求较低。对线路的设计要求也较低。高频即射频功率放大器对PCB基板也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要求高频特性一定要好尤其是超过300MHZ频段时基板的高频质量对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及效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网友:
功放管也是特殊的专门供高频率放大使用的器件,不论从制作的工艺要求甚至用料都要比普通三极管要复杂的多!这就是为什么高频管及所有的高频器件都要比普通原件要贵上好多倍!最重要的一点低频放大器通常工作在甲类或甲乙类。而高频放大器是需要工作在丙类!

网友:
再有一点就是高频放大器线路及走向的设计非常讲究和严谨的。它是要考虑到线路间的分布电容的。C级功率的输出全部都要靠匹配电容的合理分布才能将功率引出来,然后经过派型滤波需要再次匹配滤除杂散然后输出给天线!

网友:
我看过133电台的功放部分,也翻过关于射频放大理论的书;需要复变函数的知识;那部分电路不是一般无线电知识能理解的;元件安排也是很特别的;
具体维修那部分时还很危险,不小心就被电一下不说,还会威胁周围的电子设备!不是普通被电一下的感觉,是烧灼;要检测发射时的状态,普通数字万用表不能用了;

我个人认为:对于射频功放来说,理论性强,没有大学无线电专业的水平去研究会很吃力的;要看好几本书;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 “工作在不同的频段”

网友:
拿最常见一个高频管BLF151G为例,其单管输出功率在调频广播段使用可输出300瓦!现在的调频广播电台的发射机大多数都用的这类管子做推挽复合做的全固态放大器!这种管子一只大概就要300多到400块钱一只

网友: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
如果想把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改成射频(MHz量级)功放,需要改动什么部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改成射频(MHz量级)功放,需要改动什么部分呢?

您需要知道的是,音频功放和高频功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电路。它们是不能互相修改的!就像上边的有些朋友说的,它和您以前做的低频放大器不能相提并论!也是需要从新学习的另外一类知识!真的一句话没法说清的哈哈哈!

网友:
这是两种电路是完全不能互相修改就能实现的!就像上面的有些朋友说的这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电路!您如果真相涉足高频电路那就需要您从头开始点滴积累了!真的不是像低频放大器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改成射频(MHz量级)功放,需要改动什么部分呢?

在30MHZ以上的频段,所有原件包括电路板走线都要重新设计或更换

网友:
可以说完全不同的领域

网友:
这是我以前做的两个高频放大器,一个是C1971的8瓦调频功率放大器,一个是C1946A的30瓦调频功率放大器!都是自己刻的板子有点丑了!你看看吧是和低频功放完全不同的电路!

网友:
这是短波单边带业余电台的接续功率放大器!从1.8MHz到30MHz段发射功率平均300瓦!电路结构仅供你参考!

网友:
音频功放与射频功放是不同的电路,不存在改动问题,需要重新设计和制作。

网友B:
最大的区别,玩耳机功放把房子烧了只有保险公司找你,玩射频功放会有人请你去喝咖啡,当然,天线、功放等玩意儿全让人给搬走,客气点会给你一张暂扣单,不过从没听过会还给你,每个国家都有发射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改成射频(MHz量级)功放,需要改动什么部分呢?

需要买两本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区别,玩耳机功放把房子烧了只有保险公司找你,玩射频功放会有人请你去喝咖啡,当然,天线、功放等玩 ...

正解!!!!所以要玩发射放大器有一必备之物50欧姆假负载!这样就不会被请去喝茶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9-10-06):
今天我又翻到了我之前的帖子,还是不太明白射频功放的实现过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改成射频(MHz量级)功放,需要改动什么部分呢?

需要全部改掉,也就是说,音频功放给射频完全不能用。
希望你去学学《高频电子线路》。

网友:
首先输入输出的阻抗必须匹配,其次发射到天线上的谐波杂波必须足够小(所以输出需要多级滤波器),还有就是屏蔽问题~一个音频功放也就几百块钱,而一个高频功放几万块,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就连电路类型也是一个甲乙类一个丙类),输出形式和管子都不通用,就好比鸡和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