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功放AVR-3600开机保护

楼主(2018-08-12):
小弟有一台天龙功放AVR-3600功放机,现在一开机功放的液晶面板就提示“PROTECTION”即保护状态,请问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有自己尝试修复的想法?如果有,思路就是沿着保护电路的检测点倒推。。。。

网友A:
多是功放管或推动部有毛病致机子进入保护.

由于这台机是多路同线路单元组成,可以拔出大部分推动部分,互相对比,拔出推动部分后,亦有空间检查功率管对,

查出毛病后,机子就会退出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是功放管或推动部有毛病致机子进入保护.

由于这台机是多路同线路单元组成,可以拔出大部分推动部分,互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看来你要准备一平方米地方顺序一层一层排列拆出组件,才可开工,以便可按序一份一份装回,我不是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