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605-3A的波段开关

楼主(2018-08-12):
春雷605_3的波段开关(3层3刀12端)断裂一层,无法修复,用什么替代呢?换什么型号的啊?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淘拆机件。

网友:
到万能的淘宝看一看,也许能够找到。

网友A:
我给改成继电器控制了,一个轻触开关控制三个波段,

楼主:
如图,胶木层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改成继电器控制了,一个轻触开关控制三个波段,

一个继电器能控制3个波段?继电器吸放是两个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继电器能控制3个波段?继电器吸放是两个位置啊?

用欧姆龙通讯继电器,先选择中短波,再选择短波1,2。用cd4017控制两组继电器的吸合释放就可以了,很简单。继电器别接错线就行了,感兴趣的话我在晶体管区发个帖,不感兴趣就算了

网友B:
开关好象不是这样叫的。一般三波段的机子每只开关都有3个档位,每个档位叫一掷。淘宝找3掷9的波段开关即可。3掷9指的是一共有9只开关,每只开头有三个位置。淘宝上找找,多的是,但找时体积大小要与原机吻合才可用,不过小一号的也行。这个开关淘宝上肯定找得到,如果能找到小型瓷质的则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欧姆龙通讯继电器,先选择中短波,再选择短波1,2。用cd4017控制两组继电器的吸合释放就可以了,很简单 ...

谢谢您的回复,麻烦您发个详细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好象不是这样叫的。一般三波段的机子每只开关都有3个档位,每个档位叫一掷。淘宝找3掷9的波段开关即可 ...

这个是需要5组开关,每组4个接点,一个接点分别接其他3个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麻烦您发个详细的帖子

好吧,明天上午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需要5组开关,每组4个接点,一个接点分别接其他3个接点。

重新看图。电路需要7刀开关,该机用的是9刀的开关,3层每层3刀共9刀,每刀3挚,每层12个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好象不是这样叫的。一般三波段的机子每只开关都有3个档位,每个档位叫一掷。淘宝找3掷9的波段开关即可 ...

您说的完全正确,现在是坏了一层的一半,坏的这层还有1刀可用,也就是说还有7刀可用,图纸上看好是用7刀,变换位置还能用,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应该能用。不过,是陶瓷架,体积大些,用在原机上可能不合适。https://item.taobao.co ...

我描述错误,应该最少7刀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需要5组开关,每组4个接点,一个接点分别接其他3个接点。

好了,现在帖子已经发完 ,您可以去看了

网友B:
我想这个开关你一定可以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14351079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个开关你一定可以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1435107909

谢谢,就是这个,感谢!!!

网友:
开关都坏成这样,估计机芯也不好了,直接短接上凑合一下。

楼主:
在本地的中州商场找了一整天,终于有老板说仓库里有,第二天又去,还真有,只不过个头稍微大点儿,但能用,质量非常好,陶瓷的。买了三只。

楼主:
三只,老货,库存的

网友D:
一只多少¥?网购不?

网友:
瓷的看着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只多少¥?网购不?

我买的12一只,您是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欧姆龙通讯继电器,先选择中短波,再选择短波1,2。用cd4017控制两组继电器的吸合释放就可以了,很简单 ...

感兴趣,重点介绍一下这种继电器,哪里有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12一只,您是想买?

我也有这个收音机,开关严重接触不良,还没有处理。

网友(2020-03-04):
这种开关我记得我库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