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建议:输出变压器的阻抗。谢谢!

楼主(2018-08-12):
我的一个朋友,他想做一个床头音响,要求如下。输出功率在1-2瓦,他本身有一对4寸全频迷宫音箱。阻抗是8Ω,功率是箱子的标称10瓦。我打算做一个用6N2推动FU-17的单端。阴极电压,采用自给偏压。采用稳压二极管18伏。然后并联470uF50V电解和103CBB电容。FU-17的帘栅级电压,从阳极电压用电阻分压,也是采用大功率稳压二极管,输出200伏的电压。阳极电压为240到260伏。栅极的栅漏电阻为800K。与6N2的耦合电容,采用450伏0.1uF的CBB。这种状态下,阳极电流在25-35毫安。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取8000Ω还是10000Ω?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一两瓦当然是用6J5,6S6啦,FU17还是拿去做推挽好,10瓦

网友:
FU-17是共阴极的,做单端如果使用自给偏压,只能并管使用,负载阻抗不用那么大吧。

网友:
共阴极的管子采用自给偏压,加上阴极电容后是没问题的,左右声道的分离度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电路图如下,采用一只FU-17输出,固定偏压。防止左右声道串扰,阴极稳压二极管并联大容量的阴极电容。现在就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了。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瓦当然是用6J5,6S6啦,FU17还是拿去做推挽好,10瓦

输出变压器不好找!

楼主:
这个胆机,是在卧室里用,要求个头不大,输出功率也不大。所以我就拿6N2推动FU-17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好找!

6J5是1瓦10K,坛子里求是老师有做过一批,也可以两个并上2瓦5K用6P1的牛,6S6接三就是5K的,两瓦多,直接用6P1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5是1瓦10K,坛子里求是老师有做过一批,也可以两个并上2瓦5K用6P1的牛,6S6接三就是5K的,两瓦多,直接 ...

谢谢,我就按照你的方法。谢谢!!5000Ω的牛牛也好找。

网友:
小声问问,为啥不用6P1?难道6P1做不成2W么?还有,6P15三极接法,音质不好么?

网友:
想必是左右声道用一只FU17管子就可以了简单省事,标准接法阻抗选用7K左右就可以了,阴极使用稳压管不妥还不如使用317

网友:
      屏极电压250V,初级阻抗8000Ω,屏流0.024A,输出功率2.5W。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采用一只FU-17输出,固定偏压。防止左右声道串扰,阴极稳压二极管并联大容量的阴极电容。现在 ...

  这个玩意 做单端,3.5K就行,用不了8K或者10K。
FU17 没用国产管的特性曲线,只能从进口管QQE03/12上看。

网友:
这个用管稍加改动,用四个管子就能做个挺好的推挽机,6N2共阴共栅自倒相推动FU17的两边,恰好FU17共阴省事儿了。偏压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或者用三端稳压器,这样以来一个声道推挽输出,可以加上比较深的负反馈,5W输出下失真系数是极低的,最多也就是输出变压器的制作有一定难度,不过五极管输出变压器,分段意思一下也就行了。这样输出功率也配得上他的床头箱,无论是轻音乐或者看电影或者听点流行重金属都能游刃有余。。

网友:
FU17很不适合单端使用,建议做推挽。参数如下表:

如果只要这么小功率输出的话,3A4(2p3)是物美价廉的上选。

网友:
单端输出阻抗4K。
海版有个6F2推FU17推挽比较好。
小功率输出管6AK6不错百姓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 做单端,3.5K就行,用不了8K或者10K。
FU17 没用国产管的特性曲线,只能从进口管 ...

谢谢海河老兄!!我手头也有3.5K的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河老兄!!我手头也有3.5K的输出牛。

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