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组成扫频仪?请坛友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8-08-12):
如下图,一台示波器和一台信号发生器,想组成扫频仪。但是我连真正的扫频仪都没有见过,更别提怎样连接和使用了。
关于扫频仪的认知为零,请坛友们详细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A:
连接方式参考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est=1&digest=1
你的这个信号发生器比较高级,应该是程控DDS的,但图上什么都看不清,不知是否有扫频功能,用于456扫频应该是没有问题。
扫频信号的本质是一种调频信号,用一个几十Hz的低频锯齿波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得到一个频率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后面再加上检波(其实不检波也可以的),再通过示波器观察器件的幅频特性。相关知识可以参考《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一书,上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补充一下,看你这个信号发生器只有两个口,有可能不支持外部调制,也就是说无法引出低频的调制信号。但如果只是大概看一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完善的扫频仪,需要提供驱动X轴的低频调制波信号(一般为锯齿波,其他波型有回扫干扰),输出到各种滤波器的高频信号(50欧/75欧/高阻抗),然后这个高频信号通过所测滤波器之后,再(通过检波探头)接到示波器Y轴,以及一个输出到Y轴(更好的是Z轴)的频标信号。输出阻抗在高频是应该特别注意,不过收音机中频的非定量测试一般只需要屏蔽良好,各连线尽量短就可以了。说多了扯到的知识就比较深了……
如果不需要频标,那么两台普通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即可进行扫频,作为初玩者也是可以的

网友:
需要专门扫频信号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方式参考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803&digest=1&digest=1
...

扫频信号的本质是一种调频信号,用一个几十Hz的低频锯齿波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得到一个频率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你上面说的这段话的意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把465kHz的中频信号调制成460-470随时间变换频率的调频信号,然后做为滤波器的输入信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二楼是正统的,没条件玩,也该学习了解。

这方面我是外行,也想出就用楼主二东西扫465等等。也扫成功很简单。或许现在就是这样玩得(我不懂,也不确定,但它带扫频扫幅是做啥的)

坛内有帖子,有人扫过,也有说明。

感觉坛里也有前辈早在这样做。
也感觉出来说能这样用的人很少。

好像再好一点的信号源还带扫频输出频标(这个直观)

楼主这二样  扫频很轻松,但没有频标,看不到中心频率(465K)和带宽 ,这样的扫频不就成了笑话和玩具吗?

中心频率和带宽实际使用者是知道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270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频信号的本质是一种调频信号,用一个几十Hz的低频锯齿波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得到一个频率随时间变化的 ...

随时间变化不太准确,用随调制电压变化更准确一些,因为电压才能在示波器上画准确轴,如果用时间来画轴的话,由于误差存在,就不能准确的画出幅频特性了,只不过频率的确是时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时间变化不太准确,用随调制电压变化更准确一些,因为电压才能在示波器上画准确轴,如果用时间来画轴的 ...

懂那么一点点了,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B:
可以的扫频信号到被检测部件 然后接检波到示波器y轴,x轴同步可以不接,示波器自己同步就可以了,频标可以再另外加个信号到扫频信号输出端(弱耦合),即可得到菱形频标,如图

网友C(2018-10-19):
引用 网友A:
连接方式参考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803&digest=1&digest=1
...

示波器是必须要用双踪的才可以吗?单踪的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必须要用双踪的才可以吗?单踪的行不行?

单踪的……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扫频信号源和示波器的同步是问题,20M的双踪示波器也就不到200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踪的……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扫频信号源和示波器的同步是问题,20M的双踪示波器也就不到200块钱吧

200不到应该是那种模拟的大块头吧。家用太大了,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D(2018-12-10):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扫频信号到被检测部件 然后接检波到示波器y轴,x轴同步可以不接,示波器自己同步就可以了,频标可以 ...

请问示波器型号,非常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示波器型号,非常漂亮

安捷伦 54616b 500M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 54616b 500M示波器

好设备啊,我现在用HP54645D古董,零线开始用着就不归零了。感觉采样速度也不够快,是时候换一个了。

网友(2019-11-22):
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后面买了苏老实的扫频仪套件,安装的差不多了,就差最后调试和外壳安装了。

网友(2022-10-26):
进来留个记号

网友:
挖坟贴。看看信号发生器可有外调制,用示波器的锯齿波引出来,加到信号发生器的外调制上。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目前正在学习,这个收藏记号一下。

网友:
也是只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学习学习

网友(2023-10-15):
今天用信号源的扫频和示波器扫了个312中周,好像不行

网友:
比较正规的函发都有线性扫频功能,同时有与输出同步的触发信号给出。

网友:
这个信号发生器本身带有扫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