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邀请,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用继电器替换收音机波段开关的

楼主(2018-08-12):
最近有位朋友的春雷605收音机波段开关坏了,想让我发帖详细说说,于是我就发了这个帖子,图片很多,为了详细说明每一步的步骤,我的帖子需要分好几层楼发,请版主莫怪。
五月份在本坛收了一个晶体管收音机的机芯,这是卖家的图片

网友A:
楼主抽空把OCL功放电路图也贴上来呗,谢谢分享改制波段开关成功的喜悦。

网友:
猜一下,同时驱动多个线圈,常开和常闭触点对应中短波....

楼主:
这机最大的特色就是双调谐中周,频带宽音质好,机器高频低频分成两块电路板有可玩性。到手之后试听发现波段开关明显接触不良,清洗时发现它很悲催地坏了,胶木裂开,彻底没救了。当时心里挺难受,但是难不倒我,我很快想到了欧姆龙通讯继电器,这也是我替换原波段开关的重要器件之一,这种继电器绝对经久耐用,毕竟触点镀金,而且全封闭,内部还有氮气,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一个继电器单独购买要三块钱。我用6个这样的继电器和一个cd4017设计了新的电路,用cd4017控制两组继电器的吸合释放达到波段选择的目的,应当注意,cd4017的14脚对地应该有一个10微法的电容防止开关的抖晃对电路的误触发,这个图没画,实际应用时一定要加上
既然波段开关要换了,不如把收音部分的涤纶电容也换了吧,大大的体积看着不舒服。锗管功放也不喜欢,换成硅管ocl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机最大的特色就是双调谐中周,频带宽音质好,机器高频低频分成两块电路板有可玩性。到手之后试听发现波段 ...

焊完电路板,找到一块离高频电路板最近的空余地方安装好电路板,然后尽情的飞线吧!一定要细心,接错线可不能正常工作。飞好了找来一个功放和一个电源,通电试机,竟然一次成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完电路板,找到一块离高频电路板最近的空余地方安装好电路板,然后尽情的飞线吧!一定要细心,接错线可 ...

高频成功了,我们就搭建低频电路吧,一个很简单的OCL 功放电路,加上负反馈音调控制,听着真带劲啊!既然是OCL 双电源,就更有意思了,正电源我接了两个三端稳压器,一个7812给继电器供电,一个7806兵分三路,一路给功放前级音调控制电路供电,一路给收音机高频部分供电(之前用的电阻和一个断腿三极管变成的二极管稳压),一路给控制电路的cd4017供电。负电源轻松一些,只接了三个led照明灯(之前是小灯泡)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频成功了,我们就搭建低频电路吧,一个很简单的OCL 功放电路,加上负反馈音调控制,听着真带劲啊!既然 ...

最后,我们就成功了。曾经我还用过这种继电器拯救过一台夏普800收录机,没有磁带,机芯长时间不工作,收录机变成了收音机,然后我把它改成了带收音机和蓝牙的功放机,顺便添加了遥控功能

楼主:
所以说,收音机波段开关坏了并不等于机器go die。办法有的是!

网友:
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
继电器!好方法!谢谢!

楼主:
对,这种东西很贵,看见哪块电路板有一定要拆下来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抽空把OCL功放电路图也贴上来呗,谢谢分享改制波段开关成功的喜悦。

OCL功放电路

网友:
效率真高啊,昨天晚间看你回帖,夜里就发出来了。做工也不错。赞!

网友:
看了楼主十二楼的OCL图,有二点看法,一,音调电源用9V三端稳压器,提高3V动态有益,二,差分对管输入端对地电阻33k并联一只150PF,对尖峰抑制有益

网友:
这家伙成本老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