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小排量涡轮车试用高粘度机油

楼主(2018-08-12):
        这是我自己的车子,长安铃木维特拉1.4T两驱自动豪华款,购于2016年11月,现在里程4W公里。 先说说本车使用过的机油,按顺序是装车油,安索签名版0W-30(两次),安索签名版5W-30,美孚EP 5W-30,美孚EP 10W-30,均是低粘度机油,原厂说明书推荐使用的也是5W-30的机油。

     现在正在使用美孚EP10W-30,跑了4500KM左右,总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主观感受要比EP5W-30好,主要区别是车子跑热了后,EP5W-30再加速时会有比较明显的脚软乏力感,而EP10W-30这点则好多了,并会不太明显乏力。油耗上5W-30 跟10W-30并没有明显区别。
      后来论坛上说美孚的FS 0W-40更为给力,刚好见到X东X尔玛的全球购有优惠价,算下来大约40元1QT的水平,不贵,于是就买了一瓶试试(后来据说有人能使用优惠卷叠加操作,270元买了两瓶共10QT)。

       今天在公司闲着,想想还是试一试这个高粘度的机油到底如何吧!由于机油与机油滤才跑了4500公里,机油滤我用的是曼牌的W610/9,这个是德国产的机油滤,理论上跑个1W4 5K公里是没问题的。所以决定不换机油滤,净换机油算了。公司这边没有地沟这类的东西,自己也不想爬车底放油,于是找来了以前买下来的DIY抽机油器。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抽油管从机油检查杆处伸进去,这里是直通油底壳的,伸到底后,就拉动泵抽油。

         也不用一直用手抽泵的,见到管子上的机油抽上来流入大瓶后,就可以停止抽油了,油会自动流出来的了(虹吸原理),这时可以站在旁边暗中观察了。

      玻璃瓶只有大约2L的容量,所以当看见快满时,就要先停止抽油了,把机油倒掉。

      第二次抽油时,只抽了一半多点,就抽不出来,这进再倒进原本空的机油桶里,静置后油桶显示大约在2.6L左右,算上玻璃瓶跟管子里的残留,大约总共抽出了2.7L的油吧。自己每次加机油大约加2.9L,算上跑了4500KM机油有一定消耗,看来用抽的形式也是可以抽得比较干净的。

       到加机油环节,量杯加漏斗,无压力。同样是添加了2.9L的机油量。加完怠速1分钟后熄车3分钟,检查机油尺在上孔下一点的位置,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机油量位置。因为按照此前的机油消耗量计算,机油在这个位置跑8000KM,到换油周期时,机油量会到中线跟下孔中间左右的位置。

       换了粘度稍高的机油,主要是担心油耗会变大,特地把油耗清零,然后下午在常走的路小跑了36KM,显示综合油耗在7.8L,跟以前的油耗基本一致。至于脚感之类的,由于刚换上,暂不发表意见。

网友:
说明书里推荐的机油粘度,肯定是最合适的,车厂的工程师们都傻么。。。。。

网友:
有好的粮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本田现在都在推20,楼主为什么要挑战说明书?

楼主:
忘了补充为什么要改试用高粘度机油。主要是这车我从5000KM开始,就发现有个较为奇怪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小段时间较高负荷运行(如连续地板油超车)后,车子再次大负荷时会出现乏力感,就是踩油门时发动机干叫但提速变慢,感觉车子变回了1.4NA的感觉。后来车系论坛里越来越多车友都反应有这个现像,在自各找原因的过程中,先有车友改用了高粘度机油,结果发现效果大大改善。起初也很多人不接受,但随着有更多的人开始使用0W40的机油,都说的确是改善了不少,所以我也试着改用一下高粘度的,看如何。说明书里也明确说了,用5W30的机油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网友:
楼主的瓶子哪里有?

网友A:
其实, 用40粘度的机油才叫标准, 厂家推广30粘度  主要是为了在登目录的时候可以在油耗上做文章 , 还有一个可以加速一下各方面的磨损, (当然这个是后话)   楼主表述的短暂大功率后的疲软 其实是汽油机自身特有的一个动力衰退问题,除了发动机结构和材料因素外,润滑油的使用环境温度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为什么用30粘度润滑油会有如此明显的衰退感?  其实还是润滑油的标号不对问题,说回来还是机油温度特性的问题 大家都没搞明白,  带增压发动机,缸压和缸温都会比常规自吸高,这个是问题的核心,正因为机器的温度高,而用30粘度在这个环境下已经超过了高温环境极限,润滑油自然也会出现热衰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粘度值从30下降到20甚至更稀,大家都是知道, 润滑油在发动机内都是全流飞溅润滑,在活塞,排气门后道等位置的冷却基本全靠机油, 同时涡轮的轴润滑和冷却也要靠这点机油来保证,  大功率运行状态下,润滑油循环速度加快,而油池中的润滑油逐步升温,这个就是导致热衰退的主要原因,  当换高一粘度等级润滑油后, 高温范围提升,因此润滑性能得到保证, 后续的衰退得到缓解, 原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楼主所处的佛山地区,正常夏天路面温度也会有四五十度, 你用那么好的机油 反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你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相信 在很多随车说明书中,除了给出标准使用的润滑油标号外,还对给出如下图一个简图(可能内有我这个详细),这个简图才是决定车子在什么环境下用什么油最经济 而且效果最好的一个参考、但是 在很多论坛中几乎都没有提及……    估计是大神们是不削表格而为价格至上原则

     例如楼主所在的佛山地区为例,夏季白天路面温度轻易达到50度(还算保守了,我们这可以煎鸡蛋 ) ,看下表,  楼主车推荐标准30粘度的机油    可以想机油实际状态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机油本身的温度标定?    换装 粘度40的润滑油 是不是刚好在状态?   这就很容易解释 高超后疲软的问题了。        当然了  如果楼主既想使用推荐表号 又想不出现疲软, 唯一的处理办法只能是增加油饼和机油散热系统, 但是 如此高的环境温度,机油又能通过散热降低多少度? 再低也不会低于环境温度……      所以 我觉得 厂家给出的用油标号只能是解决大部分人的使用需求,而对于爱车有心的车主完全没必要跟风, 其实 如果楼主行车不去霜冻线以下地区的(冬季结冰的地方)   你机油标号-之前的参数几乎都是摆设,    而冬季的性能恰恰是体现昂贵的价格   用价格便宜一半的 15W40 /15W-40都比你现在的任何一款更贴切发动机的需求,当然了 如果不在乎价格主导因素的, 用 SAE40 一样可以有上佳表现, 只是 SAE40的价格低到你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用40粘度的机油才叫标准, 厂家推广30粘度  主要是为了在登目录的时候可以在油耗上做文章 , 还有一 ...

极之感谢烟版的详细讲解,从换油到现在,跑了有近1000公里了,的确是连续大功率超车后,疲软感降低了不少,暂不发表感受,是怕因为是新机油时给出的错觉,我觉得起码跑到3000KM以上才能很好说明情况。以前开的都是自吸发动机的车,涡轮车还是头一回,还真没想到这个温度会对发动机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因为以前开的都是自吸车,机油从0W-30\5W-30\5W-40粘度的机油都有用过,区别真的不大,油耗也几乎没变化。

网友:
30和40的机油其实差不多,根本没那么多道道。
选机油和玩发烧差不多,更多的是玄学。
我用eni  ms 5w30 跑了6000多公里了,跑高速舒服得很,一万公里后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之感谢烟版的详细讲解,从换油到现在,跑了有近1000公里了,的确是连续大功率超车后,疲软感降低了不少 ...

          所以很多问题,厂家给出的标准仅仅是参考,适合绝大部分人的使用环境即可,而用的好不好,那就看车主的技术功底和理解能力了。加上很多人觉得厂家的标准就是绝对的牛逼,那只能是固化在别人的思维里去行动,而旁路上的锦绣魅力却无人发现。

    不说全球范围  就单单是咱家里自己这片土地, 热带到极寒,平原到高原,那么多的气候变化,厂家给个标号就能一统天下?这很明显就不合理对吧?  所以, 厂家给出的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要用好还得是对应真实环境来做微调,要不然,机油生产那么多标号干嘛咯?   一个标号一统天下不更好? 不说便利性,就单单是解决企业的库存占用 那就是天价了

  说回发动机,增压这个技术本来就不年轻,技术理论那是相当成熟了,现在为了环保和各种所谓的政策,在价格和性能之间做出了一个必然选择,  回望曾经装备在豪华车上的增压发动机,有个必不可少的系统,即机油散热系统,而现在的各种轻装T版发动机 你见过有谁给你装备了这套系统?有些发动机甚至直接在常规自吸发动机中添加一个Turbo Boost,外带一个中冷,就骚B横空出世。而用油依旧沿袭前辈标准,这背后的代价就是以牺牲功率耐久性和耐用性来掩人耳目……    结果相信你也是有体会的。

     如果把你的0W-40 机油换成 15W-40 相信,效果比你现在的更超值

网友B:
其实说明一个原因楼主的车功率选小了。发动机最大功率只是指标
合理的工况是不能长时间满载的。满载对发动机寿命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说明一个原因楼主的车功率选小了。发动机最大功率只是指标
合理的工况是不能长时间满载的。满载对发动 ...

其实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刚好相反,是因为这车的功率储备比较强,所以日常行车时就老是觉得别人的车慢,老是想着要超车,要超车当然是尽快完成,所以地板油超车也是经常的事,而且这时的推背感也是相当强烈的,外加上这时车子通常出会现扭力转向,刚开始时还很不习惯,但后来习惯了反而会加大这种刺激的感觉,真的很容易会上瘾。换着是上一台1.5NA的4AT车,就算地板油也基本是在干咙,所以也就没有多少超车的意愿了。维特拉这车我自己测的0--100大约在8.7秒(官方成绩是8.4秒),测试是静止挂D档,全油门起步,非弹射起步,而且从图上看起步时还浪费了一点的时间。这个APP叫大飙车,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用来测一下自己的车车。

发几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个是低速时的超车: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zMjYxMTI4NA==.html

下面的是在快速路上的超车: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yMzgxMzg2NA==.html

还顺便找了个以前开长安悦翔,国庆节时去广西贺州姑婆山玩时的行车视频,那时要超个车真是老费劲的。悦翔是1.5自然吸气配4AT变速箱。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c1MDA4ODE0MA==.html

由于行车记录仪是广角的原因,所以看视频可能觉得速度不是那么快。当然不是鼓励危险驾驶,只是说明这车的动力性还是相当的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刚好相反,是因为这车的功率储备比较强,所以日常行车时就老是觉得别人的车慢, ...

我也开带T的车6AT变速箱 确实体会超车的方便且安全。很少超车
但从普通车道并入高速时能快速安全。您的驾驶习惯如果选功率再
大一档的车 可能不用地板油开车更安全。

网友:
放油还是放油口好, 金属销易放干净, !!

网友:
刚才看了您的视频 确实生猛!!!

这么说吧功率高 操控性能更好 更安全。
我开的是美版1.8T 6AT小钢炮 加速性不错的
看到您这么开车我肯定会追上来的。
平时开车绝对是跟车慢慢走

网友:
日系车多种粘度的油都可以适用,官方推荐的油也不一定适合所有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