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隔直电路

楼主(2018-08-13):
白天变压器上电后哼哼叫,晚上却没多大事

查了一下,很多人用了这个隔直电路

自己搭起了试了一下,找了2个1500uF的电解电容同极相连,果然很起作用。

有些疑问问一下:

网友说电容耐压在3V以上即可,请问容量该如何选择?
大电流比如2000瓦变压器约9A的电流是不是应该选择容量更大一些的电容呢?

用低耐压的电容,电容脚很细,根本走不过这么大的电流。电容改如何选择?

我觉得此电路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持电容两端的电压在0.7V*2=1.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这个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搞清楚了”,看在这么多人参与讨论的份上,楼主是不是应该将你弄清楚的原 ...

感谢您的关注。

我的想法就和30楼的想法一样。

而且这个想法通过计算也能计算的通。

整个电路只需要一只大的无极电容即可。

因为条件限制所以用这个方法。

另外我觉得,此电路中整流桥中间短路的做法其实没必要。

我觉得这个图是对的。

网友B:
还真有人相信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人相信这个电路?

我搭起来试了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很明显。不加变压器叫,加了以后效果改善很明显。
如果不信,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就不该用电解

应该用无极电容,但是大容量的太难找了。

网友D:
这电路唯一的作用就是把220v降低1.4v,有什么用?

网友E:
那你试试还能不能输出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唯一的作用就是把220v降低1.4v,有什么用?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加之前和加之后效果有很明显的改善。
难道因为降了1.4V,变压器就不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试试还能不能输出额定功率?

我觉得足够大的容量,完全能输出额定功率呀。
如果不能,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加之前和加之后效果有很明显的改善。
难道因为降了1.4V,变压器就不 ...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安慰剂效应。
可能变压器换了个位置,不产生共振了。
这电路确实是只能降低这么一点点电压,别的作用没有,有也就是可能增加点重量,改变了自振的机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安慰剂效应。
可能变压器换了个位置,不产生共振了。
这电路确实是只能降低这么一点 ...

不可能,变压器根本没动地方。
电路之间我加了开关,合上开关此电路无效。变压器半米开外嗡嗡叫。打开开关,叫声马上就没了。

网友D:
不好解释。这么低电压的电容,应该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解释。这么低电压的电容,应该作用不大。

以其他网友的解释,2只电容同极相连,组成无极电容。耐压不需要高,大于2只二极管串联的1.4V即可。

我实在搞不懂为何。

理论上,220V里有不干净的杂波,即别人所称的直流成分。

用足够容量的电容串起来应该能滤掉吧,二极管的作用只是让电容两端的电压保持在1.4V。

而我试验的结果也很明显。

但是仔细分析此电路,直流成分完全可以从那个桥上过去,除非直流成分小于1.4V,被二极管吃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其他网友的解释,2只电容同极相连,组成无极电容。耐压不需要高,大于2只二极管串联的1.4V即可。

我 ...

串个电容,容量越大越相当于短路。也就是越大的电容也没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电容,容量越大越相当于短路。也就是越大的电容也没有用处。

我不这样认为,
接入交流电路后,由于电容的特性是通交流,但并不是短路,而是根据电容容量的大小可以看做是一只特殊的电阻,容量越大对于低频电路导通率越好,等效电阻越小,反之则越大;容量越小对于高频电路导通率愈好,等效电阻越小,反之则越大。

网友F:
可能是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心理作用。

前几楼我说过了,不是心理作用

网友:
看不出来这电路能隔离直流。再说市电里没有直流。这变压器多大功率?次级电压多少?

变压器响是制造问题,第一次看到这种电路。

网友G:
能解释一下那个整流桥是什么作用?不用它行不?
说供电电源里有直流分量,那你调查过别人的变压器是否也一样哼哼?只能是你自己的变压器有毛病。

网友:
我家的变压器叫都是因为电压高,夏天晚上都不叫,因为大家都回来了在用空调,最高的一次电压都达到250V,所有的铁芯变压器都有很大哼声,稳压器都报警了,现在白天还达到230多伏,没办法

网友:
这电路调节的最大范围就是0-1.4v,数值不大,对变压器的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解释一下那个整流桥是什么作用?不用它行不?
说供电电源里有直流分量,那你调查过别人的变压器是否也一 ...

整流桥的作用说的很明白了。
我在某品牌厂家做的1500瓦的环牛也叫。
我不黑人家厂家,就不说哪家了。
问题是我的试验结果摆在这了。

所以,我提出疑问。

退一步说,就算变压器的问题

那怎么解释我加上它以后就不叫了呢?(只有贴耳才能听到轻微的哼声)
很简单的一个对比。这是为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解释一下那个整流桥是什么作用?不用它行不?
说供电电源里有直流分量,那你调查过别人的变压器是否也一 ...

我刚刚又重新试了一下,前面我说过,我这里晚上没事。
刚才直接通电,变压器一点声音也没有。
白天就不行。声音很大。
电压几乎跟白天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重新试了一下,前面我说过,我这里晚上没事。
刚才直接通电,变压器一点声音也没有。
白天就不 ...

你应该准备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白天晚上都测试一下这个电路,看看测试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准备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白天晚上都测试一下这个电路,看看测试的数据。

这个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搞清楚了。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我也同意被二极管吃掉的说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整流桥的作用说的很明白了。
我在某品牌厂家做的1500瓦的环牛也叫。
我不黑人家厂家,就不说哪家了。

楼主方便的话,请帮对比一下两种接法的效果:
1-只接那个整流桥,不接电容看看
2-不接电容,再串联一个整流桥,也就是压降提高到2.8V,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搞清楚了。
感谢大家的回答

既然已经“这个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搞清楚了”,看在这么多人参与讨论的份上,楼主是不是应该将你弄清楚的原理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释疑。

论坛也就是网友们共同学习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能解释一下那个整流桥是什么作用?不用它行不?
说供电电源里有直流分量,那你调查过别人的变压器是否也一 ...

试着解释:
       白天电网遭受电磁污染,造成正负半周不对称,使得含有少量的直流分量。这个直流分量造成了变压器的单向直流磁化——半周出现“磁饱和”现象而发出低频哼声。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大电容去隔离直流分量(因为需要大容量的电容,所以只能采用电解电容的反向串联来替代)这个电容的容量要保证变压器的正常工作电流下其两端的峰值电压小于与之并联的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这样就能保证正常工作时二极管支路可视作“开路”),二极管支路的作用是:刚通电时为变压器的初始激磁电流提供通路而保证电解电容两端不承受过高的电压而损坏。正常工作时阻断供电侧的直流偏移电压。万一偏移电压比较大时仍能提供其电流通道而不使电解电容承受过高电压。
       这个电路能提供的隔离直流偏移电压比较小,但一般电网的直流偏移比较小,只要电容容量足够大,使用效果不错。若是所处之处的供电直流偏移比较大,可以多串联一个或几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环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试着解释:
       白天电网遭受电磁污染,造成正负半周不对称,使得含有少量的直流分量。这个直流分量 ...

兄弟啊!你说,电网中有直流分量造成两个半周不平衡,如果是这样,供电变压器是第一个受害者。那么可以沿着供电线路去看看变压器是否出现哼叫声了。第二,当这个假设成立时,和楼主邻居的用户也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很灵异。到底谁灵异了,还有待破案。
小功率变压器发出哼叫声,可以看波形去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啊!你说,电网中有直流分量造成两个半周不平衡,如果是这样,供电变压器是第一个受害者。那么可以沿 ...

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一说而已,是否认可是各人自己的自由。百花齐放,欢迎发表不同的见解。

网友:
说到电力变压器,哼声有,但一般都比较轻。特别是现代的电力变压器铁损都比较小(设计的激磁电流比较小),离饱和区相对比较远,能忍受微小的直流偏移电压,其产生的哼声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方便的话,请帮对比一下两种接法的效果:
1-只接那个整流桥,不接电容看看
2-不接电容,再串联一个 ...

1、直接整流桥,不接电容。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个我做过试验。
2. 不接电容,再串一个桥,这个我没试验过。 因为有效果了,就没试验

另外,我觉得,他这个电路,整流桥中间那里,不用短路起来。您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着解释:
       白天电网遭受电磁污染,造成正负半周不对称,使得含有少量的直流分量。这个直流分量 ...

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说法也能通过计算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纯属抬杠!帖子本身就已经告诉你:在一定条件下这个电路是有作用的,隆宇敢于拿这么简单的东西来卖高价也可 ...

我同意耗电,但是耗不了多少电。

计算出容抗就能计算出耗多少电。

可能有人多级用,会耗的稍微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早就有了,实质是将交流电过零处割除约1.4伏电压,等于人为制造了交越失真或者说零点漂移,对于设 ...

我同意这个说。
效果是有的,只是损失一部分电压的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几伏的电压,在交流电的整个周期内毛估估也就20分之一个周期,剩下的19倍时间内怎么抗干扰?严格按照 ...

我觉得不是自欺欺人,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只能说占用了一部分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在某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这个电路还算起作用的

楼主:
计算一下就行了。

此电路应用的首要条件就是不能XL=XC,否则会出现串联谐振。
以参数来说,这种情况几乎不能发生。

XL+XC就能算出其耗电量。

如果我说的不对,请指正。

楼主:
我觉得41楼我回复wanwenhao1的那个图应该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直接整流桥,不接电容。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个我做过试验。
2. 不接电容,再串一个桥,这个我没试验过 ...

整流桥的+和-不短接,两个AC之间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我的想法就和30楼的想法一样。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30楼的解释,原理上能理解,就是控制交流电中的直流分量来消除或者减小变压器的哼声。

网友:
几点说明:
1、直流偏移电压一般很小,因为供电变压器的内阻很小,被抑制了。
2、变压器的绕组直流电阻很小,特别是环牛等无气隙极低漏感的优质变压器其绕组的直流电阻更小。
3、因为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虽然供电的直流偏移电压很小,但其直流偏磁电流造成的磁偏移的影响却不可忽略。(商品变压器设计的激磁电流比较靠近饱和区,所以略大的直流偏磁很容易造成其一侧进入到磁饱和区)。
4、正常工作时二极管支路是不导通的,可视作断开。交流电流只经过大电容流经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而直流偏移电压被电容隔断了,因为直流偏移电压很低,所以也克服不了二极管的死区电压,所以直流偏移电流就不会流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5、因为对于50Hz来说,大电容的容抗很低,对变压器的影响很微弱,可以忽略。(小于1%,供电电压的波动都比其大)

网友:
顶多电容与变压器电感进行串联谐振改变变压器本身的振动频率了使得你听的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