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管测试仪

楼主(2018-08-13):
工作需要,有时要测试一些没有字符的贴片或者直插稳压管,或者分辨部分没有字符的中高压二极管,如果使用多一仪器测试,其测试电流偏小,导致测试稳压值不是很准确,并且测试时产生的脉冲电压太高,测试像4148之类的二极管还会出现击穿损坏二极管的现象,如果采用直流电源加限流电阻来测试稳压管,还要先焊接好待测稳压管才能进行测试,手上只有30V的单电源,要测试稍高耐压的二极管就不行了。有时感觉为了测试一两个稳压管,还要折腾10分钟,很麻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特做了一个稳压管测试仪。
.最早版本,输出电压不可调,使用一个3W,交流220V转9V的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输入是一个9V/800mA的交流适配器,输入交流电压通过耦合电容传送到输出变压器的低压绕组,理论上在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可以得到220交流电压,但是受到输出变压器传输比,和耦合电容的大小,以及输入电压的高低影响,输出交流电压会低于交流220V,整流后电压会较高,只要耦合电容数值确定,如图参数,输出电压从0-30V,输出电流大概在6-8mA之间,波动很小,测试一般的稳压管没有问题,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测试1N4148因为输出电压较高,二极管会被击穿损坏,并且空载输出电压较高,测试时容易被电击,不是很安全。
因此将整体改良,输出电压可调,增加两档恒流输出,添加一组微电流测试端口用于测试中高压二极管。
改良部分增加了一级缓冲器,输入电压通过电位器衰减后由缓冲器隔离传送到输出变压器的低压绕组,R14限制输出电压最低50V,恒流输出设为4mA时,测试1/2W和1W的稳压管(3-30V),精度还可以,为了测试功率稍大的稳压,添加了一组8mA的电流档,一般用不上,如果要测试较高耐压的稳压管只需要调整电位器,同时监视外接万用表,使得输出电压不再升高即可,此时输出电压值非常接近管子的耐压值,如果要测试1N4148,可以改接到小电流测试端口,这样比较安全,不会打坏二极管。稳压管和二极管的分辨,直接测试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来判别,一般稳压的正向电压要比普通二极管的高,大概在0.7-1V之间。

ZENER TESTER.pdf

网友:
我都是用摇表~~~~~~~~~~

网友A:
赞,做工很好,值得学习!我的就做的很简易,加到可调稳压电源里面,从整流输出端取电,面板增加一个接线柱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390&page=2#pid19348 ...

这个测不准

网友:
有点繁琐,直接直流电源串个合适的电阻,用表量就行

网友:
用LED测试仪更简单。

网友:
我都是现搭电路,根据被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调整恒流值,电压高于额定稳压值一倍就行。稳压管的测试要看手册里给出的工作电流值,不然不是稳压值偏低就是超功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做工很好,值得学习!我的就做的很简易,加到可调稳压电源里面,从整流输出端取电,面板增加一个接线柱 ...

我要测试的二极管太广了,抄板时碰到的大部分二极管都是没有元件丝印的贴片和中高压二极管,TVS,多种方法试过,还是不如我现在做的这个,既安全,又简单,从0-100V的二极管测试通杀,并且0-33V稳压值测试很准确,完全满足我个人工作需求

网友C:
c5太大了,只要它充足了放放电,反向加在4148之类上就够喝一壶的,c2、c3的限流作用被削弱了

网友D:
业余测试就用自制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最小25mA恒流直接接稳压管,数字表直流电压显示的就是稳压值,接反了换一下正、负接头,12V以下的稳压管通吃。高稳压值的稳压管串联一个稳压电源再测电压,还是恒流25mA,但测试时速度要快,25mA 功耗不小稳压管会烫。

网友B:
请教,作为正规产品就测不准,而你自己做的就测的很准

网友:
想充电器改一下,增加10mA 的恒流电流。

网友:
我用简易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测,电压值是直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作为正规产品就测不准,而你自己做的就测的很准 ?

多一晶体管测试仪只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太大了,只要它充足了放放电,反向加在4148之类上就够喝一壶的,c2、c3的限流作用被削弱了

这个主要是测试稳压管的,一般不测试普通的二极管的,并且最低输出电压才50v,就算加电到4148也不会损坏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测试就用自制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最小25mA恒流直接接稳压管,数字表直流电压显示的就是稳压值,接反了换 ...

我帮别人抄板,把元件搞坏了就没了,所以测试安全很重要,你们的想到的方法哪个我没有试过,至少我这个插电即用,不用焊接,随来随测,省事,

网友:
请问2楼朋友,摇表怎么测稳压管。谢

网友:
我用的是18V继电器的线圈用24V供电产生高压,由于开关管耐压限制,仅到520V,可以测稳压管二极管,发光管二极管,大小三极管,MOS管,小电容等耐压

网友:
一个LM317作恒压,一个317作恒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