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廉价示波器探头改制扫频仪检波器探头

楼主(2018-08-13):
业余条件下使用的扫频仪检波器,大部分都是高阻探针式检波器。这种检波器采用的是探针结构,看起来操作比较简单,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不适合匹配测试,因此频响不高,能工作在几十兆周就不错了;再就是这类检波器使用时需要一只手专门去固定在测试点,需要同时调试的时就有点蹩脚了,非常不方便;笔者几十年前就使用扫频仪,采用同轴结构的设备采用同轴检波器只要准备合适的接插件问题很好解决,这些天折腾收音机,同轴检波器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笔者有几只随机附带的原装探针式检波器,几年前都转让了,剩下一只探针式的外观看起来还行,但是,如何固定在只有一包香烟面积的PCB板上,还是有点令人烦恼的。本来笔者有一只BT3C原配高阻检波器,采用的与示波器探头结构类同,前几年转让出去了,真有点后悔。网络上很难买到这种结构的,那些仿制者没有一点创新!

探针式检波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很有用处的,特别是折腾收音机或频率不是太高的电路时,由于这类设备不可能采用小盒结构,因此没有标准的同轴接口,探针式检波器像示波器的探头一样,应用是比较多的。

笔者刚刚获得一台VP8920P的扫频仪,想正儿八经的折腾一下收音机,这种不思进取的检波器就成了很不顺心的一个玩意! 于是乎,买来廉价的示波器探头,小心的拆开,研究的结果证明改成检波器是完全可以的,每天要协助老婆子带孙子,抱着孙子也在构思,抽空拆开了示波器探头,改成没有问题,花了两个时日,其实也就不到两个小时,一只受用的检波器成功了!

外观就是一只示波器探头,为了区分只好贴上标签。市售的示波器探头有不同的结构,较好的探头一般只有X10结构的,大凡具有X10、X1转换开关的,通常都是非常普通的探头。我的VP8920B扫频仪因为有对数显示功,对数使用时不需要检波器,直接采用示波器探头,但要保持仪器原有对数刻度精度的话,能有一只低电容探头最好,权衡下来,买了两只优利德25兆周的示波器探头,一只用来改成检波器探头。

一般来讲,示波器探头是不好拆开的,特别是一些廉价的探头。探头收到之后,仔细端详研究一番还是拆开了,基本上没有造成损伤,探头的空间装上几只元件没有问题,何况现在的片状元件体积小。

下面是拆开折腾的一些照片,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电路图吗?用倍压检波是否好点??

倍压能提高输出幅度,并不能提高检波灵敏度,与半波相比检波失真也大一些,输入阻抗也低一些,用在仪器中得不偿失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以后要用到也做个。

我目前是其它用途,也感觉不方便,把检波部分做在带屏蔽的小盒内,就用普通探头(不改动可与波波通用还有2档位)连接,

探头----小盒(检波)------其它设备

网友:
好主意,回头也改一个玩玩

网友B:
从使用性能上考虑,检波探头最好是高输入阻抗(起码大于1M)低等效输入电容(不大于1p)。这样方可直接接入集电极测量而对原电路工作影响小(频率、幅度)。但这样对于无源探头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

网友:
        楼主宝力未老, 花甲之年还能玩贴片.

楼主:
照相技术不行,加上手有点把不住!

重新拆开拍摄一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使用性能上考虑,检波探头最好是高输入阻抗(起码大于1M)低等效输入电容(不大于1p)。这样方可直接接入 ...

做到高阻低电容还是有难度的,能做到5-10PF就很不错了。这个改制的检波器输入电容用电桥试验了一下,与示波器的10倍衰减时的指标相当,大概15PF左右,直接接在集电极谐振回路会造成一定的偏差。

这样改制主要是看中示波器探头的操作性,直接利用示波器探头的探针和小钩结构,比那些传统的检波器使用方便多了。买来的探头一只不到四十元,淘宝的检波器一般是80元左右,但是这个专用检波器结构太传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到高阻低电容还是有难度的,能做到5-10PF就很不错了。这个改制的检波器输入电容用电桥试验了一下,与示 ...

非常正确!
高阻低电容对使用来说比较好,但要达到难度不小:1、必须有源才有可能性。2、电路的挑战不小。3、工艺上也必须考虑周到(否则探针的分布电容就不小了)。

网友:
5p的输入电容对于谐振电容200p的465kHz谐振电路来说谐振频率会偏移5.8kHz左右。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有电路图吗?用倍压检波是否好点??

网友C:
也准备照样做一件,顺便问问楼主,现在某宝上卖的2AP30E靠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相技术不行,加上手有点把不住!

重新拆开拍摄一遍上传。

想问问楼主, 为什么用2极管并联检波, 跟串联检波有什么分别??

网友:
思路不错,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 为什么用2极管并联检波, 跟串联检波有什么分别??

扫频仪用的检波器都是峰值检波器,因此要求充电快、放电慢,满足不了就会失真。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都可以满足上述要求,都可以用来做扫频仪检波器。

通常,作为垂直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比较高,因此下图中的R值比较大,比方说示波器就是1兆欧。串联检波器可以形成直流通路,因此被测电路的直流分量也会加进垂直电路,显然这对测试不利;而并联检波器的那个充电电容起到了隔直的作用,但是会泄露一些高频信号。也许在串联检波器前端可以串接一只电容,但是,这只电容需要比较大的容量,如果容量太小就会失真。权衡利弊,相对并联电路更加简洁。

扫频仪检测器倍压方式对仪器贡献不明显,前面的朋友讲的很正确。何况我这里采用的示波器探头空间非常小,再弄一只二极管装进去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准备照样做一件,顺便问问楼主,现在某宝上卖的2AP30E靠谱吗?

我用的二极管是多年前出差在厂家买的,还沒有淘宝过。这玩意不贵,市场需要也不多。买到合格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频仪用的检波器都是峰值检波器,因此要求充电快、放电慢,满足不了就会失真。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都可 ...

原来如此, 谢谢!!

楼主:
老式检波探头,如果探针适应的话,可用逻辑探针作为夹持器,如下图。

网友(2019-02-15):
记号,买2AP30E改一只试试看。

网友:
考虑到检波探头的问题,之前也在交易区收了一些2AP30E,还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JHXC老师的制作真是精美!

网友D(2019-04-05):
您好:我想采用您老的办法,做个探头。能提供探头购买链接吗?
谢谢,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采用您老的办法,做个探头。能提供探头购买链接吗?
谢谢,虾米

我用的是优利德示波器探头,刚好手头有,结构上容易拆开并且好操作,买最便宜的就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b87bc5207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优利德示波器探头,刚好手头有,结构上容易拆开并且好操作,买最便宜的就行。https://item.tao ...

谢谢

网友D:
还没有买贴片电容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买贴片电容和电阻

只要眼力没有问题、手不抖,贴片元件也好玩的。我都快七十了,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只是操作时要戴400度花镜。几十元可买几千只贴片元件,自己折腾规格买大一点的,留着备用还是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眼力没有问题、手不抖,贴片元件也好玩的。我都快七十了,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只是操作时要戴400 ...

我快60了

网友E:
请教老师:并联检波是不是有倍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并联检波是不是有倍压的作用?

没有倍压作用,仅仅是需要充电快、放点慢,能够将波形的轨迹(包络)无损的检测出来。

网友:
j检波探头制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倍压作用,仅仅是需要充电快、放点慢,能够将波形的轨迹(包络)无损的检测出来。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有倍压,负半周给电容充电,正半周信号电压和电容电压叠加后作用给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有倍压,负半周给电容充电,正半周信号电压和电容电压叠加后作用给负载。

这里有一篇文章,应该可以说明峰值检波器的工作。

网友(2019-05-28):
最近收了一个

楼主:
这个是产品仪器配套的,我以前用的BT3C扫频仪探头就是这样的,几年前转让了。这种结构使用方便,但是也只能在不高的频率环境下使用。

网友:
平时就测测收音机,应该够用了

网友F:
我也照着改了一个,失败了。一点波形也没有,有什么奥妙?二极管没有AP30E的,用的1SS86,电路照您画的一个电阻,二个电容,一个二极管并接回路。探头用示波器20M的。是二极管不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快60了

还是小虾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照着改了一个,失败了。一点波形也没有,有什么奥妙?二极管没有AP30E的,用的1SS86,电路照您画的一个 ...

不应该的,是不是没扫频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的,是不是没扫频波啊

是的,换个检波头立马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照着改了一个,失败了。一点波形也没有,有什么奥妙?二极管没有AP30E的,用的1SS86,电路照您画的一个 ...

与二极管没有关系,接线正确,没有短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照着改了一个,失败了。一点波形也没有,有什么奥妙?二极管没有AP30E的,用的1SS86,电路照您画的一个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换个检波头立马出波形。

那就是物理性故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物理性故障了~

探头的芯线就是一根0.1的钢丝,量电阻竟有206欧,相当于检波头到示波器串了个200欧的电阻,但想应该波形还是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探头的芯线就是一根0.1的钢丝,量电阻竟有206欧,相当于检波头到示波器串了个200欧的电阻,但想应该波形 ...

有没短路或失效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