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维修。。大神进进来看看。。车载广告机主板

楼主(2018-08-14):
一个好的朋友说他车载广告机有问题问老是重启我能不能修。本人平时喜欢捣鼓点电子玩意而且主板问题是重启就答应下来了。说修好了通知你过来拿。主板12V-24V供电,机子到手通电主机自动开机,进LOGO画面没多久就自动重新。。进BIOS时间久蓝屏。。。反复这样。。一开始以为是主板上灰尘太多或是内存条接触不好导致的。。拆来一开傻眼了。CPU,内存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看见主板灰尘蛮多了。拆下固定螺丝拿上刷子正反面清理灰尘。。。清理灰尘后装回机箱里通电没有反应。。按开机键也一样。。最后还是拿给一个附近修电脑的维修,说维修费50,叫我明天过去拿。第二天去拿的时候修主板的说了一大堆问题,结果就是没修好。。。。。。主板拿回来自己对着主板也琢磨几天。。网上收查不到广告机主板维修的帖子。淘宝咨询维修电脑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修或者不回信息。。朋友拿来时通电还能开机,被自己一弄开机都开不了。也不好和朋友说。。现在只有在矿坛里发下帖子看看矿坛里大神有没有维修或这样的广告机主板及有能力能维修好的大神。。。。。

网友A:
讲道理,楼主可以放弃了。
能出现Logo,但其他蓝屏。代表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比较可能的原因是Flash数据丢失。这是很常见的故障现象。
估计是代码段出现错误,CPU跑飞,看门狗自动重启。很符合楼主的现象。

(别什么问题都怪硬件。嵌入式,软件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好吧。

网友B:
更换变质的稳压块或者过热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变质的稳压块或者过热元器件。

简单的贴片电路板维修还行。。。像这样的看不懂。。像你说稳压块或过热元器件都不知道是那些。

网友B:
故障出现在过压反馈保护电路中,开关二极管失效是通病,你再去检查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出现在过压反馈保护电路中,开关二极管失效是通病,你再去检查一下看看吧。

那我今天下班回去用万用表测量下看看

网友C:
反复在logo画面重启大部分是供电不足,查电源部分的电容,各组电压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复在logo画面重启大部分是供电不足,查电源部分的电容,各组电压的稳压管

问题是现在主板拿给别人修过后通电一点反应都没了……

网友D:
3V电池放下电、还有把iTE集成电路补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楼主可以放弃了。
能出现Logo,但其他蓝屏。代表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这位高手说的几乎没有看懂: 然道矿坛里没有会修的大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电池放下电、还有把iTE集成电路补焊一下试试。

集成芯片我都用焊膏涂在引脚周边用热风枪吹过了

网友E:
没图纸,没程序,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没程序,放弃吧

联想FLEX10主板 几乎一样

网友F:
楼主,焊在板上的内存颗粒是什么封装的,要是bga类的虚焊造成问题的十有八九,

网友G: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粘到手上甩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焊在板上的内存颗粒是什么封装的,要是bga类的虚焊造成问题的十有八九,

这是内存上的型号H5TC4G63AFRPBA

网友H:
估计此板经过这阵子折腾,已经挂了。要是再按照网友说的继续修,恐怕要破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粘到手上甩不掉了。

现在是答应了朋友,,现在只能自己掏腰包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此板经过这阵子折腾,已经挂了。要是再按照网友说的继续修,恐怕要破相了。

主板现在修了供电给稳压IC电路和锂电池充电电路。其他没动

网友H:
修这个需要有板级维修的能力,不能盲修的,否则问题越修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这个需要有板级维修的能力,不能盲修的,否则问题越修越多。

现在我动都不敢动了。。。网上也没有会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动都不敢动了。。。网上也没有会修的。。。。

以前规模大一点的科技市场都有专门修主板的,就专修主板,现在PC基本上让智能手机挤兑的市场萎缩了,不知道修主板的都改行了吗。也不知道你在几线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规模大一点的科技市场都有专门修主板的,就专修主板,现在PC基本上让智能手机挤兑的市场萎缩了,不知 ...

我在二线城市。。南昌,以前电脑城隔壁修电脑的基本被二手平板手机给霸占了。。还有几家修电脑的店去了几次都是大门紧闭

网友I:
看cpu像 赛扬J1900处理器,启动没反应查查跳线,可能是维修时动过了,一种是按电源键启动,一种是上电启动。ssd硬盘怎么没插上,重装个windows系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cpu像 赛扬J1900处理器,启动没反应查查跳线,可能是维修时动过了,一种是按电源键启动,一种是上电启动 ...

现在主板通电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内存上的型号H5TC4G63AFRPBA

是bga封装的芯片,如果修电脑的人没有加焊过。是它的问题比较多!
不过几颗颗粒还是叫专业的人重新植锡焊过好点,大不了也可以买块新的板。

网友J:
测试下各路电压看看 重点检查DCD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bga封装的芯片,如果修电脑的人没有加焊过。是它的问题比较多!
不过几颗颗粒还是叫专业的人重新植锡 ...

淘宝里找了几天都没用找到相同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试下各路电压看看 重点检查DCDC电路

对这种集成电路不动。。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K:
广告机型号 主板上面的帖子 中英文字发图给我 我就喜欢搜难搜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广告机型号 主板上面的帖子 中英文字发图给我 我就喜欢搜难搜的东西

一下子没看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送到外面修

楼主:
淘宝上问了好多家都没人会修

网友J: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问了好多家都没人会修

有没有上电试过?电压各路电压都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上电试过?电压各路电压都正常的么?

不懂这个电路电压

网友L:
要维修好 这个板   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维修好 这个板   难了

这个板子市面上少见,所以难维修

网友M(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说出了我的心声

网友:
刚开始应该是程序问题比较多,修电脑修了不开机那就不好说了,是否刷过机?

网友:
这板子别修了 给修电脑搞的一坨屎了   !!贴片搞的一团糟

网友N:
经过多人维修的板子,在没有修好的情况下,难度不是一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经过多人维修的板子,在没有修好的情况下,难度不是一般的了。

经过自己一个多月的努力和在网上买的零件终于修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经过自己一个多月的努力和在网上买的零件终于修好了。。。

恭喜 为了承诺也是一顿折腾 愿闻其中由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自己一个多月的努力和在网上买的零件终于修好了。。。

这次维修算是不计成本了,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
可以介绍下维修过程,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P:
这个故事不精彩

楼主:
虽然修好了,但是现在回想起维修中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故事不精彩

故事精彩的话我就去写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恭喜 为了承诺也是一顿折腾 愿闻其中由来

这其中维修过程中一波三折很难说。。。。。

网友Q:
这个就是赌大运,热风枪上,吹一便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就是赌大运,热风枪上,吹一便 !!试试

一开始带点赌的成分,到后面完全是自己动手维修好的

网友E(2018-11-27):
修好了就好,什么时候写一下修这东西心酸历程,让我们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就好,什么时候写一下修这东西心酸历程,让我们膜拜

等这个月忙完了今年的收尾工作后坐下来好好写写

网友R:
我的目前半小时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目前半小时才启动

怎么会半小时呢?说下你的故障。

网友R:
开始,按任意键可启动,后来,反复开关,黑屏,半小时后开关,有了温度,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开始,按任意键可启动,后来,反复开关,黑屏,半小时后开关,有了温度,正常启动

你改天试试开机没反应后用吹风机对主板吹三五分钟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就能确定是南北桥开焊?

网友S:
对维修过程有兴趣,先记号等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对维修过程有兴趣,先记号等学习

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