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请教个红灯753问题

楼主(2018-08-14):
各位大神好!我是个外行,想问一下红灯753四个中周是几中放收音机啊?度娘说除了一个本振其余的都是中放,三个中周是两中放,
我看到红灯753说明书写着两中放确四个中周,所以迷惑了,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第一级是变频级,它自己就占用了2个“中周”;一个是震荡线圈,一个是中频变压器;这个中频变压器把变频后的多个频率中的中频“过滤”出来,耦合给下级中放;后面的2级中放各用一个中周;
注意:有些收音机可能有更多的“中周”;但中放一般都是2级;

网友B:
首先,内行都是从外行走过来的。
其次,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的,不可死搬教条。
第三,中周的作用是耦合、变换阻抗。一般本振和一中放之间有一个中周,一中放和二中放之间有一个,二中放和检波之间有一个,也就是三个。为什么会出来四个中周,你把线路传上来才能帮你分析啊,没有你说个xx?
第四,在论坛找了一下这种型号收音机的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这上面只有三个中周,哪来的第四个?你是不是把磁棒线圈或本振线圈看成中周了?

网友:
这两级是中放,前面一个是振荡中周,一个是465选频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内行都是从外行走过来的。
其次,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的,不可死搬教条。
第三,中周的作用是耦合、变 ...

补图,不咋以上没传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图,不咋以上没传上

有一个是本振线圈,外形和中周一样,作用不同,工作频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是本振线圈,外形和中周一样,作用不同,工作频率不同。

请问师傅那其余三个呢?说明书上是两级中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那其余三个呢?说明书上是两级中放啊?

两级中放就是要用三个中周啊,上面的帖子你没看?再重复一遍。一般本振和一中放之间有一个中周,一中放和二中放之间有一个,二中放和检波之间有一个,也就是三个。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讲解!!被说明书说的采用两级中放错了

网友C:
先捋一下,振荡线圈是产生高于接受频率465khz的部件,型号LTF一2一3。中周全称叫中频变压器,外型与振荡线圈一样。中频变压器的作用是,线圈与环接的电容器谐振在465khz。输入信号频率与振荡频率混合差出大大小小多个成分,其中465khz及上下的信号是我们需要的,还有很多不需要的成分存在,于是在变频之后用了一只中频变压器,即TTF一2一1。BG2把获得的中频信号放大,称之第一中频放大,俗称一中放,之后放大了的信号再经中频变压器(TTF一2一2)滤波,BG3再次放大中频信号,俗称二中放,再经TTF一2一3滤波送2AP9检波。中频变压器具有选择频率的能力,也就是滤波性能,这样理解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捋一下,振荡线圈是产生高于接受频率465khz的部件,型号LTF一2一3。中周全称叫中频变压器,外型与振荡线 ...

讲的这么详细让我学习了,真心感谢!!

网友:
真长知识

网友D:
还是去买本收音机的书看看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去买本收音机的书看看吧呵呵

现在还有卖那玩意的吗?

网友:
中放是看三极管的,不是看中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讲解!!被说明书说的采用两级中放错了

说明书里说的没错,这个机器机是二级中放,磁帽颜色是白的、红的。第三个是检波中周颜色是绿的。剩下的是震荡线圈颜色是黑的。这个机器怎么会有三级中放,那还了得只有军机才有。。

网友E(2020-04-15):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变频级,它自己就占用了2个“中周”;一个是震荡线圈,一个是中频变压器;这个中频变压器把变频后 ...

讲的通俗易懂,很好。但这个掀桌子的动画严重干扰别人阅读你的贴子,眼花缭乱,实在不妥,说是不合适请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的通俗易懂,很好。但这个掀桌子的动画严重干扰别人阅读你的贴子,眼花缭乱,实在不妥,说是不合适请多 ...

感谢您善意的批评,遇到更好的更能表达我对于现实时事态度的,我就换了它;再次感谢!

网友:
红灯753是两级中放,四个中周有一个是本振线圈,没有电容,另三个是中周。一级中放的机器是两个中周。

网友:
70年代后期的精品收音机也有用4个中周的,在一中放前,用了两个中周,称为双调谐中周,有电容耦合与电感耦合2种,前些天论坛的红灯2701就是用的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但上面这个显然不是,科普一下而已。

网友:
文字标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