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对讲机维修

楼主(2018-08-14):
摩托罗拉GP328和PRO5150,部分板需要更换按键或开关旋钮后印象中都用不长,是不是要把焊点位置涂一层绝缘漆?对讲机都是防爆的,平时确实也在高温潮湿环境中使用.

网友:
我的中文水平实在有限,没读懂你的意思

楼主:
就是想问对讲机主板做了焊接后是否需要刷绝缘漆?如果不重新做绝缘,是否影响使用,会不会造成潮湿环境里长期使用后期其它电子元器件短路烧毁.
感谢您的留意!!!!

网友(2018-10-14):
推荐刷漆绝缘 安全耐用

网友:
摩托罗拉GP328原来是没有刷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