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管工作点有啥问题,开关

楼主(2018-08-14):
请教这管工作点有啥问题,工作在开关状态正常吗?

工作点

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用PNP管子做开关管,做驱动管还可以,还是用NPN管做吧~

进口电路上的

网友:
看偏置电压,高达7V以上,它应工作在饱和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应该极小),但是看 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又高达19V,则属于未导通状态,只能认为该管子损坏了。

网友:
      基极 9--12V 是交流吗?

网友:
将电路画完整,集电极接哪儿?

网友:
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
3AK不是开关管嘛

网友:
这管工作在截止状态,从基极电位看应该在饱和状态,所以不正常,断电测管子好坏。好的话,检查前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建议、指导................由于没有电路图,没有参数.....

楼主:
需要认真把电路图画出后,再请教各位...............谢谢

工作点

工作点

楼主:
目前工作点电压如图,是否正常

网友:
18.9-18.5=0.4V,3Ak20看网上说是锗三极管,应该是刚刚达到导通的状态吧

网友:
有3种可能。1,C极有漏电,短路;2,管子没有导通,上面电压只作为参考;3,管子坏了,放大倍数降低

漏电,短路,一般都会对 e 极电压有影响的,没有导通可以在 b 极对地并一适当的电阻,人为的降低 b 极电压试试;再就换管子了

说的不对忘大虾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