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v电烙铁串接二极管

楼主(2018-08-14):
多年前淘的一把小倭的126V电烙铁,我在电源线插头里面的电源线串上一只二极管,当时只是试了一下发热就再也没动过,今天翻东西找出来了正好也想焊个电阻就接电了,准备好其他东西准备焊接时一看电烙铁发热部分外壳和烙铁头已经红红的了!赶紧断电用余热将电阻焊好。
问题:220V电源串接一只二极管后实际电压多少v?

网友:
功率是U平方除以R,126V电烙铁用在220v功率增加3.05倍,加二极管功率小一半,实际功率仍大于标称功率的1.5倍

网友(2019-03-07):
引用 网友A:
恕我愚钝,想了可没想明白。“电压有效值不是减半,(应该是二分之根号二)”,麻烦你把公式贴出来,谢谢 ...

这不是光光把公式摆出来就能够搞清楚的。况且在网页上很不容易编辑公式的,只能把书本上的内容用图片的形式发出来,但是矿坛现在缺少发图的功能,只有少数的浏览器可以发图,我也不能发图。
其二,这涉及到电工基础的理论,是整个系统性的知识,一般地需要前后的知识作为基础,比如会涉及到高等数学的定积分。如果面对面讲授也需要有一定的高中数学作为基础。我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说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大约两年前曾经发过一个帖子专门做了实验,有数据说明电烙铁串了二极管后的功率、电压等等的变化,也有照片。
在电源区,如果可以搜索得到应当可以仔细看一遍。

网友(2019-01-16):
2001年朋友送了一把日本110伏电烙铁,串了一只二极管,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是110伏,但是烙铁头发暗红,就不敢用了,那把烙铁也不知扔到那去了,至今也不知道咋回事。明明是110伏咋就发红了呢。

网友:
15楼说法正确!!!

串个二极管确实可以降低大概50%的功率,但不是电压降低50%。
假设这个电洛铁的电阻100欧。

在110V时的功率:VxV/R=W
                          110x110/100=121w

在220V时的功率:VxV/R=W
                          220x220/100=484w

在半波整流情况下:电压有效值220x.71=156v
                           156x156/100=243W

所以日本电器光靠串二级管是不行的!!!

网友B(2018-08-14):
那个125v是插头耐压不是烙铁电压,日本的烙铁一般是110或100v的,直接加220v功率大约是4倍,串二极管是2倍。要想用就串电容,我有个110v烙铁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C:
220串个二极管有效值就是110,所以什么都不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我有个内热的烙铁买来就是串个二极管的,没啥可争议的,220的烙铁串个二极管那应该功率约除以4,比如100W的就是25W 了,阻性负载,电压电流都是少2倍,

网友D:
如果电源是220V,电烙铁将会有220X0.707=156V的电压给它加热,你说还红不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是220V,电烙铁将会有156V的电压给它加热,你说还红不红?

这数值错了啊,只是半波整流,不滤波,功率相当于原来的一半,也就是相当于110v。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那才相当于156v。
还有考虑烙铁芯的阻值随温度变化,功率不太准。但绝对不会达到156v的效果。
烙铁芯子烧红了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换一个吧。

补充内容 (2018-8-14 13:42):
理解错了,知错就改,请看13楼。

网友:
按标称功率和126v计算标称电流,再按每100毫安2.7微法左右配电容限流

网友F:
2楼的算法肯定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数值错了啊,只是半波整流,不滤波,功率相当于原来的一半,也就是相当于110v。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那 ...

还是复习一下电工基础再来换二极管不迟。否则你会认为100个二极管都是击穿的,而实际上二极管还没击穿,电烙铁就烧老了。更加严重的是,如你所说,铝箔电容足够大时,电压就是311V了,秒杀日本货了。
坛里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多次的讨论,先去搜索出来看一下吧。如果打赌,你们会输的。

这句话是送给3楼和6楼的:假如你们手里有测量“真有效值”的数字表,不妨串进二极管后,测量一下再发言吧。

网友:
> 220/sqrt(2)

ans =

  155.5635

>

网友F:
还有种说法

> 220*0.45

ans =

>

网友:
引用 网友F:
2楼的算法肯定不对

呵呵,恰恰是你肯定的是对的。——2楼、4楼等都是对的。而3楼却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复习一下电工基础再来换二极管不迟。否则你会认为100个二极管都是击穿的,而实际上二极管还没击穿 ...

基础知识不扎实的结果,不用去较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种说法

> 220*0.45

这个是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网友:
假设这烙铁是126瓦,那么它的电阻是126的平方除以126等于126,也就是126欧姆。不考虑温度系数影响。
把它接到220v电路中,功率是 220的平方除以126欧姆,也就是384瓦。
现在串入一个二极管,那么它的功率是一半,也就是384/2=192瓦
192/126=1.52倍,确实,应该烧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复习一下电工基础再来换二极管不迟。否则你会认为100个二极管都是击穿的,而实际上二极管还没击穿 ...

虚心接受,确实是我弄错了。但愿不会误人子弟。

网友:
测量一下功率,然后串个电容用,一般CBB电容大概按 50mA/1uF 来算就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20串个二极管有效值就是110,所以什么都不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我有个内热的烙铁买来就是串个二极管的 ...

类似这样的讨论帖太多了。先看看帖子。不要凭想当然。

网友H:
楼主你一看上面的标志就说是125V,但这可能是个误判,220伏电压串联一个二极管是不会那么快烧红的,所以很可能不是125V的,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电压,如24V、36V,从低到高试起,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网友I:
有加滤波吗?有的话考虑一下直流电与交流电的差别。外磁烙铁芯相当一个电感。直流通过的话电流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25v是插头耐压不是烙铁电压,日本的烙铁一般是110或100v的,直接加220v功率大约是4倍,串二极管是2倍 ...

这个比较直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类似这样的讨论帖太多了。先看看帖子。不要凭想当然。

版主说的对,有些臆断, 又查看了百度,是不一样,当时买这个烙铁挺贵的,换头拆开才知道有个二极管,当时想难道是日本货?不管了,烙铁到挺好的,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2018-09-15):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一看上面的标志就说是125V,但这可能是个误判,220伏电压串联一个二极管是不会那么快烧红的,所以很 ...

没烧红前比这还新呢。
也是啊,有调压器,可以逐步调高电压试验,但发热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不好界定啊?还不能每次试验后等凉透了再试下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烧红前比这还新呢。
也是啊,有调压器,可以逐步调高电压试验,但发热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不好界定啊? ...

同时测量一下电流,这样用欧姆定律计算就可以知道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时测量一下电流,这样用欧姆定律计算就可以知道功率了。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算出功率,但使用电压怎样测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算出功率,但使用电压怎样测定?

并一个电压表或万用表测量电压。

网友(2019-01-07):
朋友送我一个原装的白光电烙铁220V直插拆开看见电烙铁芯子上插线上疑似一个二极管

网友:
有点陷井的感觉.那个15A125V似乎是日本插头的功率限制数值.并非是该烙铁的工作电压.
不妨拆开测下加热芯的电阻.估算下该是多少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加滤波吗?有的话考虑一下直流电与交流电的差别。外磁烙铁芯相当一个电感。直流通过的话电流会有多大?

真新鲜,头回听说烙铁头也分内磁外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