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拆机件拼装的6P9P小单端,声音还不错。

楼主(2018-08-14):
玩电子管的时间不长,6P9P这管子以前还没玩过,前段时间从收藏的破烂元器件里东拼西凑,做了这台小单端,声音还不错,也算是修旧利废了,介绍给刚“上船”的朋友,老烧们就当看个笑话吧。

电源牛是从J2458电子管示波器上拆的,型号:DB-70-5,铁芯片厚0.35,初级220V,次级为340-300-40-0-40-300V80mA、3.15-0-3.15V2.6A、0-6.3V0.6A,绕组电压、电流做这台小机器正合适。

输出牛找了一对电牛代用,铁芯规格76X30,片厚0.35,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初级220V,次级7V,功率估计能有15W,测量了一下,初级电感量很小,只有4H多点,但漏感和极间电容都不大,就它了,先弄响了再说。因为6P9P的屏流不大,远未达到铁芯磁饱和的程度,所以铁芯也未作改动。

扼流圈也是从示波器上拆的,电感量8H多,从另一只同规格两端开路的报废扼流圈上测量所用线径约为0.2毫米,90毫安的电流也够了。

底盘是截了一块长方形的铁管,长宽高分别是30X16X8厘米,钻好孔后找朋友做了一下镀锌防锈,照片上看很粗糙,实物看还将就。
其他废话就不说了,上图片。

6P9P应用图

两种封装方式,玻壳的是把屏蔽罩做在了管内,相对铝壳的好看一些。

肚子里的样子,搭棚焊,有点乱。

外观

整机功耗

最后上电路图,图纸上标注了实测工作点电压。

小机器装起来接近一个周了,每天上班都开着机,刚开始的时候,喇叭里偶尔有轻微的呲啦声,估计是阴极电容存放时间过长(二三十年)有轻微的漏电,现在整机已经很稳定了。整天开着机,电牛也只有微温,耳朵贴到音箱上只能听到轻微的沙沙声,交流声几不可闻。由于输出牛初级电感量的影响,小机器的低频不行,中高频还是很不错的,嘹亮通透,音乐细节表现也非常好。在最后调试的时候,反馈电路加了一只小容量的电容,相对加大了一点高频的反馈量,又从七八对音箱里选了一对低频很好的爱华箱子,对机器的低频缺陷也算是一种补偿,总体听感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18-8-22 11:22):
图纸有误,6P9P这管子的1脚(G3)是接金属管腰(玻壳)或者接外屏蔽壳(铝罩)的,应该直接接地。

网友A:
这鸡鸡的输出功率应该不大,1——3瓦左右吧。做电脑音响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鸡鸡的输出功率应该不大,1——3瓦左右吧。做电脑音响是不错的选择。

输出功率每声道两瓦出头。看第一图6P9P应用电路上的标注。

网友:
楼主jj做的不错看着我直流口水

网友:
布局很工整,用心制作,点赞。

网友:
材料灵活运用的高手,很漂亮

网友:
不错不错,很赞,那个机箱其实还可以的,做小单端很合适,6P9P屏流不大一个6Z5P凑合够用,要是做P6就至少用5Z2了

网友B:
彗星老师总是能把那些廉价的冷门管利用游刃有余,做出来的机机有"神"有"色"。

网友B:
彗星老师,您好!在坛上看过悠利"电子管放大器"改造的6N7P单端放大器,帖子一时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彗星老师总是能把那些廉价的冷门管利用游刃有余,做出来的机机有"神"有"色"。

您过奖了。
就是折腾玩而已,听着那接近60年前的管子放出美妙的声音,心里也很有一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彗星老师,您好!在坛上看过悠利"电子管放大器"改造的6N7P单端放大器,帖子一时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好吗?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08568
您想找的是这个帖子吧?我改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学习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
爱华的箱子?貌似这些箱子很多都是6殴的。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华的箱子?貌似这些箱子很多都是6殴的。合适不?

是的,爱华的箱子阻抗大部分是6欧的。
电子管音频放大器对音箱的阻抗要求并不是十分严格,接低阻的音箱只是对最大输出功率和失真有些微的影响,中小音量下没问题。

网友D:
输出牛可以改装一下,在不改变变压器的情况下 采用叠厚相同的对插 海版有提过 后来我也实践过 可以大大提高电感量 对插3-4次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可以改装一下,在不改变变压器的情况下 采用叠厚相同的对插 海版有提过 后来我也实践过 可以大大提高 ...

那输出牛本来就是电源牛代用的,铁芯再怎么改?而且浸漆也比较好,要拆了再装起来估计还不如不折腾。

网友E:
就怕内阻太高,牛要10K才匹配,这种牛难做好,但玩说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怕内阻太高,牛要10K才匹配,这种牛难做好,但玩说还不错。

朋友说的是。
高阻输出牛确实不好弄,相比低阻输出牛,其初级的电感量要大很多才能保证低频,而这样势必造成漏感和分布电容的增加,又会造成高频欠缺,这对冤家想调解好了不容易。

网友:
好样的,手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