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想K歌了 不知还缺什么设备 谢谢

楼主(2018-08-14):
现在有雅马哈rx-v490功放一台(没有话筒接口),无线话筒带接收器,音箱。电脑一台。各位大神帮帮我,要最少消费方案。谢谢

网友A:
硬件不缺什么了,电脑上装个阿蛮歌霸家庭版点歌软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缺什么了,电脑上装个阿蛮歌霸家庭版点歌软件好了,

太好了  怎么连接啊  谢谢

网友A:
哦,忘记了,还要个混响器

网友:
电脑音频输出接入混响器输入。无线麦克风接收机输出接入混响器麦克风插口(我是有线话筒),混响器输出接入功放输入,

网友:
淘宝搜索“声卡”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记了,还要个混响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励器、效果器,有这个,如虎添翼。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BMB,JVC等专业卡拉OK混响功放效果好很多。

谢谢了

网友D:
配一个8路的调音台一切都解决了,二手的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一个8路的调音台一切都解决了,二手的200元。

谢谢

网友E:
买个效果器,再好不过了,对了 最好也买个声卡,板载的声卡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效果器,再好不过了,对了 最好也买个声卡,板载的声卡真的不行

嘻嘻嘻谢谢了

网友F:
配一块专业声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一块专业声卡就可以了

推荐一下呗

网友G:
装电脑上还是创新的声卡,支持KX的,带混响,电音等等效果,PCI   PICI-E的都可以      如果需要调试,我可以免费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电脑上还是创新的声卡,支持KX的,带混响,电音等等效果,PCI   PICI-E的都可以      如果需要调试,我可 ...

谢谢你了 外置的声卡 或者是 我有功放,电脑 ,无线麦克,音箱,还缺什么可以唱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 外置的声卡 或者是 我有功放,电脑 ,无线麦克,音箱,还缺什么可以唱歌

如果你不用声卡,加一个混响就可以了      有些功放是K歌的功放是带有混响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不用声卡,加一个混响就可以了      有些功放是K歌的功放是带有混响功能的

谢谢了

网友H:
其实就缺个前级效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缺个前级效果器.

xxx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前级效果器和调音台 是什么关系  可以互相替代吗

网友H:
前级效果器和调音台 是什么关系  可以互相替代吗[/quote效果差不多。前级效果家用省事好调。调音台比较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级效果器和调音台 是什么关系  可以互相替代吗[/quote效果差不多。前级效果家用省事好调。调音台 ...

en嗯 嗯

网友:
话筒买什么样的?

网友I:
看你电脑声卡,如果声卡没混响功能的话就缺个混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电脑声卡,如果声卡没混响功能的话就缺个混响器

xx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