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空调制冷正常,但诊断还是显h11

楼主(2018-08-14):
松下变频空调原开机一会即定时灯闪报警自动关机,用遥控器诊断显h11。经加焊外机板保险后,另内机板换了个p421光耦(光耦原测到正常的,后来搞烧了故换了一个),开机正常制冷了,但诊断还是显h11故障,什么原因呢?
内机CS-E9KD1N,外机CU-E9KD1.

网友A:
今年4月,还是买了二台定频1.5P 松下。耗电也省。

不过小的睡室还变频舒服(定频太冷)

网友:
换内外机联线试试,曾经有一台换了线好了,但换下线看看也没事,只不过原配橡胶线换成粗点塑料(vv)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1代码是提示室内外通讯异常、 收发信息不成功,常见的问题是室内机连接电线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连接线中 ...

线新换2.5的还是报警不开机,后加焊主板开机制冷了,但还是报H11错误,能开机制冷工作正常不是表明通信就正常了么。

网友:
查下外机开关电源,不稳也会产生H11的,

网友C:
查下外机板电源吧,刚修了一台,查通讯查死人,后来转了思路查外机电源,挂了,电源挂了供电没了当然没通讯,量下3号线,拆下内机电压30v左右,接上在10v以下外机电源挂了
模块STRV152   6脚稳压管和电容坏了,
------------------------我另一贴里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外机板电源吧,刚修了一台,查通讯查死人,后来转了思路查外机电源,挂了,电源挂了供电没了当然没通讯,量下 ...

但工作正常为何诊断还显示H11故障?

网友:
这就不太清楚了,那台一开始是开机制冷后几秒几分不等跳保护灯,后来开机就保护,显示H11故障是不是线或电源那儿不稳定了

网友C:
网上找的图,不知你这台是否用这模块,6脚电容和稳压管注意下,电容耐压换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外机板电源吧,刚修了一台,查通讯查死人,后来转了思路查外机电源,挂了,电源挂了供电没了当然没通讯,量下 ...

电压交流测40-50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制冷并不表示反馈过来的信号正常,如果信号线已经换过了,不妨按照楼上的电路图测一下几个关键点的 ...

明日再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的图,不知你这台是否用这模块,6脚电容和稳压管注意下,电容耐压换高点的

多谢指点,明日再仔细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制冷并不表示反馈过来的信号正常,如果信号线已经换过了,不妨按照楼上的电路图测一下几个关键点的 ...

今天摸了下室内机接线附近很热,经检查发现是后面的变压器很热,这正常吗?难道室内机板还有问题么?

楼主:
试换回原线,开机即报警随后自动关机。看来原线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4月,还是买了二台定频1.5P 松下。耗电也省。

不过小的睡室还变频舒服(定频太冷)

定频温差是大了点,高时热低时冷,调低点多覆被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频温差是大了点,高时热低时冷,调低点多覆被才行。

个人感觉没有忽冷忽热的问题,维修简单耗电省(2级能效的定频比大多数国货3级能效的变频省电)。

如果装在靠床近,吹在身上太冷,这方面变频舒服。

要舒服买变频,要省电买1级能效的(而不是3级能效的变频)。

买了一级能效的,最好要装遮阳篷,室外冷凝器要保持清洁(这对压缩机的电流影响很大)

楼主:
唉!查不到什么,搞不明为何诊断会H11,能正常工作算了,不管它了,高空作业爬出爬入太纠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