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阅读《电子管手册》以后产生的一个问题,用电路板设计电子管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8-08-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路板适合量产,自己做台机器搭棚就可以了,强迫症例外。

网友:
前级用的电压放大管12AX7,灯丝12.6V,电流150MA,用 PCB很正常吧,一些简单的开关电源电流也得1A,2A的,电脑PC电源电流5V8A,也没见过搭棚的。

网友:
pcb适合批量生产,自己玩还是遵循古法用搭棚好,灯丝2.5A用pcb其实问题不大,加线宽即可,实在不够还能搭铜和塘锡,几十安的开关电源也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呀,有好多作品都是用电路板制作的